语音编解码芯片MT8965在ALU中的应用

楼主:
摘要:MT8965是一种功能较强的语音编解码芯片,它采用A律编码,可通过控制总线接收从处理器发出的控制信号来写控制寄存器,从而控制驱动输出信号。文章介绍了MT8965的性能特点及其在ALU中的应用。
    关键词:ALU;编解码;CODEC;摘挂机检测;MT8965

  MT8965是MITEL公司生产的一种功能较强的PCM语音编解码芯片,它采用我国电信网及欧洲电信所采用的A率编码,符合CCITT的编解码标准;并与MITEL公司所提出的ST-BUS总线标准兼容。MT8965内部有两个寄存器,可以控制四个输出驱动信号。它有一条数据输入总线、一条数据输出总线和一条控制输入总线共三条总线,因而可接收处理器发出的控制信号。它包含的功能模块有:接收发送滤波器、输入输出寄存器、A/D和D/A转换以及控制寄存器等。其中控制寄存器的内容由控制总线上的数据决定,而驱动信号则由控制寄存器的内容决定,因而可以通过输入数据决定输出信号。

1  MT8965芯片说明

  MT8965的管脚排列如图1所示:各管脚的说明如下:
  1脚CSTi:控制信号输入总线,可通过CSTi来写控制寄存器A/B。

脚DSTi:数字信号输入总线,可接收8kHz的PCM信号。
脚C2i:位同步时钟输入,频率为2.048kHz。
脚DSTo:数字信号输出总线,可用于输出编码后的PCM信号。
脚VDD:输入+5V的工作电压,输入误差不超过5%,即0.25V。

:帧同步输入信号,可选为8kHz或16kHz(根据工作方式的不同)。

脚CA:8kHz方波信号,用于决定芯片的工作方式和输入的控制字将被写到哪个寄存器。
  8~11脚:SD0~SD3芯片驱动输出,其输出电平由控制寄存器B的内容决定。
    12脚VEE:-5V工作电压输入,其误差应不超过5%,即0.25V。
    13脚VX:模拟语音信号输入端,用于接收模拟信号并送到发送滤波器中。
    15脚VR:模拟语音信号输出端,用于输出解码后的模拟语音信号。
    17脚VREF:2.5V参考电压,供芯片编解码使用。
    14脚ANUL:在该脚和GNDA(16脚)之间应接一个0.1μF的电容。

    MT8965芯片内部主要由编解码输入输出和控制信号输入输出两部分组成。其中编解码由输入输出滤波器和D/A及A/D转换器构成,而控制部分包括两个控制寄存器(A和B)和一个输出寄存器,主要用来从控制总线输入控制信号,并由四个驱动输出管脚SD0~SD3输出控制信号,其中SD0~SD2在高低电平间变换用来控制外围的逻辑和晶体管电路,例如线路振铃和消息等待指示等,SD3则主要用于外围模拟电路的驱动,如进出增益或滤波部分的切换(振铃滤波)。此芯片的功能模块图如图2所示。
    根据控制寄存器中的内容和CA输入信号的不同,此芯片可以工作在三种方式:
    (1)CA为-5V,CSTi为0V(GNDD)
  此时芯片处于正常操作状态,而MT8965作为编解码芯片可在PCM信号和模拟信号之间进行相互转换并输出。SD脚的驱动输出处于激活状态,其状态由控制寄存器B中的数据决定。而当CA为-5V,CSTi为+5V(VDD)时,芯片处于能量禁止状态,此时任何输入数据都不会产生相应的输出,模拟信号输出管脚VR内部接地(GNDA),数字信号输出管脚DSTo的输出为高阻状态。

    (2)CA为-5V,且CSTi接收8位控制字
  此时CSTi与DSTi同步接收数字信号(即当F1i为低时,在3.9μs的时隙中接收8位数据,每125μs更新一次)。控制寄存器A接收8位控制字并执行以下功能,其中包括:控制输入输出增益、控制能量禁止和使芯片处于自环状态;而控制寄存器B则被置零,SD脚的驱动输出处于非激活状态。

(3)CA为0V,且CSTi接收8位控制字
  该方式时,控制寄存器A与模式2相同,在接收8位控制字时,功能如前所述。但此时控制寄存器B并不置零,因此SD脚输出并不改变。而当CA为+5V,且CSTi接收8位控制字时:控制寄存器B用于接收8位控制字,而控制寄存器A则不受影响。此时控制寄存器B的内容决定着四个SD管脚的输出。且输入输出的PCM信号在内部连接,且不接收从DSTi输入的PCM信号。MT8965芯片的三种工作模式如表1所列。

M
T8965 的工作电压包括+5V和-5V(误差不超过5%,即0.25V),此外还需要一个2.5V的直流电压作为编解码的参考电压,为保证MT8965能够正确地编解码,此参考电压的精度要求较高(误差不能超过5%,即0.125V),因此MT8965内部还设计了一个参考电压产生电路,该电路可由一片 MC1403A来产生标准的2.5V参考电压,以满足MT8965的工作要求。具体电路如图3所示。

2  在ALU模拟用户接口中的应用

  ALU(模拟用户接口)是连接普通模拟话机和数字交换网络的接口电路,CCITT为程控数字交换机的模拟用户接口规定了7项功能,称为BORSCHT,这七项功能分别是:

    B:馈电,因为模拟话机普遍采用共电方式,即话机中送话器所需的直流工作电流由交换机提供,馈电电压一般为-48V。
    O:过压保护,交换机接口应保护交换机的内部电路不受外界雷电冲击、工业高压和人为破坏的损害。
    R:振铃,接口应能向话机送铃流,并能在话机摘机后切断铃流(截铃)。
    S:监测,接口应能监测环路直流电流的变化,并向控制系统输出相应的摘、挂机信号和拨号脉冲信息。
    C:编解码,用于完成模拟话音信号及带内信令的PCM编码和解码。
    H:混合电路,它完成环线2线传输与交换网络4线传输之间的变换。
    T:试验,接口通常还应提供试验环线系统各个环节工作状态的辅助功能。
    利用MT8965可在ALU中实现模拟话音信号和数字PCM信号之间的编解码;并可与MH88615共同实现对话机振铃和截铃过程的控制。
    控制振铃和截铃的实现过程如下:由一片LM358的两级运放来产生交流铃流电压,并在输出端加上+5V的偏置电压,以满足MH88615的要求。 MH88615芯片内部含有铃流放大电路,且有一个铃流控制输入管脚,此管脚可用来控制话机的振铃或截铃。当此管脚输入一个高电平时,MH88615可使其与相连的话机振铃,当此管脚被置低时,MH88615使其与相连的话机截铃。因此将MT8965的一个驱动输出管脚与MH88615的铃流控制输入管脚相连,然后通过填写控制寄存器B来控制此驱动输出电平,便可以控制话机的振铃和截铃。
    MT8965的主要功能是实现话音信号和8kHz的PCM(脉冲编码调制)信号之间的相互转换,其中包括编解码和在编码前、译码后进行的滤波,以滤除带外频率分量,并将频率(即话音信号的频率范围)限制在300Hz~3400Hz之间。PCM编码器的抽样频率为8,000抽样/s,编解码时采用A律。其具体工作过程如下:MT8965从DSTi管脚输入并由交换网络输出的数字信号经过输入滤波器后,进入到D/A转换器(数/模转换器)变为模拟信号,然后经过输出滤波器变成话音信号,再由MT8965的模拟输出管脚VR输出到MH88615的模拟信号输入端,并由MH88615输出到话机;同时,话机送出的模拟语音信号经过MH88615输出到MT8965的模拟信号输入端,即VX管脚,再经过输入滤波器送到A/D转换器(模/数转换器)变为数字信号,最后再经过输出滤波器变成8kHz的PCM信号,并由MT8965的数字信号输出管脚DSTo输出到交换网络。这样便可以实现模拟语音信号与数字PCM信号之间的相互转换,同时完成模拟用户接口编解码的功能。具体电路图如图4所示。需要说明的是:图4中的时钟信号由可编程逻辑器件(epld)产生,CSTi和 DSTi分别接交换芯片的两路输出总线,DSTo接交换芯片的一路输入总线。
    图5所示是一种铃流电压(RV)产生电路。

结束语

  在ALU电路中利用MT8965不仅可以实现语音编解码的基本功能,同时还可以通过写控制总线方便地实现振铃和截铃,由此可见,MT8965是一种适合于模拟用户接口的语音编解码芯片。

参考文献

1.朱世华.程控数字交换原理与应用.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
2.MITEL公司.MT8965芯片说明

网友:
谢谢 终于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