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玉:国内VOIP企业应联合起来才能做大

楼主:
      据预计,VoIP到2008年将占全球电信通信量的40%。而中国目前的VoIP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从安全性和稳定性来说能否达到传统电话网的质量;从技术角度看能否达到商用标准;很显然,发展VoIP对于传统运营商、新兴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企业,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也将影响电信产业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展VoIP?如何监管VoIP?如何使VoIP更好地为人们服务?

4月24日下午4:00-5:00,针对目前VOIP的发展状况以及今后的发展战略,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通信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徐玉女士作客腾讯,和大家共同探讨VoIP的相关管制政策发展趋势分析。

【主持人】 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在明天,即4月25号“首届中国VOIP发展高峰论坛”即将召开,在高峰论坛召开之前,我们邀请了通信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徐玉女士作客腾讯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下VOIP相关的政策发展趋势,首先我们欢迎徐玉女士到腾讯作客。

【徐玉】 各位网友,下午好!很高兴来到腾讯和大家探讨一下关于VOIP方面的问题,我是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通信信息研究所的,刚才主持人介绍的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我再补充一下。

【主持人】 我们先从VOIP本身说吧,VOIP本身在业内非常熟悉,但是对很多普通网友来说,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徐玉】 我想可能对网友来说,也不是太陌生,但是可能概念上跟我们现在所谓的业界讨论的VOIP的概念可能有所区别。我觉得,对大众用户或者说我们每个人来说,认识VOIP是从IP电话这个概念来说的。我们可能认为从街上买的一个IP卡或者在家里播96446,17905等来打电话就是所谓的IP电话,对大家感觉IP电话是便宜的意思,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是我觉得,最近这两年讨论得比较热闹的,所谓的IP电话,其实应该说是叫宽带电话或者是网络电话这么一个概念。它引起大家关注也是因为它资费便宜,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形式也多样,但如果从技术角度上来讲,所谓的IP电话或者是VOIP实际上是把话音这么一个信号,把它压缩成帧之后,当成一个数据包在网络上传送,有可能通过互联网传送,有可能通过专门的IP网络进行传送。这是从广义上讲VOIP的概念。

【主持人】 VOIP比普通话费便宜,我们想知道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根据以往的发展特点来看,它也是一个新的技术,往往新的技术产生的时候成本是非常高的,为什么VOIP出现之后会很便宜,为什么会很便宜?

【徐玉】 这个问题从技术角度上很容易回答。IP电话为什么会便宜?是因为我们所说的IP电话基本都是基于互联网的,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网络架构,大家都在互联网上,它也有QIS也不是特别受保证的,就是因为它完全架构于原来互联网上的一个服务。也就是说,它现在所收费的这个成本不是它真正从建网到搭建一些服务器这一系列的从没有网络到提供业务这所有的成本。它把大部分的成本转加到了传统的网络上,所以它的成本不是真正的提供这个业务所需要的成本。如果从理解上讲,我认为应该是这么一个概念。

【主持人】 VOIP的诞生,对我们普通大众或者是我们老百姓生活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价值吗?

【徐玉】 我觉得从老百姓来说,最直接的体会是便宜。主要是它这个成本是不计原来的那个网络成本提供的,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便宜的。这是从技术发展或者业务提供上来说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便宜的原因是,原来提供话音业务的时候,比如说中国只能是中国电信或者是中国网通来提供,VOIP出来之后,可以使更多的人去提供这个话音服务,产生的竞争就意味着价格不断下降,如果说你用原来传统的网络技术的话,那么你为了提供这个业务,可能就会产生很多重复建设等等一系列问题。但现在通过VOIP来提供话音业务使得这个经济门槛大大降低之后,参与者就会增多,参与者多了之后,相对来说它的价格一般会往下走,对用户来说直接感受是会便宜。但是我自己认为,从将来的角度来讲,VOIP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便宜的问题,更多的是带来了我们所说的多媒体通信的这么一个划时代的意义,以前我们可能有时候讲到,电视会议或者说可视电话等等,在传统的电话网络里很难实现,将来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会习惯在家里拨电话或者是打电话的时候直接看到通话的对方。这是对老百姓来说,从将来的角度来讲能够带来的好处。现在是价格便宜,将来可能是一种多媒体的服务。

【主持人】 目前VOIP在国内的发展是什么样的状况?

【徐玉】 国内的发展,我觉得,很难用非常简单的一句话来描述,因为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复杂。讲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再区分一下两种VOIP,第一种VOIP是我们大众意义上所知道的,在家里拨96446之后打出去的电话,像这种电话在国内应该是从98、99年就开始进入中国市场,用户已经开始使用了。这种业务我觉得大众都已经非常习惯去使用了。另外一种是宽带电话这种方式,目前市场上有一点乱,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从它的经营者的角度或者说提供服务的企业比较多,而且资质还有能力都是参差不齐的。服务上比较乱,比如各种方式都有,比如说到家直接装一个IP电话机,或者是直接推销卡,或者是通过软件注册或者是网上下载的方式都有,但是服务相对来说,现在仅仅是通话,通话的质量是否是有保障的,你交了钱之后是否能够享受到应有的服务等等还很难说,目前社会上的投诉比较多,就是因为这个市场上好象没有一个普遍的规范,经营比较混乱。对于广大用户来说,可能也是觉得比较混乱。究竟是不是真的,我能不能用,用起来有没有保证,有什么问题,都不是特别清楚。

【主持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样的公司或者是企业的存在呢?

【徐玉】 因为刚才讲过,IP电话是基于我们目前互联网接入所提供的一种服务,我自己个人认为有这么几类公司大量存在,第一类是包括我们所谓的即时消息,我觉得腾讯也是其中一个。给客户提供了一些软件下载之后,用户可以通过耳机的方式能够跟另外一个计算机用户通话了。所以就是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部分企业原来在即时通讯这个领域,企业也进入到这个VOIP领域里来。还有一部分企业有点像话务量收集的这么一个企业,它通过发行各种卡或者是推销各种IP电话机之后,把话务量集中之后,送到了运营商。运营商给他可能是批发价,所以他的成本应该能够降低。就是说,应该说是提供的方式不同,使得这个市场上比较乱。这是第一个。从政策角度来讲,目前对于这个业务怎么管,怎么治理和监管的问题,应该是这两年讨论的重点,目前也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定论。业界可能都比较看好未来的发展,但是业界不是特别明朗,让大家讨论的也不是特别多,也会有一些认为对这个市场的发展比较有信心的企业进入这个领域。

【主持人】 国家现在对VOIP的疑虑主要是哪些方面呢?

【徐玉】 其实这个问题. ,我觉得首先要讲一下从政府角度上讲怎么考虑VOIP的政策,VOIP的政策现在大家提到的政策,其实就是说,允许不允许这些企业经营的问题。这个政策,我觉得可能对于广大用户来说,可能想得比较简单,说这个东西又便宜,又好,又方便.

为什么不允许大家在经营?从政府角度上讲,它首先考虑的出发点和考虑的方面是更广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电话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传统电话的服务或者是整个安全性等等,都有一系列的标准来进行规范。用户交了钱享受这些服务之后,你得到了服务的保证,得到了消费的保证,这都是有一整套完整的监管政策对经营者进行规范。但是VOIP在全世界出现了几年时间,全球目前都非常关注VOIP的管制问题。从政府角度上讲,首先要考虑的是广大用户的一个权益的问题。不仅仅是你是不是给用户带来了便宜的服务,更关键的是用户享受这个服务的时候,他的权益能不能得到保障。我们举一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反恐或者是骚扰电话的等等。从任何一个国家来讲,都有一个通话监听的职能,一旦我认为可疑的话,政府的执法机构有监听的功能。IP电话从目前的技术上来讲是实现不了监听的,用户可能在享受了便宜的服务同时,面临多种威胁,安全的威胁,受到公众骚扰等等一系列问题,这都是目前不能保证的。

所以,我觉得政府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些问题。另外也是考虑到IP电话带来的监管的政策问题。比如像质量保证,现在目前一般我们讲宽带电话的质量保证上还不是特别完备的。所以,它存在一定的问题。也就是说,用户你花了钱之后,按照目前的情况似乎很好。但是实际上真正作为一个业务经营的时候,还是没有完全达到一定的要求。所以,我觉得政府也会比较关注这个。

【主持人】 SKYPE在全球范围内运营,全球各地政府对它是什么样的态度?

【徐玉】 SKYPE的这种方式,我们网民对它的一个了解是,下载了一个SKYPE软件,就可以打电话,可以通信,这是一个基本的认识。国际上对SKYPE的监管跟中国基本上是一致的,一致的意思是对SKY本身。比如,两个用户,你的PC装了,我的也装了,咱们俩用一个耳机通话目前还没有监管问题,基本上都在使用,但是要特别注意到的一个监管问题是SKYPE用了PC打到我家电话,或者是我打到PC机上,这种服务在国际上叫SKYPE IN或者是SKYPE OUT,基本上按照基础的电话服务来监管,这是一个趋势。

【主持人】 好象在国内是要求SKYPE打一个电话不能超过五分钟是吗?好象是有所限制。

【徐玉】 从监管政策角度来讲,最关键不是限制这个,而是限制刚才说执法监听,要限制QIS的一些保证,要限制通话质量问题,可能还要对SKYPE本身经营者有一些责任要求。所谓的责任要求,比如像我们电信公司,其实都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包括服务等等。但是对互联网企业是没有的。SKYPEOUT从某种意义上讲,跟传统话音是连接的,它用到了传统的网络资源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它应该接受的是跟传统的电话业务一样,或者是类似的一些监管要求。

【主持人】 我记得在4月初有一个VOIP设备研讨会。在这个研讨会上,可以看出国内的VOIP企业发展怎么样?

【徐玉】 主要是包括购买的路由器这些大的设备,我觉得,可能是一些比较传统的IP的企业,包括思科这种公司,包括中兴、华为等等,都进入了这个市场里头来了。现在另外一个比较关心的厂商,其实是一些软件开发商或者是边缘的厂商,做刚才说的IP终端这种的也比较多。应该说是进入这个市场或者是看好这个市场的企业非常多。

【主持人】 那这些企业,无论是做设备、做服务也好,或者是做运营也好,我觉得,他们应该还是在酝酿阶段,为将来的VOIP真正到来做准备,那他们现在这样的投入是不是只是一个纯粹的投入?现在有什么回报吗?

【徐玉】 应该说不仅仅是在投入了,应该说是有所回报了。因为现在虽然说是好象没有哪个政策或者是哪条规定说是允许了哪些公司在提供这种PC TO PHONE这种业务,从政策角度来讲,政府是让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在做实验的。但实际上在做这个业务的,我觉得可能在市场上比较多。因为统计数据也没有,我猜测几百家肯定是有。那也就是意味着这个市场还是有一定的上规模,他们不仅仅在投入,还确实在用。

【主持人】 我们想了解,中国电信,中国网通做这个实验有什么进展吗?

【徐玉】 应该说在从去年的7、8月份的时候说要酝酿这次试点,然后试点之后又花了几个月时间各个公司拿出了自己试点的一些方案或者是计划。我所了解的目前的试点应该说是在按照原来的初步的计划在进行着,但是可能至少比我原先想的有点慢。但是毕竟是在进行之中,而且在试点,据我所了解,也有一些新的经营模式,不仅仅是我们为了替代传统的长途电话那种普通打电话的方式在进行试点。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之后,应该会有一些结论出来,我们也能看到VOIP的将来的其他的一些应用。

【主持人】 那做这个实验是根据国外曾经有过的方案进行呢还是依靠自己来摸索?

【徐玉】 因为这个本身VOIP的经营模式或者是它能够做其他一些什么样的增值服务,在这次实验中,也没有设定哪些规则必须怎么做,更多的还是由运营商来自主决定,在做这个市场的时候,具体怎么做。政府也是希望两个运营商在做完试点之后,能够总结出一些经营方式,经营模式,以便为将来的政策制定提供一些政策依据。

【主持人】 国内共有六大运营商,现在这两家在做测试,其他的四家有什么样想法吗?

【徐玉】 我觉得首先要讲一下本身的测试内容是什么。这个实验最主要的一个业务的模式就是PC TO PHONE的业务模式,就是要跟传统的网络连接起来的话音业务,我们也知道传统的话音业务用户主要是在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上。这一次既然叫实验,也是为了做探索。这个角度来讲,当然是希望提供了这种服务的企业做会更加合适。所以这次试点只是在这两家公司来进行。

【主持人】 未来, 不仅可以实现PC TO PHONE,还有可以打到手机上,未来除了电信和网通以外,移动运营商也可能会参与进来,他们也需要这个模式。当一个PC打到我移动手机上的时候,我怎么盈利,怎么能够不冲击我现有的业务,未来固网运营商和移动运营商的发展会有什么不同?

【徐玉】 我是这么认为的。刚才你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关于到手机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因为根据我们的一个跟踪研究,我们认为IP电话冲击的不仅仅是固定电话,其实它对传统的移动电话冲击也非常大。这个冲击,其实也可以非常容易理解。就是说如果一旦宽带接入只要能够上网我就能打电话的话,就意味着我可能拿的这个东西在北京也是这么用,到上海也是这么用,我都是同一个号码或者是同一个人在用。这其实就是说具备了移动的特性了。在这种服务上对传统的移动话务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包括有一些新技术,或者是其他一些局域网的接入,只要能够上网就可以提供这种服务,这些东西多了之后,一个手机可能是双模的,我不需要通过移动网络就可以打电话出去,这个对移动网络来讲也是一个风险。刚才讲到移动网可能也会面临着IP电话对它的冲击,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运营商应该说有清醒的认识,都知道将来的替代是不可抵挡的,或者是现在的一个趋势,关键是现在怎么考虑跟它结合或者是怎么用它来更好的跟现有的业务进行整合。我觉得,都会有这个趋势,都会往这个移动网络走。

【主持人】 如果从这个方面来考虑的话,我感觉好象这个VOIP真正要开始进行彻底商用的日子还很遥远。

【徐玉】 也不能说是很遥远,我自己觉得。应该说是从两年之前就开始对这个问题比较关注。我自己也明确感觉到,两年之前的认识跟两年之后的认识是有很大的不同。从技术角度上,也有很多一些改善。从进入者的角度上讲,热度也越来越高,从政府角度上讲,有很多问题,目前也都看到了,现在在看怎么解决,可能有些是通过技术的角度解决,有些可能需要通过规范,通过制定一些规则来进行解决。我不能说是很遥远,应该说是肯定会在逐步推进过程中,有一些业务可能会比较快的就能够使用。但有一些可能涉及的问题比较多的可能就会稍微晚一步,但不能说是非常遥远了。

【主持人】 您在这个领域研究比较深,根据您的观察和研究,那您觉得,大概在什么时候会发放VOIP牌照?

【徐玉】 发放牌照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也非常敏感的。这个问题,我自己觉得,我也不容易回答,因为这是属于政府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之后才做出的一个决定。一旦所谓的开放或者是允许诸多的社会上很多公司来经营这个业务之后,那意味着我们中国的整个电信市场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状态。我刚才也从前面那个问题提到了,实际上现在IP电话为什么价格低,为什么是现在这么一个状况是有它的历史原因,也有它的不计成本的这些原因的。实际上如果把这些问题都理清楚之后,我觉得IP电话,你要讲它的经营的话,不见得就跟现在似的,不见得很多人都去关注,可能很多企业要进入,经济门槛和技术门槛都要提高。

从发放许可证的角度上讲,我自己觉得,不好预测。

【主持人】 那国家如果真的要发放许可牌照的话,还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前提?在哪些东西都准备好的情况下呢?

【徐玉】 我觉得关于QIS的保障,还有监听,还有其他一些服务的规则都制定之后,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我觉得是政府要把握整个电信行业持续发展的,必须要充分考虑到要让VOIP应该在什么样的阶段,应该对这个市场产生的一个影响应该是可控范围内,我觉得对政府来说,最难的不是制定这些规则,制定这些规则很容易,但是制定了这些规则,可能现在目前是不可能达到的。这个问题在国际上都是共同存在的,大家都不太清楚PC TO PHONE这种业务对传统电话市场产生多大的影响或者说它的一些规则应该怎么制定,又不影响它一个新技术的发展,同时又能够让整个电信行业能够持续的发展下去。所以我觉得,不能简单的提出问题,准备好之后,就能公开。我还是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政府都会考虑这些问题。

【主持人】 VOIP现在在国际市场上有什么样的组织或者是条例吗?还是各个国家政府自己来制定?

【徐玉】 基本上是各个国家的政府自己来,因为它本身跟我们的电话业务是一样的,网络标准是国际化的,但是真正的服务,在这个市场上经营的一些规则、要求都是各国来制定的。其实最典型的是美国,我们都知道美国VOIP是非常开放的,但实际上美国对VOIP的限制也是非常严格的。比如说规定去年年底规定各个IP电话提供者必须能够提供执法监听的功能,这意味着提供IP电话你所付出的经济成本,设备成本,都要进行改造等等。其实美国相对来说,还算是要求比较严格的。

【主持人】 目前来说,我们国家VOIP软件、硬件技术和国外有什么差距?

【徐玉】 其实我个人觉得,从技术角度上来讲,互联网的技术和互联网的应用,差距不是说像我们其他人想的那么大,我觉得没什么差距。应该说,要说差距的话,可能是属于在那个平台上,业务开发的能力上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从技术本身的角度来讲,国内外没什么差距。

【主持人】 我看到有一个预计,VOIP到2008年将占全球电信通信量40%,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徐玉】 意味着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觉得意味着运营商的网络改造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所谓的网络改造,刚才我们讲的IP电话,IP包,话音业务以IP包的形式来传送。现在我们都知道各大运营商在做什么,下一步是网络改造,网络改造意味着将来的网络全部是IP网络。上面所有的电话都是IP电话,只要用数据包形式传送话音包都是IP电话。这是运营商进行了网络改造之后IP传送话音的量上来。第二个,我们刚才一直讲到网络电话还有IP,现在大家所讲的IP电话的业务量确实会持续往上涨,用户对它认可了之后,逐步适应了通话方式之后,就可以。我觉得两个方面的意义都有了。

【主持人】 那意思就是说,到2008年的时候,我们很多普通老百姓都会在使用这个业务?

【徐玉】 我觉得不能直接这么说。我觉得这是两个概念。因为对于用户来说,就是因为它资费便宜,但他不知道自己用的是不是IP电话。比如说在家,如果家里申请了一个所谓的绑定的IP电话,对用户来说没什么不同感觉的。另外,运营商的网络升级之后,打电话的时候还是电话。要是一拨进来我的网关之后全是IP,用户也没什么感知。我觉得到那个时候用的用户会有一定的量,但是我自己感觉跟现在的区别不会很大,可能觉得区别大的,也就像我们所谓的IP人士或者是经常用PC的用户,这种习惯上可能会大一些。可能在网上拨电话,这种用户感觉的变化要稍微大一些,对普通老百姓来说,08年和06年区别不会太大。

【主持人】 我去年看到一个小产品,像一个U盘一样,插到电脑上会有一个软件,可以拨手机,可以拨电话,里面有话费,可以直接打出去,这是什么业务?

1 【徐玉】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PC TO PHONE,从一个PC打到了电话上,从严格意义上讲,它应该说目前不是一个正规经营的方式,用户使用的时候可能就得小心了,你可能买这个U盘的卡是几百块钱,但是实际上你的服务未必有保证,可能买了之后没有任何人来保障你的权益。所以用户在使用的时候,应该说是要注意到自己的这种权益的保护。

【主持人】 现在大街上随处可见的不限国内、国际,不限长途、本地的网络电话很多,老百姓在用这些业务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

【徐玉】 现在目前市场上喊得很凶的什么包月,每分钟7分钱这些,都跟刚才你说的那个形式是类似的。就是说,这些都是有一些企业在做这个工作,它在做的工作就是我之前谈到的,

那为什么那么便宜呢?我觉得可能是跟刚才讲的IP电话为什么便宜一样,大家都是通过互联网上来的,互联网已经交了宽带接入费了,对于那些运营商来说,聚集之后,运营商给他一个价,可能说是五分钱一分钟,他给用户的时候,只要有差价就能够经营。因为他不承担网络的成分,他只承担一个用户的推销成本。所以,他其实是可以维持下去的。

我觉得用户在使用这种电话业务的时候,应该注意几个问题,首先这种电话是绝对不能跟传统电话对等的,比如说拨114或者是拨122等等这些可能都是不可通的,或者说就算是拨110,使用传统的电话机,电话公司都能告诉110紧急台,能报出准确位置,都能够找到你。但是这个电话没有任何方面的服务保证。第二,经营者目前也是没有什么保证的。从国家角度上讲,这些经营者,没有什么保证说你这个经营者提供的经营行为是合法的。第三个要注意的是通话质量也是不可保证的。我刚才说了移动公司可能要对这个问题或者是对这个业务进行查封的话,可能就不能再打了,都有可能。所以用户在选择网络电话业务的时候,还是要比较慎重。

【主持人】 也就是不要贪便宜。VOIP比较有市场前景,可能有三个方面的主体都会进入这个市场,包括传统电信运营商,新兴的电信运营商还有包括传统互联网企业都会进入这个领域。VOIP对这三个方面来说,意味着什么?

【徐玉】 对传统运营商来说,其实它是冲击大于优势,我自己是这么认为,因为所有的传统企业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网络,比如说提供的服务,经营方式等等一系列都已经非常完备了。VOIP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替代品,是一种冲击。这个方面对传统运营商来说肯定不是特别乐意接受这个新技术所带来的冲击的。传统运营商大部分是这种心态,因为它冲击自己本身的一个主业太厉害了,应该是挑战大于机遇。对新兴运营商来说,肯定是机遇大于挑战。新兴运营商可以通过这种挑战,本来我必须要建网做很多投资或者是做很多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我才能去提供这种话音业务,现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提供话音业务。所以对新运营商来说肯定是欢迎这个东西出来的。对于传统的所谓的互联网业,它其实跟新兴运营商的概念是类似的。原来的比如说可能一些软件开发商,比如像即时消息提供商,对他们来说VOIP话音业务更像一种增值服务。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后两种企业会比较积极的进入这个市场。

【主持人】 他们进入这个市场,除了政策不明朗以外,会不会面临传统运营商的排斥?

【徐玉】 这个问题,我是觉得,看怎么看。像我刚才讲到的,传统运营商本身像是一个挑战,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肯定会维护自己的利益。我觉得,这一点是都可以理解的。所以我觉得,新兴运营商受到传统运营商的一些抵制,应该说是必然的。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的。就是可以讲一下,今年年初的时候,芬兰政府也是收到了很多投诉,投诉当然就来自电信运营商的投诉,关于SKYPE的一些合作,也是到了一个政府部门打官司,后来SKYPE在芬兰受到一定限制。

【主持人】 有人说对于移动和联通来说,要推行VOIP的话,涉及到非常庞大的费用,包括这种基础设备的大换血,成本的升高,是不是这种情况?果真有这么大的成本吗?

【徐玉】 他自己本身的设施的改造是必要的,但是我不太理解,讲了巨大的一个成本指的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指的是联通和移动没有自己的宽带接入网络,要为用户提供服务的话,要建设自己的网站的宽带用户群,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本地网的布线都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讲,肯定需要很大的投入了。当然如果仅仅是从提供一种服务,包括刚才的接入。其实现在要做的话,基本上是能够做到的。

【主持人】 对于新兴运营商,他们如果将来想做VOIP的话,他们应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商业模式?

【徐玉】 我觉得商业模式,VOIP目前的现状是两种,第一种是它提供的是长途电话,对传统的话音业务基本上是同性质的一个服务,以追求价格降低,然后扩展用户群,获得利润空间这么一个商业模式来运作的。我觉得这种商业模式在一方面是对传统的电话经营者是很大的一个替代作用,必然会受到传统运营商的一些抵制。另外,如果是以这个为目标的话,那基础运营商只要一降低价格,那就没有活路了。所有的运营商以这个为诉求的话,这个市场的将来的前景就非常窄。我自己觉得VOIP最关键的一点,将来发展更好的还是要充分发挥VOIP的一个智能性跟互联网的结合之后所产生的更多的服务。把它看成宽带接入上的一种增值服务的这种方式。

【主持人】 除了这种话音业务,还会有哪些耳目一新的业务?

【徐玉】 对呼叫或者是组成一个小团体,或者说呼叫的范围,呼叫方式都有所不同。所以这种方式,我觉得应该跟企业的管理的一些内部连接的数据业务,还有跟企业管理的互动性等等这些方面结合再起来做的这种服务,才会更有一些吸引力。比如说一个企业,我可以提供一个网络电话,所有呼叫我的网络电话都有点像智能化平台,可以看到我的客服人员怎么操作的,可以想象一下,我现在打一个客服电话,我这个东西出问题了,我应该怎么办?客服现在只是告诉你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等着网络电话出来之后,我可能一打这个网络电话,客服给用户的直接演示能够互动起来,类似这种服务上可能会更吸引人一点。IP电话或者是将来的特性应该往这方面做增值服务,利用数据业务普遍传输等等,多媒体这种特性提供这种服务,价值会更高一些。

【主持人】 说电信运营商对VOIP技术的排斥,会不会使得整个VOIP发展进程放缓?

【徐玉】 排斥肯定会,影响进程是必然的,因为你要用人家电信运营商的网络来提供服务,IP电话是在传统的电信网络上的一种服务,要是传统的网络运营商本身都不提供,基于这方面的业务肯定发展不会好。会受一定影响,但是总体来说,我自己觉得,这个趋势应该说还是往那个方向走。用户需求也是往那个方向走,从技术发展也是往那个方向走,电信运营商应该积极应对和面对这些问题。可能说是以自己主导的方式把网络改造,或者是以一个龙头的方式,然后跟一些IP电话提供商进行合作,一起提供服务。

【主持人】 明天首届VOIP高峰论坛将要举行,在这两天中,您觉得,这次峰会上将会有些什么样的收获和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

【徐玉】 我大概看了一下议程,我觉得应该说是内容挺丰富的。各方面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我自己希望或者说是觉参会人士能够从各方面都得到一些帮助,比如说包括目前VOIP的产品和运营商之间的关系,还有经营方式是什么,刚才您问到的很多问题,可能在会上都有不同的代表来阐述。可能每个人的理解有所不同,当然我觉得,应该说IP电话的经营方式跟传统的电话经营方式相比,应该说丰富得多,也会很多样化。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从那个会上得到各方面的信息,能够对自己的原有的一些想法有很大的补充。

、 【网友】 有不少人说,IP技术已经完全达到了成熟商用标准,您认为这种说法准确吗?

【徐玉】 我觉得不太准确。从技术本身。如果你仅仅提供一个通话,就拿起IP电话打电话,质量也不错,实时性也不错,各方面都不错,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讲,这就叫达到成熟水平的话,这个基本确定了。很多方面的东西是没有考虑得到的,比如刚才我讲的执法监听,还有紧急呼叫中心的一个连接,还有呼叫对你这个用户的定位,这些东西到目前都没有解决,还有供电问题,现在电话机是远程供电的,但是网络电话一旦电没有了,意味着你就打不了电话了,我们电信的服务讲究的是把99%的服务质量,家里停一下电或者是夏天空调太多了,停电了,那时候你就处在一个没法儿进行通信的状态。很多问题实际上是IP电话在目前还是解决不了的。这种通过IP的方式通话的这种服务质量,各方面跟传统的电话业务还是不可比的。所以我觉得,刚才说到的不是特别准确。可能只是考虑到通话本身,没考虑这是一个网络,网络本身所要涉及的方方面面的东西没有考虑。

【网友】 与政府对VOIP不明朗的政策相对应,目前各种媒体纷纷举办VOIP研讨会,展会,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徐玉】 其实首先反映的一个问题就跟3G一样,3G在中国炒了几年,每年都开各种论坛会议等,总是说政策不明朗,但是一年3G的会可能有20个左右,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大家都看好或者是投资者也好,运营商也好,设备提供商也好,甚至包括用户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对3G也好,对VOIP的未来发展前景应该说是看好的。这是第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我觉得基本都是这个状态。

第二,因为政策不明朗,比如说我是一个投资方,我特别想通过各种渠道汇集各方面的信息,我好得出一个判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越是这么一个状态,好象关注者也会更多,或者说讨论的议题更加发散。所以那么多问题需要讨论的话,肯定是各种会议都要开了,如果什么都确定好了,那大家讨论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东西该怎么做,可能一个专题,两个专题就完了,现在什么问题都有,什么都不确定,所有问题都在讨论。

【网友】 两会期间,曾经传出6月份会发牌照。问您怎么看?

【徐玉】 我很奇怪,怎么会传出这种传言。我是觉得可能只是一种说法而已,或者说某些人可能认为,6月份都差不多了,应该能够明确了。也许这个消息来源本身不见得是发证,而是有一定的说法或者是政府研究是否有一定的成果,应该说去年7月份还是做了试点,是不是都认为经过一年之后,是不是该有一些说法了。可能从这一点估测,至少从我的角度上来讲,没有明确听到说6月份有发牌照这一说法。

【主持人】 前一阵子有一个消息说,艾格要赞助中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而且当时引起很大的关注。

【徐玉】 我大概了解过这件事情,但是有点忘记了具体怎么说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从这么一个角度大概回答一下吧。因为VOIP本身现在对于VOIP企业来说,扩张它的用户群和扩张它的品牌是非常关键的,现在有一部分IP电话,我一直认为SKYPE不是通过真正的经营获利的,而是通过资本市场来获利的,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扩张他的用户群,通过这种方式,是不是通过赞助等等方式,能够让他的品牌让大家能够记住,然后能够在将来可能的情况下,能够很快迅速扩张用户群。我觉得是不是更多的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主持人】 咱们刚才在谈VOIP未来的时候提到三个主体,但是忘了一个主体是国外的运营商。如果将来政策明朗了,不管是传统的电信运营商还是新兴的,像国外的SKYPE也会进入中国,我们的企业该怎么应对?

【徐玉】 国外的运营商体现了互联网国际性的问题。我们现在那么多企业在做这个业务,但是真正一旦要做的话,我觉得中国的企业非常有必要联合做强,做大。因为像SKYPE这种公司资金实力比较强,一做就是国际性的这么一个推广的方式。对于我们中国企业来说,需要跟他们抗争的话,我觉得,要尽快能够联合起来,因为在互联网这个东西,成了事实,那你就是标准,你就是老大。这个互联网那种规则,你越大,给你得好处越多。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倒是觉得中国的企业要联合起来做强,做大。包括即时消息也好,包括类似的企业也好,现在这种小打小闹挣的只是眼前的钱。真正让我们中国企业能够跟他抗争,还是得联合。

【主持人】 那您在最后能透露一下,在这次VOIP高峰论坛上,您将会发表什么样的主题演讲呢?

【徐玉】 我是后天讲,是关于中国的政策,其实我当初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觉得挺为难的,因为这个政策问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另外我们是作为研究机构毕竟不是政府机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只能是从我们研究的角度上讲,认为VOIP政策要制定的时候要考虑关注哪些问题,要考虑哪些问题,可能我也会对国际上目前VOIP的政策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也会对我们目前现阶段的一个政府的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它关注的究竟是哪些方面的问题也会做一些介绍。也从我自己个人判断上来讲,认为目前应该从哪个方面去考虑将来的一个发展才能做强做大,主要是这两三个方面的东西。

【主持人】 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访谈就到这里。今天非常感谢通信信息研究所徐玉女士作客腾讯科技,非常感谢您。

【徐玉】 我也非常感谢腾讯能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和跟网友进行交流,也希望在将来,在各种场合,都能够跟各位网友进一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