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IGBT的正弦波中频逆变电源

楼主:
摘要:介绍了用IGBT作功率器件的中频逆变电源,对电路的工作原理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关键词:绝缘栅双极晶体管;中频逆变电源;驱动;正弦波脉宽调制

0    引言

    400Hz中频电源在工业、国防、航海、航空等领域中应用非常广泛。目前在我国,400Hz中频供电系统大多为中频机组,体积大,噪音高,效率低,管理不便。我们研制了一台用绝缘栅双极晶体管(IGBT)做为主功率开关器件的400Hz正弦波中频逆变电源,它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噪音低,转换效率高,工作可靠,使用方便等优点,是中频机组的理想替代新产品。

    IGBT是新一代复合型电力电子器件,它的控制级为绝缘栅控场效应晶体管,输出级为双极功率晶体管,因而它兼有两者的优点而克服了两者的缺点,如高的输入阻抗;高的开关频率;很小的驱动功率;通态压降小;电流密度大等。

1    系统组成及工作原理

1.1    逆变电源主电路

    正弦波中频逆变电源的主电路构成如图1中的上半部分所示,图中K1为空气开关。L为EMI滤波器,用以滤掉电网中的干扰和消除逆变电源对电网的干扰。K2,K3,K4为接触器,K2的作用是在系统启动时接通电源,在故障时切断主电源,其辅助触点K2′用来在停机或保护电路动作时使滤波电容C1C2上贮存的能量通过电阻R2快速放掉,以便检修或避免掉电时电容C1C2中聚积的能量还未放完,逆变桥中同桥臂上下主功率IGBT因驱动脉冲电平不确定发生同时导通而损坏。接触器K3和电阻R1构成软起动电路,其作用是在系统启动时,通过电阻R1缓慢地对电容C1C2充电,防止直接启动时由于电容器C1C2上初始电压为零,导致整流桥模块承受过大的电流冲击而损坏,当电容C1C2上的电压充到一定值时,接触器K3动作,其触点将电阻R1短接。K4用于将电源输出与负载隔开,等系统启动成功后再将负载接通,以保证电源系统顺利启动及保护用电设备。滤波电容C1C2用来对整流后的电压进行滤波,以保证提供给逆变桥的电压为平直的直流电压。R3R4分别并于C1C2两端,以保证C1C2各承受主电路中直流电压的一半。S为霍尔电流传感器,对逆变电源的直通及短路保护提供一取样信号。V1~V4为4只IGBT,构成桥式逆变电路。C3C4用来抑制IGBT通断过程中因电路中电感的存在引起的尖峰脉冲电压Ldi/dt,保证主功率开关器件IGBT不因承受过高的尖峰脉冲电压而击穿损坏。L1L2C5构成输出滤波器,把逆变桥输出的按正弦波规律变化脉宽的高频脉冲波还原成中频正弦波输出,并经变压器T1隔离后为负载提供合适幅值的电压。

图1    正弦波中频逆变电源原理图

    逆变电源主电路的工作原理可归纳如下:三相(或单相)交流市电经EMI滤波器滤波后,由整流桥模块U整流,再经电容滤波,加至由IGBT构成的桥式逆变电路,该直流高压经逆变电路逆变为脉宽按正弦波规律变化的高频脉冲波,再由输出滤波器滤掉高频谐波,得到中频正弦波,最后由变压器隔离、变压(升压或降压)后提供给负载。SPWM脉冲波由主控制电路产生并根据输出反馈电压和反馈电流来改变脉冲波的宽度,从而保证输出电压的稳定。

1.2    主控制电路

    主控制部分的原理框图如图2所示。它采用INTEL公司的16位单片机87C196MC作为控制核心。该单片机主要用于控制和数据处理,并具有脉宽调制信号输出端口。在控制算法上采用模糊控制算法。单片机产生载频为20kHz的SPWM脉冲信号,由脉宽调制信号输出端口输出,通过驱动电路加到IGBT的栅极,控制逆变电路正确工作,同时,根据电压和电流的反馈值调整SPWM脉冲信号的脉宽以保持输出信号幅度的稳定。为了保证系统安全可靠地运行,充分发挥单片机的强大控制功能,由主控制电路对系统的关键器件和关键参数,例如过压、欠压、过流、过载、输出短路、过热等进行实时监控,实现对系统工作状态的自诊断并对故障进行相应的声光报警。由于采用了16位单片机作为系统的控制核心,控制快速准确,使系统具有响应快,运行稳定、可靠的特点。

图2    主控制电路原理框图

1.3    驱动电路

    IGBT的栅极驱动电压可由不同的驱动电路提供,选择驱动电路时,应考虑驱动电路的电源要求,器件关断偏置的要求,栅极电荷的要求,耐固性要求,保护功能等因素。驱动电路的性能不仅直接关系到IGBT器件本身的工作性能和运行安全,而且影响到整个系统的性能和安全。

    德国西门康(SEMIKRON)公司生产的SKM系列IGBT功率模块,在芯片制造工艺、内部布局、基板选择等方面有独到之处,不必使用RCD吸收电路,SOA(安全工作区)曲线为矩形,不必负压关断,并联时能自动均流,短路时电流自动抑制,开关损耗不随温度正比增加,正温度特性曲线。鉴于此,选用西门康公司的SKM系列IGBT作为逆变电源的主功率开关器件。为充分利用IGBT的优良性能,保证系统能安全可靠地工作,驱动电路也选用西门康公司的SKHI系列驱动器。该系列驱动器只需一个非隔离的+15V电源;具有高dv/dt容量;保护功能完善;故障记忆,通过ERROR信号告知控制系统;上下互锁,避免同一桥臂两只IGBT同时开通;栅极电阻外部可调,使得使用不同功率容量的IGBT时都能工作于较高的开关频率,并得到高的转换效率。

    作为电压型控制的IGBT不需要栅极驱动电流,但由于栅极输入端有一个大电容,使在驱动时形成一很窄的脉冲栅极驱动电流,且IGBT容量越大,该脉冲电流的峰值越大,例如,200A/1200V的IGBT的开通电流的脉冲峰值约达到1.5A。SKHI驱动器既能承受这种高峰值栅极电流又不降低VGE。为?高开通和关断速度,减少驱动器损耗,SKHI驱动器的输出级采用MOSFET对管以减少连接线路上的电阻。影响开关速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栅极电阻RG,减小RG可以降低IGBT的开关损耗,但由于杂散电感的存在,使得IGBT关断时的集射极间的尖峰电压增大,SKHI驱动器将RG分成RGONRGOFF(见图3),这样两个参数可分别控制,并可根据IGBT容量的不同,分别调整RGONRGOFF,以获得最佳驱动效果。

图3    SKHI的输出级

    过流保护是驱动电路具有的重要功能之一,SKHI采用监测IGBT集射极电压VCE来测控过流,原理图见图4。VCE测控电路同时监视栅极输入信号和集射极电压,当输入信号为高电位,并且在3~5μs后,VCE较正常饱和值(3.5~5.5V)高,则认为过流,关断脉冲信号,给出故障报警信号。这是一种较先进的过流测控方式。

图4    SKHI的短路测控原理图

    SKHI驱动器是针对IGBT和MOS特性而设计的,是性能较为完善的一种驱动器。

1.4    辅助控制电路

    辅助控制电路的作用是根据主控电路发出的控制信号,依次控制接触器K2,K3,K4的吸合及分断,保证主电路依正确的顺序加电,在保护电路工作时切断主电路的供电电源。辅助控制电路还为风扇提供电源。

1.5    显示及按键控制电路

    显示及按键控制电路的功能是在主控电路的控制下,显示系统的工作状态,如电压、电流、频率等,并可通过按键改变输出电压的幅度(改变范围为额定输出电压的±10%)和输出电压的频率(400Hz±30Hz)。当系统出现故障时对故障进行显示和报警,报警信号包括过流、过载、短路、过热、输入过压欠压、驱动报警等。

1.6    软件控制

    在算法上采用SPWMT和PID算法以及模糊控制逻辑、动态查表法,使系统响应更快,保护功能更强,可靠性大大提高。

1.7    其他

    采用关键器件降额设计,软启动设计、自动保护设计等措施,保证电路在环境应力较大的情况下能可靠工作;采用可靠性热设计、三防处理、结构件加固处理等办法,保证产品在恶劣的气候应力和机械应力条件下的可靠性;对于舰载装备配套的本产品,采用复合型减震器和导向件结构,保证产品的抗冲击、抗振动性能。强化产品的绝缘设计,确保产品的安全性。

2    实用效果

    根据上述正弦波中频逆变电源方案,已成功开发出系列正弦波中频逆变电源,经实测在额定负载时输出正弦波的失真度<3%,MTBF>20000h,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通过了海装电子部组织的专家鉴定,还通过了中国电子产品可靠性与环境试验研究所质量检测中心(即信息产为部五所)的可靠性和电磁兼容性鉴定、环境试验检测。电源经海军多个部队和基地、军工单位、研究所的实际使用,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3    结语

    1)大功率IGBT因具有工作频率较高,驱动电路功率小,工作损耗小等优点,加之有专用的驱动电路可使驱动电路的设计简化,可靠性提高,因此,可方便地用于变频电源中。

    2)在正弦波逆变电源系统中应用16位单片机87C196MC来产生系统所需的SPWM脉冲信号,是非常方便实用的,可使硬件电路大大简化,可靠性提高,同时可利用单片机的强大控制功能,实时地对系统的关键器件和关键参数进行监控,实现对系统工作状态的自诊断。

    3)大功率IGBT逆变器的保护电路设计对其可靠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应充分重视。IGBT模块的吸收电容C3及C4须选用低感电容,如聚丙烯电容或类似的低介电损耗膜的电容,安装时应尽可能地靠近模块。

    4)正弦波逆变电源输出正弦波的失真度与输出滤波器的参数有密切关系,设计中应合理地选取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并照顾逆变电源最高输出频率的需要,滤波电感及电容应满足

    fc=

式中:fc为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取值为最高输出频率的5~10倍。

    5)由IGBT做功率开关器件构成的中频逆变电源体积小,重量轻,噪音低,工作可靠,使用、维护方便,在工业、国防、航天等领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是中频变频机组的理想替代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