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灵敏度无线话筒

楼主:
这里介绍一个高灵敏度无线话筒,它可以拾取5m范围内的微弱声响,发射距离可达500m左右,其工作频率在88~108MHz范围内,可通过调频收音机来接收它的发射信号。本无线话筒的另一个特点是工作频率十分稳定,即使手摸发射天线也不会引起发射频率的变化。其用途十分广泛。

电路原理

本话筒的线路图如图所示,

电路有声—电转换、预加重电路、音频放大器、超高频振荡调制器和高频放大功率器等部分组成。

声—电转换器由驻极体电容话筒B担任,牙拾取周围环境声波信号后即输出相应电信号,经C1、送入由R2、C2组成的预加重电路进行带宽压缩,以提高话音的调制音量。VT1为音频放大器,对预加重后的音频信号进行放大,经C3送至VT2的基极进行频率调制。VT2组成共基极超高频振荡器基极与集电极的电压随基极输入的音频信号变化而变化,从而使基极与集电极的结电容发生变化,高频振荡器的频率也随之变化,从而实现频率调制。

VT3组成的射极输出丙类高频功率放大器,其作用有两个:一是增大发射功率,扩大发射距离;二是隔离天线与振荡器,减小天线对振荡器频率的影响。高频功放后的信号有VT3的发射极输出,经C10、L3送至天线发射。L3为天线加感线圈,用于天线长度小于四分之一波长时,以提高天线发射效率。C8与C10的容量不可大于20pF,否则天线的变动将会影响频率的稳定。

元件选择与制作

VT1可用9014或3DG12型等硅NPN低噪音三极管;VT2可选用9018或3DG80型等硅NPN超高频三极管;VT3选用8050C或3DG12C型等NPN高频中功率三极管。

C1、C3和C11可用普通瓷介电容器;电阻全部采用1/8W型碳膜电阻;L1~L3用φ0.4mm漆包线在圆珠笔芯上绕6匝,然后脱胎取下即可;L3应在3匝处抽头;L2与L3在印制板上应互相成垂直状态排列;天线最好采用拉杆天线,也可用800mm长的塑料软先代替;B可用CRZ2-113F型驻极体电容话筒;电源可用四节五号电池或用一块4F22型6V层叠电池;S为小型开关。

电路调试

1.调整各级工作点:调电阻R3使VT1的集电极电压为1.5V;调电阻R7使VT2集电极电流为4~6mA,此时用镊子触碰VT2集电极,此电流应有明显变化,说明高频振荡器工作正常;VT3的工作点不用调试。

2.频率调整:打开室内收音机,在88~108MHz范围内搜索本机信号。如两机频率对准,在收音机里会产生强烈的音频啸叫声,此点应避开当地调频广播电台的频率避开方法是用小螺丝刀拨动线圈L的匝距。

3.发射场强调试:先自制一个简单的场强仪,如图所示。

将场强仪的a、b 两点分别接无线话筒的天线与地端,微调无线话筒的L1与L3的匝距,使场强仪的万用表读数最大即可。场强仪万用表应置于直流10V或50V挡。

调整好的电路即可投入使用,如用于娱乐,可将外壳制成一般话筒的形状,电源用层叠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