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816的中断

楼主:
65816的中断
65816的中断有一些奇怪的事情是你应该考虑的。如果你打算写65816原本模式下的代码,你应该考虑到你的中断程序如何被处理。如果你写过在原本模式下的IRQ程序,那么你需要考虑的东西可以少一些。然而,如果你正在写使用16位累加器和/或16位变址寄存器的65816原本模式下的程序,并且你是使用模拟模式下的核心IRQ,那么你必须写一些代码来处理错误。在6502模拟模式下,IRQ先将程序指针的高端字节压栈,然后是程序指针的低端字节,最后是状态寄存器。在原本模式下,IRQ按下面次序压栈:

程序指针存储段 (PBR)
程序指针高端字节
程序指针低端字节
状态寄存器
然后,状态寄存器的十进位模式位(d)被清除(设为二进制模式),IRQ标志被设置(只是非NMI),最后,程序存储段(PBR)被置零,65816通过IRQ硬件向量进行跳转。

这暗示着,如果65816在模拟模式下的一个非零ram存储段内运行,程序存储段将会丢失(不好)。有两种解决该问题的方法。第一种,避免在模拟模式下的ram存储段0以外运行。第二种,你可以先将当前的程序存储段的值保存在ram的某个位置,然后再在模拟模式的超过存储段0的位置运行。

有一件事情现在仍不清楚:CMD超级处理器是否能良好地处理原本模式下的IRQ。原本模式具有一张新的硬件向量表。

网友:

把那表发来看看, 或许还可以知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