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示波器上使用DSP滤波技术的探讨简介

楼主:
发贴心情
在示波器上使用DSP滤波技术的探讨
简介
  当前所有高速实时数字示波器都采用了各种形式的数字信号处理技术(DSP)。某些工程师担心使用软件对采集来的数据波形滤波可能会与实际的信号有出入。但是,示波器捕获的原始波形未必表示的是实际输入信号,示波器捕获的“原始”波形数据中包括了失真的结果,这是由示波器的前端硬件滤波器造成的。在理想情况下,实时示波器拥有无限快的采样速率、完美的平坦频响、线性相位响应、没有底噪声及带宽高。但在实际环境中,示波器具有硬件限制,这种限制产生了误差。DSP滤波技术最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校正硬件导致的误差,改善测量精度,增强显示质量。
  当前性能较高的实时示波器中常用的DSP滤波技术有以下五种:

  每种滤波器特点都可以在用有限脉冲响应(FIR)软件滤波器实现。本文介绍了不同DSP滤波器的用途,以及相关的优点和缺点。本文没有提供实现各种DSP滤波器的实际软件有关的信息。
  用于波形重建的DSP滤波技术
  波形重建滤波用来在两个实际数据采样点之间“插入”数学运算点。插入的数据点可提高较快时基下的波形测量精度和使波形更接近真实。等效/重复采样,也是一种透过插入点的方法实现的波形重建技术,但它的应用场合有限,仅对严格重复的波形有效;对信号实时变化的应用场合,不能使用等效采样。必须在一次采集完成一个完整的波形捕获,因此只能选择软件的方法重建波形。
  最简单的波形重建,采用线性插补滤波器。尽管这类滤波器将改善测量分辨率、精度和显示质量,但更精确的内插技术是sin(x)/x 波形内差滤波技术,这是一种对称滤波器。图1是使用线性内差 (顶部的蓝色曲线)和sin(x)/x 内差 (底部的黄色曲线)的3GHz正弦波实例。通过线性内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使用20 G 样点每秒采样的示波器,得到的样点间隔为50 ps。

图1:线性内差 与 正弦内差

  Sin(x)/x内插滤波虽然是更精确地表示输入信号的方法,但有一些问题要注意。首先,为使sin(x)/x 内插滤波绝对精确,示波器的采样率要保证能处理任何低于Nyquist频率 (fN)的频率成分。Nyquist频率定义为取样频率(fS)的?。对可以以20 GSa/s速率采样的示波器,Nyquist频率是10 GHz。为提供最大带宽、同时保证能将10 GHz以上的频率完全滤掉,在理论上,示波器必须有一个10 GHz或10GHz以下的硬件“砖墙式滤波器”。遗憾的是,砖墙滤波器在物理上是不能通过硬件实现的。图2中的红色曲线(顶部)表示砖墙滤波器的特点,Nyquist频率以下的所有频率成分都完全通过,Nyquist频率之上的所有频率成分都完全被滤掉。

图2: 各种硬件滤波器的频率响应

  过去,带宽较低的示波器一般具有高斯类型的滚降特点,如图2中的绿色曲线(底部)所示。如果您使用这种高斯类型的低速滚降滤波器处理速度非常快的信号,由于高于–3dB带宽的信号很多,超过Nyquist频率之上的频率成分(在本图中用阴影区域表示)会出现混叠现象。如果被测对象基波频率接近或超过Nyquist频率,混叠会使得显示的周期性波形看上去会像没有触发一样,波形的测量误差会呈几何级数增长。在输入信号的基波频率低于Nyquist频率,但信号谐波高于Nyquist频率时,您可能会在示波器显示屏上看到边沿“摇摆”的波形。为此,安捷伦在传统上一直把具有高斯滚降特点、带宽较低的实时示波器的带宽限定为取样速率的?,也就是Nyquist频率的? ,目的是滤除高于Nyquist的谐波成分。
  对某些带宽在2 GHz - 6 GHz之间的带宽较高的实时示波器,硬件滚降特点开始接近理论砖墙滤波器。在大多数示波器测量中,这是一种希望实现的特点。这类硬件滤波器称为高阶最大平坦滤波器,如图2中的蓝色曲线(中间)所示。通过这类硬件滤波器,大多数带内频率以最小衰减传送,而大多数带外频率则被明显衰减。在高阶最大平坦响应时,示波器带宽开始接近Nyquist极限。安捷伦建议对具有高阶最大平坦响应的示波器,示波器带宽应限定在不大于取样速率的0.4倍。换句话说,为保证使用sin(x)/x滤波的波形重建技术的有效性和精确性,以20 GSa/s速率取样的示波器的带宽不得超过8 GHz。
  在示波器中采用sin(x)/x 软件内插滤波器有什么缺点呢?如果输入信号在前期有频段限制,或如果示波器的硬件适当地限制了Nyquist频率之上的取样频率成分,那么其问题可以降到最小。但是如果输入信号具有超过系统带宽的明显高的频率成分,那么sin(x)/x滤波技术的问题之一是对重建的波形可能会出现软件生成的下冲和过冲,这种影响在本质上是一种Gibbs现象。软件生成的过冲通常隐藏在实际输入信号中固有的过冲及示波器的硬件滤波技术所产生的过冲中。由于下冲通常在信号中实际并不存在,因此示波器用户通常会怀疑sin(x)/x滤波技术的有效性。但在测量带外信号时,与未校正的硬件导致的误差相比,软件导致的误差(如下冲)可能只是小巫见大巫。
  记住,测量带外信号意味着您正在试图捕获频率成分超过示波器指定带宽功能的信号,因此测得结果中可能包括由于硬件限制导致的明显误差成分。例如,如果您试图测量边沿速率为20 ps (10% - 90%)的输入信号,6 GHz示波器会产生70 ps左右的测量结果(10% - 90%), 250%的测量误差。尽管软件滤波产生的下冲和过冲可能会扰乱视觉,但与硬件导致的过冲及经常被忽视的边沿速率测量误差相比,这些现象只是很小的误差来源。
  为降低软件导致的下冲,示波器设计人员可以采用sin(x)/x 内插滤波技术,而不校正采集的带外波形的相位,结果是滤波后的波形有很大的过冲和很小的下冲时,尽管这感觉可能比较舒服,但幅度测量和边沿速率测量的精度会恶化。因此,就快速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测量而言,使用线性相位校正的DSP滤波技术的测量结果最为精确。(本文后面将更详细地讨论相位校正滤波技术。)
  最好的方法是尽力忽略下冲现象,把快速边沿脉冲开始前的这种“摆动”看作实时示波器采用正确DSP滤波器的一种标志,这种技术可以最精确地表示带外信号的整体特点。也可以把下冲信号看成一种标志,表明您应该使用更高带宽的实时示波器,或者使用高带宽取样示波器,如Agilent 86100C。如果不可能进行重复取样,而且合适的高带宽实时示波器尚未面世,那么您可能必需接受,实时测量结果是当前实时取样和滤波技术所能实现的最好结果。
  如前所述,sin(x)/x DSP滤波会明显改善测量分辨率和精度,使其远远高于实时取样间隔 (1/取样速率)。通过安捷伦20 GSa/s 54855A示波器,在单次采集中使用sin(x)/x滤波时,增量时间测量精度可以改进到+/-7 ps (峰值)。在某些情况下,使用sin(x)/x滤波技术会影响吞吐量,换句话说,滤波器导致示波器显示屏更新速度太慢。但是,由于使用sin(x)/x滤波可以增强精度,因此所有缺点显得都不那么重要。
  目前,所有主要实时示波器厂商都允许用户决定是否使用sin(x)/x滤波技术。这种工作模式是安捷伦示波器是一种默认选项,但用户可以选择其它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