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技巧/基于RTX51的单片机软件设计

楼主:
摘要:随着单片机应用的日益广泛,对它的软件开发效率要求越来越高,从汇编到C语言,然后过渡到了操作系统。MCS51作为单片机世界的长生不衰的主力军,应用于其上的RTX51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它硬件要求低,使用方便、灵活、因此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单片机的软件开发之中。

  关键词:单片机 C51 RTX51

  1 概述

  很多单片机的应用中都需要同时执行很多任务,对于这样的应用,我们可以利用实时操作系统来灵活地安排系统资源。RTX51是美国Keil公司开发的一种小型的应用于MCS51系列单片机的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它可以工作所有8051单片机以及派生家族中,简化了复杂的软件设计,缩短了项目周期。我们实践中用RTX51来开发单片机软件。设计单片机控制的GPS接收板软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 RTX51介绍

  RTX51有2个模式:RTX51完全模式和最小模式。RTX51最小模式版是RTX51完全版的一个子集,可以很容易地运行在8051系统上,而不需要外部RAM(DXATA)。RTX51完全模式有4个任务优先级,可以和中断函数并行处理,各个任务之间通过使用“邮箱”系统来进行信号和消息的传递,可以从内存池中申请和释放内存;同时,可以强制一个任务停止执行,等待一个中断,或者是其它中断传来的信号量或者消息。RTX51对系统硬件的要求如表1所列。

  2.1 RTX51任务

  RTX51区分2类任务:快速任务和标准任务。快速任务有很快的响应速度,每个快速任务使用8051一个单独的寄存器组,并且有自己的堆栈区域。RTX51支持最大同时有3个快速任务。标准任务需要多一点的时间来进行任务切换,因此使用的内部RAM相对快速任务要少,所有的标准任务共用1个寄存器组和堆栈。当任务切换的时候,当前任务的寄存器状态和堆栈内容转移到外部存储器中。RTX51支持最大16个标准任务。

  RTX51任务状态:

  ①运行(RUNNIGN)——当前正在运行的任务处于RUNNING状态,同一时间只有1个任务可以运行。
②就绪(READY)——等待运行的任务处于READY状态,在当前运行的任务退出运行状态后,就绪队列中优先级最高的任务进入到运行状态。
③阻塞(BLOCKED)——等待一个事件的任务处于BLOCKED状态,如果事件发生且优先级比正在运行的任务高,此任务进入运行状态;如果优先级比正在运行的任务低,此任务进入READY状态。
④删除(DELETED)——没有开始的任务处于删除状态。
⑤任务切换——RTX51包含一个事件驱动的任务切换机制,它能够按照任务的优先级进行切换,也就是抢占式多任务系统;另外还有一个可选的时间片轮转切换任务模式,在时间片轮转模式下,同级别的任务是按照时间片分别占用CPU的。RTX51任务有4个优先级:0、1、2可以分配给标准任务,优先级3是为快速任务保留的。每个任务都可以等待事件的发生,而并不增加系统的负担;任务可以等待消息、信号、中断、超时事件或者它们的组合。任务切换是按照一定规则进行的,包括:进入到“就绪”状态的优先级高的任务先执行;如果“就绪”状态的几个任务是同一个优先级,那么最先进入“就绪”状态的先执行。

  RTX51任务切换图如图1所示。

  2.2 RTX51事件
◇超时(timeout):挂起运行的任务指定数量的时间周期。
◇间隔(interval):类似于超时,但是软件定时器没有复位,典型应用是产生时钟。
◇信号(signal):用于任务内部同步协调。
◇消息(message):适用于RTX51 Full,用于信息的交换。我们可以把一个消息交送到一个特定的邮箱。消息由2字节组成,可以是用户按照自己的需求定主的数据,也可以是指向数据的指针。如果邮箱的消息列表满,而且是中断发送消息,这个消息将会丢失;如果是任务发送消息,那么任务将会进入到等待状态,直到邮箱重新有了位置可以接收这一条消息。邮箱是按照FIFO的原则来管理消息的,如果几个任务都在等待接收消息,那么最先进入等待接收队列的将接收消息。一个邮箱最多可以存储8条消息。当邮箱满的时候,最多只能有16个等待任务。
◇中断(interrup):适用于RTX51 Full,信号量用于管理共享的系统资源。通过使用“令牌”,允许在同一时刻只有一个任务使用某些资源。如果几个任务申请访问同一个资源,那么首先提出申请的将允许访问,其它的任务进入等待队列,直到第1个任务操作完毕,下一个任务才能继续。

  Os_wait()函数挂起一个任务来等待一个事件的发生。这样可以同步2个或几个任务。它的工作过程如下:当任务等待的事件没有发生的时候,系统挂起这个任务;当事件发生时,系统根据任务切换规则切换任务。

  2.3 RTX51中断处理

  RTX51完全模式提供2种方法来处理中断:一种是C51的中断函数,另一种是RTX51的断。它又可以分为快速任务中断和标准任务中断。对于中断函数这种方法,它同时也可以在不使用RTX51的情况下使用,当中断发生的时候,程序就跳到了相应的中断函数,它和正在运行的任务是互相独立的,中断的处理是在RTX51系统之外,和任务切换规则没有关联。对于任务中断的方法,不管使用快速是标准任务来处理中断,如果中断发生,等待中断的任务就从“等待”状态进入到就绪状态,并按照任务切换规则进行切换。这种中断处理是完全集成在RTX51的内部,硬件中断事件的处理和信号、信息的处理是完全相同的。在系统响应中断使能寄存器,这样才能遵守任务的切换规则并保证中断程序的无误进行。必须注意中断使能寄存器是由RTX51完全控制的,禁止用户手动的修改。

  应用实例

  以下给出RTX51在单片机控制的GPS接收板上的应用。

  (1)系统硬件组成
单片机W77E58,快速8051内核、32KB ROM、1KB的XDATA RAM,符合使用RTX51的硬件要求;键盘、GPS定位模块、液晶显示模块。
(2)系统软件构成
软件运行环境KEIL uVision2 6.20集成开发环境加上RTX51完成版。任务KEY-BOARD,监测键盘的情况,如果有按键按下,把按键的编码发更新到邮箱1,外部中断1等待接收GPS数据,并把数据存储起来,向DISPLAY任务发出信号。任务DISPLAY根据接收到的不同的信号和消息,进行处理。任务SEND-OUT,把接收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并发送出去。任务VOICE进行语音输出。

  系统硬件、软件结构如图2所示。

  下面给出简写的源程序:

  #include<RTX51.h> //包含RTX51头文件
#define DISPLAY 0
#define SEND_OUT1
#define KEY_BOARD2
#define VOICE3
void main(void)
{ init system(); //系统初始化
os start system(DISPLAY); //启动RTX51
void task0(void)_task_DISPLAY
{ os_set_slice(1000); //设置时间片大小
os_enable_isr(0); //允许外部中断0
os_creat_task(SEND_OUT); //启动SEND_OUT任务
os_creat_task(VOICE); //启动VOICE任务
for(;;){
switch(os_wait(K_SIG+K_MBX+1,255,&keyboard))//等待接收信号和键盘消息,分类处理
{display1();break;
case EVENT_MBOX;//当从邮箱接收到数据的时候switch(keyboard)
{ case '1';

os_send_signal(SEND_OUT); //向任务SEND_OUT发送信号

os_send_signal(VOICE);} //向任务VOICE发送信号
…;}
…;}
}
void task1(void)_task_SEND_OUT //处理发送数据任务
{while(1)
{ os_wait(K_SIG,255,0) //等待信号
operation_send();
}
void task3(void)_task_VOICE
{while(1){
os_wait_signal(K_SIG,255,0); //等待语音处理信号
voice();}
}
void interrupt(void)interrupt 2 using 1
{ read_gps_data(p_gps_data); //接收数据
isr_send_signal(DISPLAY); //向DISPLAY任务发信号
}
#pragma REGISTERBANK(2) //使用寄存器组2
void task2(void)_task_KEYBOARSD_priority_3//设置为快速任务
{ os_attach_interrupt(0); //绑定任务和外部中断0
while(1){
os_wait(K_INT,255,0); //等待中断的发生
KEY=iic_read_keyboard();
os_send_message(1,KEY,0);}//将键盘编码发送到邮箱1

  4 结论

  通过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使用RTX51开发单片机程序更加方便了。尤其是较大的程序,避免了自己写消息循环等繁琐工作,效率明显增加了。在硬件资源足够的情况下,效果更加明显。

网友:
实时OS,一个方向,记下了哈

如题。
先记下,有机会,咱们一个一个方向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