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管反激变换器研究分析

楼主:
摘要:研究了基于峰值电流模式的双管反激变换器,分析了它的工作原理,说明了它在高压输入场合的优点。

关键词:反激变换器;峰值电流控制;双管反激

0    引言

    反激变换电路由于具有拓扑简单,输入输出电气隔离,升/降压范围广,多路输出负载自动均衡等优点,而广泛用于多路输出机内电源中。在反激变换器中,变压器起着电感和变压器的双重作用,由于变压器磁芯处于直流偏磁状态,为防磁饱和要加入气隙,漏感较大。当功率管关断时,会产生很高的关断电压尖峰,导致开关管的电压应力大,有可能损坏功率管;导通时,电感电流变化率大。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必须在功率管两端加吸收电路。

    双管反激变换电路,在功率管关断时,由于变压器漏感电流流过续流二极管反馈给电源的嵌位作用,而使功率管的电压应力和输入电压相等。可见在高压输入场合双管反激电路有其特有的优点。

1    电路分析

    电路图如图1所示。在稳态工作条件下,为了简化分析,假设所有开关器件都是理想的;漏感Lr远小于励磁电感LmL2为变压器副边等效电感;电路工作在CCM模式。

图1    双管反激变换器电路图

    电路共有4个工作模式,工作过程如图2所示。

图2    工作波形图

    ——模式1[t0t1]    在S1和S2开通后的t0时刻,输入直流电压Uin作用于LrLm上,D1和D2关断,漏感电流iLr线性上升,则有

    iLr(t)=iLr(t0)+(tt0)(1)

D1和D2承受反压为Uin,而D3承受反压为Uo+(N2/N1)UiniL2=0,由滤波电容C向负载供电。

t1时刻漏感电流iLr

    iLrt1)=iLr(t0)+(t1t0)(2)

    ——模式2[t1t2]    在t1时刻关断S1和S2,由于电感电流不能突变,感应电势反向,D1和D2导通钳位使S1和S2承受正压为Uin;同时D3导通,副边电流iL2形成。原边电流iLr线性下降,即

    iLr(t)=iLr(t1)-(tt1)(3)

    iL2(t)=(4)

t2时刻原边电流

    iL2(t2)==0(5)

    ——模式3[t2t3]    在t2时刻D1和D2中的电流和漏感电流iLr下降到0,iL2达到最大。此后iL2线性下降,

    iL2(t)=iL2(t2)-(tt2)(6)

t3时刻

    iL2(t3)=iL2(t2)-(t3t2)(7)

在此阶段D1和D2承受反压为,S1和S2承受正压为

    ——模式4[t3t4]    在t3时刻开通S1和S2,输入电压Uin直接作用于LrLm上,漏感电流iLr从0开始线性上升,

    iLr(t)=(tt3)(8)

此时D3仍导通,给电容C充电和向负载供电,iL2(t)以更大的斜率线性下降,为漏感电流iLr减去励磁电感Lm上电流。

    iL2(t)=(9)

    iLr(t)=tt3)(10)

t4时刻D1和D2反压由上升到UiniLr(t)上升到励磁电流iLm,iL2(t)=0,D3反偏,开始新的PWM周期。

    由上述分析可知,双管反激变换器具有以下优点:

    ——续流二极管将漏感能量回馈给电源;

    ——有效抑制关断电压尖峰,使开关管电压应力为输入电压;

    ——不需要额外的吸收电路。

2    控制系统结构

    采用峰值电流控制模式,如图3所示。由于引入电流反馈,使系统性能具有明显的优点:

图3    峰值电流模式控制原理

    ——具有良好的线性调整率,反应速度快;

    ——消除输出滤波电感带来的极点,使二阶系统变为一阶系统,稳定性好;

    ——固有逐个脉冲电流限制,简化了过载保护和短路保护。

    电流型也有缺点,在占空比>50%时,必须进行电流斜坡补偿,否则系统不稳定。本文采用控制芯片UC3844,占空比<50%。

3    实验结果

    利用以上分析结果,设计了一台机内稳压电源。输入360~450V;输出+15V(1A),-15V(0.2A),+25V(0.2A)3路,+25V(0.4A);开关工作频率为100kHz,最大占空比Dmax=0.45;功率45W。变压器用铁氧体R2KBD,罐型GU30,按反激变压器设计原则设计。主要波形如图4所示。

CH1驱动电压(10V/格)    CH2漏源电压(250V/格)

(a)功率管驱动电压与漏源电压波形

CH1驱动电压(10V/格)    CH2续流二极管两端电压(250V/格)

(b)功率管驱动电压与续流二极管两端电压波形

CH1驱动电压(10V/格)    CH2整流二极管两端电压(25V/格)

(c)功率管驱动电压与整流二极管电压波形

CH1驱动电压(10V/格)    CH2原边电流(1V/格)

(d)功率管驱动电压与原边电流波形

图4    主要波形

    从图中可以看出功率管的电压应力等于输入电压,续流二极管两端电压和分析结果也相同。可见双管反激拓扑在高压输入场合有其独特优越性。图4(d)中,原边电流有尖峰是由于副边整流二极管反向恢复造成。

4    结语

    原理分析和实验结果的一致性,表明双管反激变换器特别适用于高压输入场合,它减少了器件的电压应力,为功率管的选取和保护创造了有利条件,增加了系统的可靠性。因此,适于应用于高压输入的中小功率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