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设置:Dell? Latitude? CPx H 系列/J 系列用户指南

楼主:
节能试验

一般来说,每种节能功能的设置值越低,电池的使用寿命就会越长。另一方面,设置值越高,计算机的性能就会越佳。

要评估不同设置对计算机电池的使用寿命以及软件的性能有何影响,请按以下步骤进行试验:

  • 将所有选项均设置为默认值时使用计算机。

  • 禁用所有选项或将其设置为“Off”时使用计算机。

  • 所有选项均设置为最小或最大值时使用计算机。
注:对于与高级配置和电源接口 (ACPI) 兼容的系统,电源管理设置由“Control Panel”(控制面板)中的“Power Management”(电源管理)或“Power Options Properties”(电源选项属性)控制。在其它系统中,电源管理设置由系统设置程序进行控制。

在 Windows 95、Windows 98 和 Windows NT 中使用组合键

表 1 列出了 APM 兼容系统的电源管理组合键。

注:要在外部键盘上使用组合键,请在系统设置程序中启用“External Hot Key”(外部热键)选项,并且使用 <Scroll Lock> 键取代 <Fn> 键。

表 1.激活/取消激活功能的组合键

功能 激活/取消激活
关闭显示屏 要激活此功能,请按 <Fn><d> 组合键。

要取消激活此功能,请移动光标或者在集成键盘或外部键盘上按任意键。(如果没有反应,则计算机可能正处于暂挂模式。您可以按电源按钮恢复正常操作。)

关闭硬盘驱动器 要激活此功能,请按 <Fn><h> 组合键。

访问硬盘驱动器时,计算机将会自动取消激活此功能。

注:如果模块化硬盘驱动器安装在 C/Dock 介质托架中,则不能通过按 <Fn><h> 组合键关闭硬盘驱动器

暂挂模式

备用模式(Windows 98 系统)

要激活此模式,请按 <Fn><Esc> 组合键。要取消激活此模式,请按电源按钮。
磁盘暂挂模式 要激活此模式,请按 <Fn> 组合键。如果使用法语键盘,则按 <Fn><q> 组合键。

要取消激活此模式,请按电源按钮。

在 Windows 98 和 Windows 2000 中使用组合键

表 2 列出了 ACPI 兼容系统的电源管理组合键。

注:要在外部键盘上使用组合键,请在系统设置程序中启用“External Hot Key”(外部热键)选项,并且使用 <Scroll Lock> 键取代 <Fn> 键。
注:这些组合键适用于与高级配置和电源接口 (ACPI) 兼容的系统。

表 2.激活/取消激活功能的组合键

功能 激活/取消激活
休眠模式(与 ACPI 兼容的 Windows 98 系统)

备用模式(Windows 2000 系统)

要激活此模式,请按 <Fn><Esc> 组合键,或者在某些外部键盘上按“Sleep”(休眠)键。要取消激活此模式,请按电源按钮。

注:系统在 ACPI 下运行时,电源管理功能的设置(例如组合键以及备用或冬眠模式)由“Control Panel”(控制面板)中的“Power Management”(电源管理)“Power Options Properties”(电源选项属性)窗口控制。请参阅 Windows 98 的电源管理属性Windows 2000 的电源选项属性

合上显示屏

计算机节能的方法之一是在不使用计算机时合上显示屏。

在 Windows 95、Windows 98 和 Windows NT 系统中合上显示屏

计算机连接外部显示器时,如果您合上计算机的液晶显示屏 (LCD) ,显示屏将会自动关闭。如果您在系统设置程序中将“Display Close”(合上显示屏)选项设置为“Suspend”(暂挂),则在合上显示屏时,计算机将进入暂挂模式。如果将“Display Option”(显示选项)设置为“Active”(激活),则在合上显示屏时,显示屏将关闭,而不会进入暂挂模式。

注:如果计算机已连接外部显示器,则在合上显示屏时,计算机将不会激活暂挂模式。您仍然可以使用外部显示器。

合上显示屏时,如果计算机检测到唤醒警报或者接收到调制解调器呼叫,将会处理警报或应答呼叫。此类输入/输出 (I/O) 活动停止后,计算机将在 1 分钟后重新激活暂挂模式。

要恢复工作,请打开显示屏(计算机可能需要几秒钟才能恢复操作)。

在 Windows 98 和 Windows 2000 系统中合上显示屏

计算机连接外部显示器时,如果您合上计算机的液晶显示屏 (LCD) ,显示屏将会自动关闭。您可以在“Control Panel”(控制面板)中将“Power Management”(电源管理)“Power Options Properties”(电源选项属性)窗口中的“Display Close”(合上显示屏)选项设置为“Standby”(备用)“Hibernate”(冬眠)“Power Off”(关闭电源)等选项。合上显示屏后,计算机将执行指定的操作。

注:如果计算机已连接外部显示器,则在合上显示屏时,计算机将不会激活备用或冬眠模式。您仍然可以使用外部显示器。

合上显示屏时,如果计算机检测到唤醒警报或者接收到调制解调器呼叫,将会处理警报或应答呼叫。此类输入/输出 (I/O) 活动停止后,计算机将在 1 分钟后重新激活备用或冬眠模式。

要恢复工作,请打开显示屏(计算机可能需要几秒钟才能恢复操作)。

暂挂模式

如果您的计算机运行 Microsoft? Windows? 95 或 Microsoft Windows NT? 操作系统,则暂挂模式可以停止计算机的大多数活动,但是计算机需要 20 至 30 秒钟才能恢复操作。计算机无人看管时,请使用暂挂模式。

注:与 ACPI 兼容的系统(例如 Windows 2000 和某些 Windows 98 系统)不支持暂挂模式。与 ACPI 兼容的系统支持备用模式和冬眠模式。有关电源管理设置的信息,请参阅 Microsoft Windows 2000 系统帮助。

暂挂模式通过关闭以下组件节省电池电量:微处理器时钟;显示屏;硬盘驱动器;CD-ROM、CD-RW、DVD-ROM 或 LS-120 驱动器模块(如果已安装);外部显示器连接器;外部键盘(如果已连接);并行端口;串行端口;触摸板;软盘驱动器。

通过按 <Fn><Esc> 组合键(如果您已在系统设置程序中启用“External Hot Key”[外部热键]选项,也可以在外部键盘上按 <Scroll Lock><Esc> 组合键),您可以立即激活暂挂模式。

系统处于暂挂模式时,电源指示灯不会亮起。

按电源按钮可以使计算机从暂挂模式中恢复操作。计算机可能需要几秒钟才能恢复正常操作。

注:从暂挂模式中恢复操作时,如果您设置了口令,系统将显示口令提示屏幕。在口令提示屏幕中,如果您在 2 分钟内未输入口令,系统将返回至暂挂模式。

备用模式

如果您的计算机运行 Microsoft Windows 98 或 Windows 2000 操作系统,则备用模式可以关闭显示屏、停止硬盘驱动器的活动和关闭其它内部设备,以便节省电池电量。计算机从备用模式中恢复操作时,桌面将恢复至进入备用模式之前的状态。

注意:进入备用模式之前,计算机将数据保存至随机存取存储器 (RAM),而不是硬盘驱动器。如果计算机在使用电池供电时进入备用模式,则在电池电量完全耗尽时,RAM 中的数据将会丢失。

您可以通过按 <Fn><Esc> 组合键激活备用模式。要使计算机从备用模式中恢复操作,请按电源按钮。

注:系统在 ACPI 下运行时,电源管理功能的设置(例如组合键和备用模式)由“Control Panel”(控制面板)中的“Power Management”(电源管理)“Power Options Properties”(电源选项属性)窗口控制。要激活备用模式,请确保已在“Power Management”(电源管理)“Power Options Properties”(电源选项属性)窗口中设置了相应的选项。

Windows 95、Windows 98 和 Windows NT 的磁盘暂挂模式

磁盘暂挂 (S2D) 模式可以帮助您将所有系统数据复制到硬盘驱动器上的保留区域(即 S2D 分区),然后关闭计算机的所有电源。计算机恢复正常操作时,将运行激活此模式之前运行的相同程序并打开相同的文件。

注:与 ACPI 兼容的系统(例如 Windows 2000 和某些 Windows 98 系统)不支持磁盘暂挂模式。与 ACPI 兼容的系统支持冬眠模式。请参阅 Windows 98 和 Windows 2000 的冬眠模式

如果您要将计算机存储 40 天以上,请将计算机置入 S2D 模式。S2D 模式将配置信息保存在非易失性随机存取存储器 (NVRAM) 中。备用电池将会维护此信息,但是可能会在 40 天后用尽电量。

注:如果电池电量即将用尽,S2D 模式可以帮助您将系统数据保存至硬盘驱动器,从而保护您的系统数据。

要激活 S2D 模式,请按 <Fn> 组合键(如果已在系统设置程序中启用“External Hot Key”[外部热键]选项,也可以在外部键盘上按 <Scroll Lock> 组合键)。如果使用法语键盘,则按 <Fn><q> 组合键或 <Scroll Lock><q> 组合键。

按电源按钮可以从 S2D 模式中恢复操作。

如果您在计算机处于磁盘暂挂模式时连接或卸下设备,计算机将在恢复正常操作时自动识别新连接的设备。

计算机从 S2D 模式中恢复操作后,某些 PC 卡可能无法正确工作。如果遇到与 PC 卡有关的问题,请卸下并重新插入 PC 卡。

注:Dell 计算机在出厂之前已创建了适当大小的 S2D 分区。您可以使用磁盘暂挂公用程序删除文件、增加文件大小或者添加已删除的磁盘暂挂文件。有关更改或创建磁盘暂挂文件的详情,请参阅 readme.S2D 文件。您可以在硬盘驱动器上的“Dell Utilities”(Dell 公用程序)文件夹或者计算机附带的 S2D 软盘中找到此文件。在 Windows 95 和 Windows 98 操作系统中,如果未安装托架管理程序,请不要在 S2D 模式中使用“Add/Remove Devices”(添加/删除设备)选项。

Windows 98 和 Windows 2000 的冬眠模式

对于与 ACPI 兼容的系统,您可以通过“Control Panel”(控制面板)中的“Power Options Properties”(电源选项属性)窗口启用计算机的冬眠模式。

冬眠模式可以帮助您将存储器的所有内容复制至硬盘驱动器,然后关闭计算机的所有电源。计算机恢复正常操作时,将运行激活此模式之前运行的相同程序并打开相同的文件。

如果您要长时间存储计算机,请将其置入冬眠模式。冬眠模式将配置信息保存在非易失性随机存取存储器 (NVRAM) 中。

注:如果电池电量即将用尽,冬眠模式可以帮助您将系统数据保存至硬盘驱动器,从而保存系统数据。

要启用冬眠模式,请按以下步骤进行:

  1. 单击“Start”(开始)按钮,指向“Settings”(设置),然后指向“Control Panel”(控制面板)

  2. 双击“Power Options”(电源选项)图标。

    屏幕将显示“Power Options Properties”(电源选项属性)窗口。

  3. 单击“Hibernate”(冬眠)标签。

  4. 选择“Enable Hibernate Support”(启用冬眠支持)

  5. 单击“Apply”(应用)

  6. 单击“Advanced”(高级)标签。

    “Advanced”(高级)标签下列出的每个适当选项选择“Hibernate”(冬眠)

  7. 单击“Apply”(应用)

关闭计算机时,您将会在“Start”(开始)菜单中看到一个称为“Hibernate”(冬眠)的新选项。有关冬眠模式的详情,请参阅 Microsoft Windows 2000 系统帮助。

按电源按钮可以使计算机从冬眠模式中恢复操作。

注:系统运行 ACPI 时,您不可以在计算机处于冬眠模式时卸下设备或断开对接。

计算机从冬眠模式中恢复操作后,某些 PC 卡可能无法正常操作。如果遇到与 PC 卡有关的问题,请卸下并重新插入 PC 卡。

Microsoft Windows 98 的电源管理属性

具有高级电源管理 (APM) 的 Windows 98 提供了用于设置电源节能功能的“Power Management Properties”(电源管理属性)窗口。

要访问“Power Management Properties”(电源管理属性)窗口并设置电源管理功能,请在 Windows 98 中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Start”(开始)按钮,指向“Settings”(设置),然后单击“Control Panel”(控制面板)

    2. 双击“Power Management Properties”(电源管理属性)图标。

      “Power Management Properties”(电源管理属性)窗口包含以下标签:

    • “Power Scheme”(电源方案)-- 使您可以选择三种电源模式设置之一。

      注:系统运行 ACPI 时,请选择“Notebook/Portable”(笔记本/便携式)设置作为系统处于备用模式时的“Power Scheme”(电源方案),这样可以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如果选定“Always On”(始终打开)设置,则电池在备用模式中的寿命将会大大缩短。
    • “Alarms”(报警)-- 使您可以设置“Low Battery”(电池电量过低)“Critical Battery”(电池电量严重不足)报警,以便计算机在电池电量低于某个百分比时向您发出报警。您接收到的计算机并未选定“Low Battery”(电池电量过低)“Critical Battery”(电池电量严重不足)报警复选框。Dell 建议您不要选择这些选项。

    • “Power Meter”(电源计量器)-- 使您可以在计算机使用电池供电时查看电池剩余寿命的百分比。如果计算机使用交流电源供电,将会显示一则信息。

    • “Advanced”(高级)-- 使您可以在 Windows 98 任务栏上显示“Power Meter”(电源计量器),并且可以在计算机从备用模式中恢复操作时显示口令提示。

    • “Hibernate (ACPI only)”(冬眠[仅限于 ACPI])-- 使您可以启用冬眠功能。

    Microsoft Windows NT 的电源管理属性

    Dell 提供了与电源管理控制器兼容的 Softex 软件,使您可以暂挂和恢复便携式计算机的操作,而不会影响您使用对接站或其介质托架。

    有关 Softex 电源管理软件的信息,请参阅站点 http://www.dell.com/ 上的 Softex 用户指南。选择“Small Business Center”(小型企业)“Medium & Large Business”(大中型企业)。选择“Latitude”,然后选择“Notebooks”(笔记本)。在屏幕左侧可以找到“Softex Utilities Installation Guide”(Softex 公用程序安装指南)。另外,请参阅《Dell 安装的 Microsoft Windows NT 工作站安装指南》

    Microsoft Windows 2000 的电源选项属性

    具有 ACPI 的 Windows 2000 提供了用于设置节能功能的“Power Options Properties”(电源选项属性)窗口。使用“Control Panel”(控制面板)中的“Power Options Properties”(电源选项属性)窗口,您可以调整由计算机硬件配置支持的电源管理选项。电源选项功能使您可以创建自己的电源方案,从而减少计算机设备的电量消耗。

    要访问“Power Options Properties”(电源选项属性)窗口并设置电源管理功能,请在 Windows 2000 中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Start”(开始)按钮,指向“Settings”(设置),然后单击“Control Panel”(控制面板)

    2. 双击“Power Options Properties”(电源选项属性)图标。

      “Power Options Properties”(电源选项属性)窗口包含以下标签:
    • “Power Scheme”(电源方案)-- 使您可以选择三种电源模式设置之一。

      注:系统运行 ACPI 时,请选择“Notebook/Portable”(笔记本/便携式)设置作为系统处于备用模式时的“Power Scheme”(电源方案),这样可以延长电池的寿命。如果选定“Always On”(始终打开)设置,则电池在备用模式中的寿命将会大大缩短。
    • “Alarms”(报警)-- 使您可以设置“Low Battery”(电池电量过低)“Critical Battery”(电池电量严重不足)报警,以便计算机在电池电量低于某个百分比时向您发出报警。您接收到的计算机并未选定“Low Battery”(电池电量过低)“Critical Battery”(电池电量严重不足)报警复选框。Dell 建议您不要选择这些选项。

    • “Power Meter”(电源计量器)-- 使您可以在计算机使用电池供电时查看电池剩余寿命的百分比。

    • “Advanced”(高级 -- 使您可以指定电源按钮、休眠按钮和合上显示屏的作用(进入备用、冬眠模式或者关闭电源)。您可以通过“Advanced”(高级)标签启用冬眠模式。

    • “Hibernate (ACPI only)”(冬眠[仅限于 ACPI])-- 使您可以启用冬眠功能。

    有关“Power Options Properties”(电源选项属性)的详情,请参阅 Microsoft Windows 2000 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