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读色环电阻?

楼主:
同事问我色环怎么读,我也不清楚,大家水有知道的吗??

网友:

这个嘛 也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带有四个色环的其中第一、二环分别代表阻值的前两位数;第三环代表倍率;第四环代表误差。快速识别的关键在于根据第三环的颜色把阻值确定在某一数量级范围内,例如是几点几K、还是几十几K的,再将前两环读出的数"代"进去,这样就可很快读出数来。 下面介绍掌握此方法的几个要点: (1)熟记第一、二环每种颜色所代表的数。可这样记忆: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黑0。这样连起来读,多复诵几遍便可记住。 记准记牢第三环颜色所代表的 阻值范围,这一点是快识的关键。具体是: 金色:几点几 Ω 黑色:几十几 Ω 棕色:几百几十 Ω 红色:几点几 kΩ 橙色:几十几 kΩ 黄色:几百几十 kΩ 绿色:几点几 MΩ 蓝色:几十几 MΩ 从数量级来看,在体上可把它们划分为三个大的等级,即:金、黑、棕色是欧姆级的;红橙'、黄色是千欧级的;绿、蓝色则是兆欧级的。这样划分一下是为了便于记忆。 (3)当第二环是黑色时,第三环颜色所代表的则是整数,即几,几十,几百 kΩ等,这是读数时的特殊情况,要注意。例如第三环是红色,则其阻值即是整几kΩ的。 (4)记住第四环颜色所代表的误差,即:金色为5%;银色为10%;无色为20%。 下面举例说明: 例1当四个色环依次是黄、橙、红、金色时,因第三环为红色、阻值范围是几点几kΩ的,按照黄、橙两色分别代表的数"4"和"3"代入,,则其读数为43 kΩ。第环是金色表示误差为5%。 例2当四个色环依次是棕、黑、橙、金色时,因第三环为橙色,第二环又是黑色,阻值应是整几十kΩ的,按棕色代表的数"1"代入,读数为10 kΩ。第四环是金色,其误差为5%。

网友:

例一是不是四点三kΩ

网友:

疑问中!

网友:

棕一红二程色上三 四黄五绿六是蓝 七紫八灰九雪白 黑色是零要牢记

网友:

我的办公桌上就有 但是无法给你

网友:

学习了

网友:

恩,三楼的答得很好的阿,我们老师也是这么教的,但是读的时候有一些具体的情况要注意,电阻上的颜色有好多都有点相近,我就从好几千的电阻中找一个80k的,好难得,读多了就好了

网友:

熟能生巧嘛

网友:

色環電阻﹕分四色環(一般)和五色環(精密), 表示方法﹕ 黑 棕 紅 橙 黃 綠 藍 紫 灰 白 金 銀 0 1 2 3 4 5 6 7 8 9 10e(-1) 10e(-2) 如﹕ 黃 紫 橙 金 +(-)5% +(-)10% 代表阻值﹕47*10e3=47K(歐姆)允許誤差47000*95%到47000* 105%(歐姆)

网友:

呵呵!老哥儿,随便一本电子书都有解释啊!你是不是混啊!郁闷!

网友:

这里有个小软件,还不错

网友:

这里有个小软件

网友:

555,这个你都不知道啊,哈哈

网友:

这个可是基本功哦,要多练习!

网友:

记住口诀: 棕一红二程色上三 四黄五绿六是蓝 七紫八灰九雪白 黑色是零要牢记

网友:
老兄,你做什么的啊

网友:
给你个小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