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技巧/PIC8位单片机源程序汇编和固化

楼主:
摘要: 介绍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汇编和固化PIC单片机程序

关键词: Microchip 单片机 汇编 固化 烧写 PIC16F84 PIC16C55 作者: 成都 丁锦源

单片机本身没有开发编程能力,所以要把单片机变成一种应用产品,必须借助于硬件开发和软件开发两种工具。在进行软件开发时,首先利用相关的编辑软件,按照相应的格式建立PIC单片机的源程序(助记符程序),然后对源程序进行汇编。在完成汇编之后,用户可以利用模拟调试软件(价位低)或者硬件在线仿真器(价位高)对其目标程序(机器代码)进行运行调试,以发现其错误并修改之。在经过调试、修改、再汇编之后,即可将修改后的目标程序用硬件(工具)编程器将目标代码烧写到用户的PIC芯片中。最后将烧写后(即固化)的芯片插入到用户板(实验板)脱机运行,如还有问题(通常是多条程序的条件下),就检查硬件电路和软件的设计,找出错误并修改、再汇编、调试直到脱机运行正常为止。
  Microchip公司在推出PIC系列单片机产品的同时,也推出了相对应的软件开发和硬件开发工具,例如PIC在线仿真器、MPLAB集成开发软件、MPSIM软件仿真器、MPASM宏汇编程序以及PIC通用编程器等。不仅如此,国内开发PIC系列单片机的工作也很迅速,许多公司或研究所也推出了相应的开发装置,其中既有适用于初学者、低价位的软件仿真和编程器,也有适用于产品开发的高中档开发应用装置。有些高档的开发器还能支持C编译器(如MP-C)与模糊逻辑开发系统等。这些开发装置既可独立运行,也可以和PC机联机运行。总之,开发PIC系列单片机的工具不仅十分成熟也是多种多样的。
  在PC机上对PIC系列单片机的源程序汇编时,既可以在DOS条件下,也可以在Windows条件下进行。以下将介绍Windows下源程序汇编的方法和步骤。

  1?Windows下PIC集成开发软件MPLAB

  MPLAB是Microchip公司为PIC系列单片机开发产品提供的适用于PC机Windows的集成开发软件。MPLAB的版本从早期到现在已发展到多种:如MPLAB V3?01版、V3?02版、V4?0版、V4?99和V5?0版等。各版本之间向下兼容,所以尽管PIC系列单片机品种如此之多,用户只需选择相应版本的MPLAB集成开发软件,均可达到开发目的。
  (1)MPLAB的特性和安装
  MPLAB是一种易学易用的PIC系列单片机产品的集成开发工具软件。该软件由MPLAB编辑程序、MPLAB项目管理程序(Project manager)、MPASM汇编程序(Windows版)和MPLAB-SIM模拟调试程序等工具软件组成。MPLAB能帮你调试源代码,观察程序流程、调试以及优化固件生产设计的PIC单片机应用程序。上述的各种软件将在本报下几期通过实例介绍其功能和用法。
  MPLAB集成开发软件对计算机系统的硬件与软件配置要求如下:Microsoft Windows 3.X版、95版和98版均可;标准键盘和鼠标;4MB(最好是16MB以上)的内存和VGA以上显示器等。MPLAB的安装简单,只要熟悉PC机的用户均可利用磁盘或光盘CD-ROM中MPLAB的SETUP?EXE文件和相关的提示语句进行安装。若是初学者,可请电脑行家进行安装。安装MPLAB软件时,最好在显示屏上粘贴Microchip/MPLAB的快捷图标,以使操作方便。
  (2)MPLAB的桌面系统
  Windows操作系统与DOS操作系统的最大区别就是广泛使用了图形化操作界面,因此对话框是用户在操作Windows过程中最经常接触的东西。MPLAB的所有功能都可通过MPLAB桌面(对话框)中的菜单命令来操作。
  当你的PC机上安装了MPLAB集成开发软件之后,打开PC机,用鼠标点击显示器上的快捷图标Microchip即可在显示器上看到MPLAB的桌面,如附图所示(V4?99版)。该桌面是一个大小可变的窗口。MPLAB桌面顶部的左边字符为标题栏(MPLAB);标题栏的下面为菜单栏(MENU),菜单栏的下面为工具栏,底部为状态栏。桌面窗口中的菜单栏是下拉式的。
  MPLAB共有多个菜单选项(V3?22、V4?99有9个,V3?01是8个)。所有的MPLAB功能均可通过下拉式菜单来访问,菜单中加有下划线的字符表示加速键(Key Accelerators),在菜单下拉时,用鼠标点击该字符键可立即执行该项功能。
  MPLAB的各种菜单的功能,笔者将会通过具体的程序汇编应用实例加以详细说明。

2?在MPLAB中建立PIC单片机源程序

  笔者将以附图的PIC16C55脉冲计数试验电路(计数时,RA1口为十进制码输入,RB口为二进制码输出)的源程序PIC count.ASM为例,介绍在MPLAB集成开发环境下编辑(建立)PIC单片机源程序的方法。其操作步骤如下。
  (1)打开MPLAB桌面(窗口)和空白编辑窗口 开启PC机,启动运行Windows,在Windows的管理程序下,用鼠标点击显示屏上的图标Microchip(快捷),即可启动运行MPLAB集成开发软件,此时屏幕上将显示MPLAB的桌面(见今年第25期本版的《源程序的汇编和固化(一)》文中的附图)。从已打开的MPLAB的桌面(窗口)上,用鼠标点击MPLAB菜单栏中最左边的File(文件),即可打开File的下拉菜单,再用鼠标点击下拉菜单中的命令New Source(新建源程序),即可打开一个空白的编辑窗口,在此窗口中用键盘键入PIC 16C55 COUNT?ASM源程序再对其进行编辑(以MPLAB V3?01版为例):
      LIST P=16C55
      #INCLUDE P16C5X?INC
      COUNT EQU 1EH
      ORG     0
START
      MOVLW 0
      MOVWF PORTB   ;设置B口为输出
      TRIS     PORTB
      CLRF    COUNT   ;置计数器COUNT为零
LOOP
      BTFSS   PORTA,1;判断开关K按下否?
       GOTO    INCOUNT;按下开关K,跳转执行IN-
              ;COUNT
ENDLOOP
      GOTO LOOP  ;开关未按下,继续循环
             ;判断
INCOUNT
        INCF COUNT,1  ;计数器COUNT+1
        MOVF COUNT,W
        MOVWF PORTB    ;从B口输出计数值
DEBOUNCE
        BTFSS PORTA,1   ;判断开关K释放否?
        GOTO DEBOUNCE ;没有释放继续判断
      GOTO LOOP      ;开关K释放重新开始
      ORG   0x1FF   ;复位向量
      GOTO START
      END
  说明:在MPLAB集成开发环境下建立源程序时,其源程序文件的开始应使用伪指令List(列表选择指令)指示符,指定处理的类型(对象)。所以,上述的源程序的开始处为List P=16C55。其中的“P=”是处理类型,代表设置微控制器为16C55(芯片)。接着又用了伪指令#include P16C5X?INC,代表MPLAB应把要处理(类型)的微控器F16C55的所有已设置的文件,在需要时就读入这里的源程序中。这条伪指令就为源程序中的代码设置大为简化,例如PORTB、TRIS以及其它特殊功能寄存器,就不再用EQU伪指令给它们赋值了。
  源程序中紧接着上面的伪指令为ORG,代表存放程序的起始地址。所以在一个源程序中,可以根据需要多次使用ORG伪指令定位。在上述的源程序中,使用了两次ORG 。值得注意,在PIC系列单片机中,对初级产品PIC16C5
4/55的复位向量为1FFH;PIC
16C56为3FFH;PIC
16C57/58为7FF;对中级和高级产品的复位向量为000H和0000H。由此可见在建立PIC单片机源程序时,使用一些伪指令是很有必要的,用它可以为建立源程序完成一些特定功能,使编制的源程序大大简化。源程序后面的各条指令功能均已在注释中给了说明,这里不再复述。

3?MPLAB中源程序文件被存入到指定的目录和装载

  在PC机屏幕上,当用键盘键入并编辑了源程序(COUNT?ASM)之后,再用鼠标键打开File下拉菜单,选择Save(保存)命令,用鼠标键点击Save,即可打开图1(目录路径为C:\PROGRA~1\MPLAB)的窗口。在该窗口的File Name(文件名)栏中(标题——Save File As),选择好路径,用键盘输入文件名PIC COUNT?ASM(用户自定义名),再用鼠标键点击OK,即可将源程序文件以指定的文件名PIC COUNT?ASM存入到指定的目录中。这一过程通常称为对PIC单片机(微控制器)源程序(COUNT?ASM)的存盘。
  在MPLAB集成开发环境下,在MPLAB的桌面上,用鼠标键点击File下拉菜单,在该菜单中,选择Open Source(打开源文件)命令,再用鼠标键点击OPEN SOURCE,又可打开图2的对话框(窗口),在此对话框中选择好目录路径(与前面相同)。在窗口的“列出文件类型栏”中,选择Source File(源文件),再用鼠标键多次点击文件名窗口右侧滚动槽上的箭头按钮?(也可拖动槽上的滚动块),把已建立的源程序PIC COUNT?ASM转移到文件名的窗口中。然后用鼠标键点击源程序名PIC COUNT?ASM,则可把该文件名点击到文件名栏中。到此源程序装载完成,用鼠标键点击确定(OK),则可在PC机显示屏的MPLAB桌面上看到已选定路径和文件名(C:\PROGRA~1\MPLAB\PIC COUNT.ASM)的标题栏中再次出现源程序文件如图3所示。编程者即可确认源程序确已完成存盘和装载。
  由上述介绍的PIC单片机在MPLAB集成开发软件中的源程序COUNT?ASM建立、编辑、存盘和装载等软件操作过程中可见,要在MPLAB中将源程序COUNT?ASM汇编,还需在PC机上进行多种操作,才有可能达到对源程序汇编目的(该装载步骤可以略去)。
  为了使PIC单片机初学者快速掌握源程序汇编方法,笔者建议初学者应在PIC机上多动手操作,反复练习PIC单片机源程序的建立编辑—存盘—装载等汇编前期操作过程,以便在学习即将介绍的汇编方法时尽可能少出错误,增强学会PIC单片机源程序汇编的信心。为此笔者再推荐一种下面最简的PIC单片机试验源程序,以便初学者多次反复练习。
  LIST       P=PIC16C84
  #INCLUDE P16C84?INC
  ORG       0
START
  MOVLW   0x04
  GOTO    START
  END
  ?

4?在MPLAB中创建项目

 项目管理程序(Project
Manager)是MPLAB集成开发软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创建项目就不能进行符号(源程序代码)汇编和调试,在整个项目管理中可进行以下操作:创建项目——把源代码文件加入到项目中——汇编源代码——编辑源代码——重建所有源文件——调试源代码等。
  创建项目也是汇编源程序之前必要的准备工作,其操作过程如下:按照以上介绍的方法,在PC机上打开MPLAB集成开发软件的桌面,选择Project(项目)命令,用鼠标键点击菜单栏中的Project,在其下拉菜单中选择New Project(新项目)命令,并用鼠标键点击它,则可在MPLAB的桌面上打开New Project(新项目)的对话框,如图1所示。对话框的顶部是标题栏(新项目),在对话框的项目路径与名称(Project Path and Name)域内用键盘键入C:\PROGRA~1\MPLAB\PIC COUNT.PJT字符(窗口中其它项目内容可以不调整)。然后用鼠标键点击OK(确认)即可打开图2所示的Edit Project(编辑项目)的对话框。继续操作,再用鼠标键点击一次该图右边窗口中出现的文件名pic count.asm和中间位置的项目栏“<=Add”,即可把上述的文件名复制到project Files的栏目窗口中。又用鼠标键点击窗口中的OK,此时对新源程序pic count.asm的创建项目或编辑项目(Edit Project)就全部完成,如图3 所示。
  在完成创建项目的操作步骤后,可在MPLAB的目录路径C:\PROGRA~1\MPLAB\PIC COUNT.PJT下生成三个文件:PIC COUNT?PJT(项目文件)、PIC COUNT?CFG(配置文件)和PIC COUNT?ASM(源程序文件)。

5?在MPLAB中PIC源程序的汇编

  在PC机上应用MPLAB集成开发软件对源程序PIC COUNT?ASM汇编的准备工作经上述介绍的几次操作已完成,余下的操作即可立刻对指定的源程序进行汇编。读者将会看到,即将介绍的汇编操作十分简单。初学PIC单片机汇编源程序时,应熟练掌握已介绍的各种操作,即建立和编辑指定PIC单片机的源程序→存盘装载观察源程序→创建(源程序)项目→编辑(源程序)项目→进入对源程序PIC COUNT?ASM汇编。所以在完成创建项目和编辑项目的操作之后,紧接着用鼠标键单击project(项目)项,即可打开project的下拉菜单,在该下拉菜单下用鼠标键单击Make project(制作项目)命令,即可调用Windows版的MPASM对其源程序自动汇编。如果汇编正确,屏幕上将显示图1的信息框;如果汇编有错误,则屏幕上将显示图2的信息框。此时可打开其错误文件,观察其错误信息,再修改源程序。待修改源程序之后再重复操作源程序的存盘→创建(源程序)项目→编辑(源程序)项目→再汇编源程序,直到汇编正确为止。所以汇编PIC单片机的源程序可按图3的步骤进行。
  到此,笔者以PIC COUNT?ASM(二进制计数器)源程序为例,说明了运用MPLAB集成开发软件汇编其源程序的主要操作过程。在完成源程序的汇编之后,你可在MPLAB的目录路径:C:\PROGRA~1\MPLAB下打开已生成的PIC COUNT?ASM(源程序)、PIC COUNT?CFG(配置)、PIC COUNT?COD(符号信息与目标码)、PIC COUNT?ERR(错误)、PIC COUNT?HEX(机器码,又称目标码)、PIC COUNT?LST(列表)和PIC COUNT?PJT(项目)等7个文件。这些文件在今后对源程序模拟调试和编程(烧录)都将分别派上用场。读者可以将上述7个文件在PC机上分别打开看看它们的一些代码和特点,尤其应该看看列表文件(LST)所提供的各种信息。
  在这里,笔者再推荐一种简单的试验程序,可使初学者反复练习PIC源程序的汇编方法,并能在汇编完成之后用编程器对PIC单片机写入程序和用实验板进行实时实验,以达到直观的学习效果。
  本实验程序是给PIC16F84单片机的B口送数,而B口上接有8 只发光二极管,只要给B口送不同的数,则B口上的发光二极管就会按指定的规律点亮,其实验程序如下:
   LIST    P=PIC16F84
    #INCLUDE P16F84?INC
   ORG     0
START MOVLW     0      ;送0到W
   BSF      STATUS,5 ;STATUS的D5位置1
   MOVWF  TRISB    ;置B口为输出
   BCF      STATUS,5 ;STATUS复位
   MOVLW  0x81       ;二进制10000001送W
   MOVWF  PORTB   ;B口的D7、D0上LED
             ;亮,其余灭
LOOP   GOTO   LOOP  ;循环跳转
    END
  该源程序可以命名为PIC81?ASM以便辨认(可自定义)。为此读者可以按下表改变MOVLW 0x?的值,达到使B口LED灯按下表规律点亮。
 上述的源程序已在PC机上汇编通过,读者可以有意设置错误,如把上述源程序中的PORTB写成POTRB,此时,汇编出错,可以查看PIC81?ERR文件是如何提示的,再改正之,即可汇编出正确的PIC81?HEX文件进入编程器。

7?在MPLAB中创建项目

  项目管理程序(Project Manager)是MPLAB集成开发软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创建项目就不能进行符号(源程序代码)汇编和调试,在整个项目管理中可进行以下操作:创建项目——把源代码文件加入到项目中——汇编源代码——编辑源代码——重建所有源文件——调试源代码等。
  创建项目也是汇编源程序之前必要的准备工作,其操作过程如下:按照以上介绍的方法,在PC机上打开MPLAB集成开发软件的桌面,选择Project(项目)命令,用鼠标键点击菜单栏中的Project,在其下拉菜单中选择New Project(新项目)命令,并用鼠标键点击它,则可在MPLAB的桌面上打开New Project(新项目)的对话框,如图1所示。对话框的顶部是标题栏(新项目),在对话框的项目路径与名称(Project Path and Name)域内用键盘键入C:\PROGRA~1\MPLAB\PIC COUNT.PJT字符(窗口中其它项目内容可以不调整)。然后用鼠标键点击OK(确认)即可打开图2所示的Edit Project(编辑项目)的对话框。继续操作,再用鼠标键点击一次该图右边窗口中出现的文件名pic count.asm和中间位置的项目栏“<=Add”,即可把上述的文件名复制到project Files的栏目窗口中。又用鼠标键点击窗口中的OK,此时对新源程序pic count.asm的创建项目或编辑项目(Edit Project)就全部完成,如图3 所示。
  在完成创建项目的操作步骤后,可在MPLAB的目录路径C:\PROGRA~1\MPLAB\PIC COUNT.PJT下生成三个文件:PIC COUNT?PJT(项目文件)、PIC COUNT?CFG(配置文件)和PIC COUNT?ASM(源程序文件)。

8?PIC单片机源程序的固化和编程器

  一个完整的PIC开发系统应包括PIC汇编软件、PIC仿真器(软件模拟仿真器或硬件在线仿真器)和PIC编程器。对于简单的PIC源程序而言,若源程序已汇编而生成了扩展名?hex文件时,即可直接使用编程器将源程序的目标码hex固化到PIC芯片中,再通过实验板验证其源程序的功能。待深入学习时再补充学习PIC仿真的方法,这是一种快速学习PIC单片机的一条路径。本版在今后适当的时候仍将以实例介绍PIC单片机在MPLAB集成开发环境下软件模拟仿真的方法,以供读者学习时参考。
  PIC编程器又称为PIC烧录器或烧写器。目前市场上PIC编程器的产品型号很多,适合各类PIC芯片的要求,价位也不相同。功能完善的PIC编程器,能对PIC绝大多数芯片将其源程序的hex进行固化,但价位高,约1000~2000元;可固化部分芯片源程序的hex编程器,其价位约700元左右。在这里,电子报单片机实验室提供了一种V1?01实验编程器,其价位极低(200元一台,另附有3张软盘)。值得注意:大多数的PIC编程器在使用时都需要一台PC机联机运行,方可完成编程烧写工作。
  1?低价位的PIC16F8X V1?01实验编程器 该编程器主要对PIC16F84/16C84/16LF84/16F84A等芯片的源程序进行固化,其操作十分简单,对初学者极其适用。PIC16F84/16C84芯片均是可反复烧录的芯片,加之第二次烧录时,编程器的软件已设计了自动擦除内部已有的代码,所以对初学者十分适用。
  V1?01实验编程器的基本硬件配置有FLASH89C2051单片机、11MHz晶振、MAX232N标准接口芯片、RS232标准通信接口插座、复位按钮、DIP插座(活动耐用型)、5V稳压电源、电源指示和编程指示LED等。此外为使用户方便使用,还为V1?01实验编程器配置有15V~17V的电源适配器和RS232标准电缆线的接口插头,以便用户购买之后立即上机使用。该编程器印板尺寸为:98mm×70mm(与编程器配套的PIC实验板将在下期本版介绍)。
  2?PIC16F8X V1?01实验编程器的软件安装 该实验编程器的支持软件共有三张,都是标准软件格式。你只需在PC机视窗WINDOWS下运行即可进行安装。打开PC机,在PC机A驱中插入该编程器的第一张磁盘,用鼠标键点击显示器上“我的电脑”,再点击A磁盘(3?5英寸软盘),即可打开A:盘窗口,在此窗口上会出现9个文件,只点击其中的STEUP?EXE文件即可在PC机上运行该磁盘软件,然后注意操作安装过程中的适当提示语句,PC机会自动地将三张磁盘的软件安装到你选定的硬盘中(笔者是把该软件放在PC机的D盘中)。待安装完毕,可用配套的电缆线RS232插头,一端插入PC机RS232串口(串口1、2、3、4任选)插座上,一端插编程器的RS232插座上。接着在编程器的供电电源口中插入电源适配器(15V~17V,该适配器电源不分极性)和DIP插座上安上PIC16F8X芯片,这时编程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此时电源指示灯LED即亮。
  3?PIC源程序的固化 启动PC机,在WINDOWS下运行,用鼠标键点击“我的电脑”,再点击D盘符(由安装时的盘符而定),打开了D盘,在其窗口上,用鼠标键点击“实验编程器”(文件),即可打开实验“编程器”窗口,在此窗口上有三个图标:DEMO?HEX(实验编程用的灯闪烁目标码HEX——立刻待用);PROGRAM?INI(记事本)和PROGRAM?EXE等三个文件。用鼠标键点击PROGRAM?EXE文件,即可打开实验编程器V1?01的界面,如图1所示。该界面上有EEPROM和行、数据(程序)表格,那是编程完成后供用户参看的。桌面中下部是配置位选择,应按以下步骤进行:(1)用PC机键盘在器件ID栏中键入“FFFFFF”;(2)用鼠标键点击振荡方式,确定你的PIC16F84硬件设计中的振荡方式,可选择XT、LP、HS和RC的其中一种到振荡方式窗内;(3)余下的保密位、看门狗和上电定时器等窗口命令,由编制的源程序而定。若编制的源程序很简单,它们各项未派上用场时,其三个窗口全选OFF(关闭);(4)最后是器件选择,16C84/16F84A等,由实验时选定的PIC16F8X而定,例如选择16F84芯片。到此,配置位操作完成。紧接着用鼠标键点击界面左上角的“编程器”,即可出现下拉菜单,选择下拉菜单“端口设置”命令(点击)即可打开编程器“设置串口”图标,如图2所示。然后再点击你设置的串口(1、2、3、4)号和“确认”命令,又恢复成图1的桌面。

9?PIC单片机源程序的固化和编程器

  V1?01实验编程器设计合理,操作十分简单。上次已介绍了固化PIC单片机源程序部分操作,即在V1?01编程器上对PIC单片机的项目设置,现继续介绍固化程序的方法,其操作如下。
  续上次操作,用鼠标键点击(窗口)实验编程器V1?01左上角的项目“文件”,可出现下拉菜单→再点击其“打开”命令,则可打开标题为“加载文件”的窗口(如图1所示)→点击该窗口中项目“搜寻”右侧小窗口的“?”符号,则可打开其下拉菜单→点击盘符[C:](若你的PIC单片机源程序在其它盘符,则应点击相应的盘符),则在该窗口中显示C盘的各种文件→双击“Program Files”(程序文件),则该文件置换C盘符位置同时在大窗口中出现“Program Files”的各种文件→点击该文件窗口右侧角“?”符号,找出窗口中MPLAB的文件→双击“MPLAB”,则MPLAB又置换Program Files的位置,该MPLAB的窗口文件中找到最终需要的“PIC COUN
T?HEX”文件→单击PIC CPUNT?HEX,则该文件再转移到文件名窗口中→再点击“打开[O]命令,则该窗口消失,出现上期图1的窗口,此时你可观察到行的数据窗口中的代码已发生了变化,现已指示出PIC COUNT?ASM的程序代码→用鼠标键点击该窗口下方的“写程序”,则下方(边界上)会出现小方块从左→右的闪亮,直到闪亮结束为止。同时,窗口下角“地址:???”中的数字不断变化,直到出现写配置位为止。至此,PIC COUNT?HEX目标码的固化完成。
  使用实验编程器V1?01注意的问题:若实验编程器V1?01窗口的下方出现“编程错误”或“通讯失败”的提示符,应检查该编程器是否插上了电源适配器,或编程器的(活动)插座上是否插上了PIC单片机芯片16F84(或16C84)。
  8?PIC 16F84(或16C8C)实验板
  与实验编程器V1?01相配套的实验板电路如图2所示,该实验板由以下电路组成。
  实验板电源电路 该电源分两部分,其一是实验板电路电源;其二是实验板交流供电电源(外接电源适配器)。
  实验板电路 由实验电路和相关的外围电路组成。但在实验插座上还需另加芯片PIC16F84(或16C84)供实验用。IC2的RA0~BA4端上分别外接电阻RRA0~RRA4和对应开关RA0/RST~RA4/RST共同组成PIC16F84端口电路(人工设置的)可设为芯片输入端。当开关按下时,各端口接地(“0”信号),释放时,各端口接高电平5V(“1”信号)。IC2的RBO~RB7端口各自外接电阻RRB0~RRB7和DRB0/LED~DRB7/LED,共同组成PIC16F84端口的LED显示电路(人工设置的)设为芯片输出端。IC24脚(MCLR)外接上电复位和人工复位电路(开关RST);IC2的{15}、{16}脚外接晶振4MHz(或用户自配不同频率的晶振)和RC电路,分别组成PIC16F84/16C84的振荡电路(供芯片时钟信号),振荡方式可由用户通过电路中的插接件JUMP
1、JUMP2转换选择。PIC16F84电源端{14}脚接Vcc/5V电源电压。整个电路元件安装在面积为140mm×80mm的印制板上。印制板上留有用户实验布线区,作为各端口外接元器件供用户做有关的实验。印制板的交流电源供电,由电源AC/AD(12~15V)适配器的插头直接插到印板的电源插座上,该电源适配器可与V1?01实验编程器公用,无需再单独配制。
  当你编制了PIC16F84(或16C84)实验源程序并在V1?01实验编程器上固化了相应的HEX目标码后,立刻可把芯片16F84转插到该实验板的活动插座上看其结果。
  电子报单片机公共实验室已为用户组织有全套的V1?01编程器和PIC16F84(或16C84)实验板,另配有RS232电缆插头线、电源适配器和相关的软件(3张V1?01编程器磁盘软件和3张MPLAB磁盘软件共6张磁盘),其价位很低,使用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