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道编码扫盲

楼主:
    采用数字传输时,所传信号的质量常常用接收比特中有多少是正确的来表示,并由此引出比特差错率(BER)概念BER表明总比特率中有多少比特被检测出错误,差错比特数目或所占的比特要尽可能小。然而,要把它减小到0,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路径是在不断变化的。这就是说必须允许存在一定数量的差错,但还必须能恢复出原信息,或至少能检测出差错,这对于数据传输来说特别重要,对话音来说只是质量降低。

    为了有所补益,可使用信道编码。信道编码,能够检出和校正接收比特流中的差错。这是因为加入一些冗余比特,把几个比特上携带的信息扩散到更多的比特上。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必须传送比该信息所需要的更多的比特,但有效地减少差错。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举一简单例子加以说明。

假定要传输的信息是一个“0”或是一个“l”,为了提高保护能力,各添加3个比特:

    信息    添加比特    发送比特

          O       000          0000

          1       111          1111

    对于每一比特(01),只有一个有效的编码组(0000l111)。如果收到的不是00001111,就说明传输期间出现了差错。比例关系是14,必须发送是必要比特4倍的比特。保护作用如何?

    接收编码组可能为:  0000  0010  0110  0111  1111

    判决结果:            0     0    X      1     1

    如果4个比特中有1个是错的,就可以校正它。例如发送的是0000,而收到的却是0010,则判决所发送的是0。如果编码组中有两个比特是错的,则能检出它,如0ll0表明它是错的,但不能校正。最后如果其中有3个或4个比特是错的,则既不能校正它,也不能检出它来。所以说这一编码能校正1个差错和检出2个差错。

3-26表示了数字信号传输的这一过程,其中信源可以是话音、数据或图像的电信号“s”,经信源编码构成一个具有确定长度的数字信号序列“m”,人为地在按一定规则加进非信息数字序列,以构成一个一个码子“c(信道编码),然后再经调制器变换为适合信道传输的信号。经信道传输后,在接收端经解调器判决输出的数字序列称为接收序列“R”,再经信道译码器译码后输出信息序列“m”,而信源译码器则将“m”变换成客户需要的信息形式“s”

    移动通信的传输信道属变参信道,它不仅会引起随机错误,而更主要的是造成突发错误。随机错误的特点是码元间的错误互相独立,即每个码元的错误概率与它前后码元的错误与否是无关的。突发错误则不然,一个码元的错误往往影响前后码元的错误概率。或者说,一个码元产生错误,则后面几个码元都可能发生错误。???因此,在数字通信中,要利用信道编码对整个通信系统进行差错控制。差错控制编码可以分为分组编码和卷积编码两类。

    分组编码的原理框图见图3-27。分组编码是把信息序列以k个码元分组,通过编码器将每组的k元信息按一定规律产生r个多余码元(称为检验元或监督元),输出长nkr的一个码组。因此,每个码组的r个检验元仅与本组的信息元有关而与别组无关。分组码用(nk)表示,n表示码长,k表示信息位数目,Rkn称为分组编码的效率,也称编码率或码率。

卷积编码的原理框图见图3-28。卷积编码就是将信息序列以ko个码元分段,通过编码器输出长为no的一段码段。但是该码的no - ko个检验码不仅与本段的信息元有关,而且也与其前m段的信息元有关,故卷积码用(nokom)表示,称No(2n1)no为卷积编码的编码约束长度。与分组编码一样,卷积编码的编码效率也定义为Rkono,对于具有良好纠、检错性能并能合理而又简单实现的大多数卷积码,总是kol或是(no - ko)l,也就是说它的编码效率通常只有l5141312233445……。

GSM系统中,上述两种编码方法均在使用。首先对一些信息比特进行分组编码,构成一个信息分组十奇偶(检验)比特的形式,然后对全部比特做卷积编码,从而形成编码比特。这两次编码适用于话音和数据二者,但它们的编码方案略有差异。采用两次编码的好处是:在有差错时,能校正的校正(利用卷积编码特性),能检测的检测(利用分组编码特性)

GSM系统首先是把话音分成20ms的音段,20ms的音段通过话音编码器被数字化和话音编码,产生260个比特流,并被分成:

·50个最重要比特

·132个重要比特

·78个不重要比特

如图3-29,对上述50个比特添加上3个奇偶检验比特(分组编码),这53个比特同132个重要比特与4个尾比特一起卷积编码,比率12,因而得378个比特,另外78个比特不予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