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 电源管理问题的一般解决方法

楼主:
一.电源管理问题的一般诊断方法及其解决方法:

1. 确认ThinkPad笔记本电脑的BIOS是否已升级到最新版本,
要获得最新的BIOS升级程序,请访问IBM中国网站www.ibm.com/cn/pc/support

2. 确认系统中的电源管理设置是否正确;
a. 点击开始、程序,选择ThinkPad、ThinkPad Utilities,然后点击ThinkPad Configuration;
b. 在ThinkPad Configuration窗口中,点击Power Management,Windows下电源管理属性窗口会弹出;
c. 根据您的使用环境和使用习惯调整相关选项;
3. 确认系统电池的状态是否正常;
a. 在任务栏上点击Battery MaxiMiser图标,然后点击电池信息,电池信息的窗口会弹出;

b. 点击Battery Health按钮,会显示出电池的状态;

注意:
          • 电池的状态
            • 绿色的标志表明电池状态正常
            • 红色的标志显示电池状态不正常,有可能需要更换 (ThinkPad笔记本电脑的电池有一年的保修期)
          • 在电池状态窗口中点击Battery Tips按钮,您可以获得更多关于电池信息的帮助和指南
          • Remaining time(剩余使用时间)是根据当前电池剩余电量以及当前的平均耗电量计算出来的
            根据当前耗电量的变化,Remaining time的数值会相应变化。
            例如,系统运行在CPU最佳性能的状态下,电池耗电较多,因此Remaining time会比较短。
            这和开车的情况相似,如果开车速度较快时,汽油也消耗得较多,相反速度较慢时,汽油消耗也较少。
            如果您经常在高速和低速间切换时,就很难估计剩余的汽油能行驶多长的距离。
          • 要下载ThinkPad A,R,T,X系列机型的最新版本的Battery MaxiMiser程序,请点击这里

二.电源管理的某些特殊问题的解决方法

1. 禁用系统中的屏幕保护程序
a. 在桌面上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属性,显示属性窗口会弹出;
b. 点击"屏幕保护程序"选项卡;
c.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无";
2. 禁用后台驻留运行的程序
注意:
        • 这些后台驻留运行的程序会持续坚持计算机的状态,因此有可能会影响某些电源管理功能
        • 在系统任务栏上选择后台驻留应用程序的图标,点击退出/禁用,即可退出这些程序
3. 确认所有的外接的硬件设备都支持APM或ACPI电源管理,有关信息请查阅硬件提供的用户手册
4. 确认外接的硬件设备已安装最新的硬件驱动程序,有关信息请访问硬件提供商的网站或直接向硬件提供商咨询
5. 拔掉外接硬件设备,并卸载其驱动程序
6. 如果装有ConfigSafe,使用ConfigSafe软件保存当前设置并重新加载初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