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线增益的描述(dBd和dBi)

楼主:
天线增益是指:在输入功率相等的条件下,实际天线与理想的辐射单元在空间同一点处所产生的信号的功率密度之比。它定量地描述一个天线把输入功率集中辐射的程度。增益显然与天线方向图有密切的关系,方向图主瓣越窄,副瓣越小,增益越高。 可以这样来理解增益的物理含义------为在一定的距离上的某点处产生一定大小的信号,如果用理想的无方向性点源作为发射天线,需要100W的输入功率,而用增益为 G = 13 dB = 20(倍) 的某定向天线作为发射天线时,输入功率只需 100 / 20 = 5W。换言之,某天线的增益,就其最大辐射方向上的辐射效果来说,与无方向性的理想点源相比,把输入功率放大的倍数。半波对称振子的增益为G = 2.15 dBi;4个半波对称振子 沿垂线上下排列,构成一个垂直四元阵,其增益约为G = 8.15 dBi ( dBi这个单位表示比较对象是各向均匀辐射的理想点源) 。如果以半波对称振子作比较对象,则增益的单位是dBd .半波对称振子的增益为G = 0 dBd (因为是自己跟自己比,比值为1,取对数得零值。) ; 垂直四元阵,其增益约为G = 8.15 – 2.15 = 6 dBd 。
对于水平极化方式的天线来讲,通常以一个半波水平放置的偶极子天线为标准天线,其增益为0dB(实际指dBd)。调频二偶极子反射板天线的增益通过计算和实验数据,其结果基本一致。相对于半波偶极子天线的增益最高只能做到7.5dB。当天线在进行组阵时,天线系统增益为7.5dB。计算推论如下:总功率在一层四面分配时,天线功率将损失6dB,此时天线增益为7.5-6.5=1.5dB;再根据天线层数增加一倍时天线系统增益将增加3dB的原理,因此两层天线增益就为1.5+3=4.5dB;当天线层数为四层时,天线系统增益就为1.5+3+3=7.5dB,故四层四面调频二偶极子板天线系统增益也只能做到7.5dB。
若天线为全波长二偶极子板天线时,其单片天线增益可以做到8-8.5dB,四层四面分配组阵时,其单片天线增益为8-8.5dB。

网友:

清楚,明了。谢谢斑竹。

网友:

看到,谢谢,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