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51LPC系列OTP单片机

楼主:
PHILIPS 51LPC系列是基于80C51内核的微控制器。适用于低系统成本、低功耗的应用。它嵌入了诸如掉电检测、模拟功能以及片内RC振荡器等功能。这使得51LPC系列微控制器减少了外部元件的使用。

       改进的C51结构加上这些嵌入的特性,使51LPC在高集成度、低成本、低功耗的应用设计中可以满足多方面的性能要求。51LPC具有下列特性:

    执行速度快(6CLOCK:2倍于现有的80C51器件);

    振荡器可由用户配置;

    低功耗(4.1mA)、空闲模式和掉电模式;

    低功耗:4~20MHz,1.7~10mA,3.3V;

    100kHz~4MHz,0.044~1.7mA,3.3V;

    20~100KHz,9~44μA,3.3V;

    每个管脚有20mA的驱动能力。

    51LPC的关键特性

    执行速度快(6 CLOCK:2倍于现有的80C51器件);

   -2.7~6.0V的电压范围;

   -4.5V以上可达20MHz,4.5V以下为10MHz;

    振荡器可由用户配置(为用户的设计提供了灵活性);

   -几个速度范围的晶体/谐振器;

   -片内RC振荡器(无需外部元件);

    低功耗(4.1mA)、空闲模式和掉电模式;

    低功耗:4~20MHz,1.7~10mA,3.3V;

    100kHz~4MHz,0.044~1.7mA,3.3V;

    20~100KHz,9~44μA,3.3V;

    每个管脚有20mA的驱动能力(对每个端口和整个芯片有最大值的限制)。

   其它特性

    操作频率为20MHz时,除乘法和除法指令外,加速80C51指令执行时间为300~600ns。

   VDD=4.5~6.0V时,时钟频率可达20MHz,VDD=2.7~6.0V时,时钟频率最大为10MHz;

    用于数字功能时,操作电压范围为2.7~6.0V;

    1K/2K/4K字节OTP程序存储器;

    64/128字节的RAM;

    32字节用户代码区可用来存放序列码及设置参数;

    2个16位定时/计数器,每一个定时器均可设置为溢出时触发相应端口输出;

    模拟比较器(759除外);

    全双工UART(759除外);

    I2C通信接口(759除外);

    键盘中断输入和外部中断输入;

    看门狗定时器利用片内独立振荡器,无需外接元件,看门狗定时器溢出时间有8种选择;

    低电平复位。使用片内上电复位时不需要外接元件;

    低电压复位。选择预设的两种电压之一复位,可在掉电时使系统安全关闭。

   也可将其设置为一个中断源;

    振荡器失效检测。看门狗定时器具有独立的片内振荡器,因此它可用于振荡器的失效检测;

    可配置的片内振荡器及其频率范围和RC振荡器选项(用户通过对EPROM位编程选择)。

   选择RC振荡器时不需外接振荡器件;

    可编程I/O口输出模式:准双向口,开漏输出,推挽和只有输入功能;

    可选择施密特触发输入;

    4个中断优先级;

    所有口线均有20mA的LED驱动能力;

    可控制口线输出转换速度以降低EMI,输出最小上升时间约为10ns;

    选择片内振荡和片内复位时,除电源和地以外的其它管脚都可作为I/O口;

    如果选择片内振荡及复位时,只需连接电源线和地线;

    串行EPROM编程允许在线编程。2位EPROM安全码可防止程序被读出;

    空闲和掉电两种省电模式。提供从掉电模式中唤醒功能(低电平中断输入唤醒)。

   典型的掉电电 流为1μA;

    低功耗:4~20MHz,1.7~10mA,3.3V;

    100kHz~4MHz,0.044~1.7mA,3.3V;

    20~100MHz,9~44μA,3.3V;

    PDIP、PSOP、TSSOP封装。

   51LPC系列器件详细资料

    P87LPC759

    P87LPC760

    P87LPC761

    P87LPC762

    P87LPC764

    P87LPC767

    P87LPC768

    P87LPC7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