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热式沐浴水箱水位自控器

楼主:
此电路结构简单,取材容易,性能可靠,操作方便。

工作原理:假设水箱内没有水,需要进水预热,只要将K1合上(见下图),则绿色指示灯亮,电磁阀经J1-2常闭触点得电而开阀进水,待水箱内水升至平面S1时,BG1、BG2组成的复合管得正向偏压而驱动继电器J1动作将J1-1吸合,同时J1-2动作,电磁阀断电关水,交流接触器J2得电吸合,电热管R1对水加热,红色指示灯亮。沐浴过程中,水位不断下降,待水位低于平面S2时,复合管失正向偏压使J1释放,电磁阀又得电开阀进水,电热管失电得到保护,红色指示灯灭。

有时需要将水面定位于平面S1与平面S2之间,只要待水位达到这一平面时,按一下K2即可完成上述功能,还会遇到当已经将水面定位于平面S1与平面S2之间,而再需要该水提高水位时,只要连动K1两次即可。当水温达到要求,可以断开K1停机,不过沐浴水温的高低一般是由水箱的出水阀门和自来水阀门配合调节的,所以水箱里的水温未加控制电路。

元器件选择:K1、K2分别选用普通的拉线开关和门铃按钮,交流接触器、保险丝、电热管根据使用功率大小选择,两根水位探测棒最好选用不锈钢,了也可将铜芯塑线在头端剥除5公分套皮替之,J1为两触点、电压12V的JQX-4型继电器。制造水箱时最好设有玻璃管水位显示器,并要求在箱体周围用石棉材料包裹起来,起保温作用。不使用电磁阀者,可将图右并入图左作水满报警,只要将图右中的A、B、C接入对应的A'、B'、C'(没找到)即可。

网友:

本人也不太懂,可是很实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