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斑竹请教(5)

楼主:
  斑竹好。不好意思,又来打扰您了。
  向厂家购买同轴电缆同轴线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來选择连接头?换句话说,同轴线同轴电缆的连接头是可以换的?
  有些概念不很清楚,向请您解释下。
  器件的频率范围是不是指器件的工作频率范围,也就是说各项指标只在该范围内有效?
  隔离器除了频率范围这项指标外,还有带宽,这是什么意思?
  微波功率放大器与窄带(宽带)低噪声(低噪音)放大器有什么区别?放大器的噪声系数和1dB压缩点指的是什么?三阶交调是什么,和三阶电平抑制有什么区别?应用在微波上的放大器都有哪些种类?平坦度指的是什么?
  为什么有些厂家的功分器技术指标有幅度平衡和相位平衡这两项,而有些厂家却没有呢?是因为他们生产的功分器用途不同,还是因为他们的生产质量不一样?
  谢谢斑竹。

网友:

同轴电缆可以换接头,但并不是任意型号的都可以。 频率范围就是工作频率,超出他的频率范围时,各项指标就不一定对了。 隔离器带宽和频率范围意思差不多,工作最高频率减去最低频率就是带宽了。 功放一般增益和输出功率较大,不考虑噪声指标;低噪放输入端使用最小噪声匹配,噪声系数比较小。噪声系数是系统输出信噪比比输入信噪比恶化的倍数。1dB压缩点 和三阶交调都是放大器工作线性度的衡量指标。你在网上搜一下,有很多档。 功分器应该这两项指标都有,厂家没标可能是关注的不同吧。不代表质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