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通3G发展前景及特点分析

楼主:
依靠CDMA2000从2G/2.5G往3G演进的平滑优势,以及CDMA2000 1X EV-DO手机对手机基本性能问题的现实解决,中国联通的3G业务在未来国内3G市场启动初期将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但是,双网协调发展的挑战、手机终端供应方面的风险、高价值2.5G用户储备上的劣势以及3G技术制式选择上的不确定性,都将成为未来中国联通3G业务发展的重要挑战。(彻底调查)

  以下为分析文章全文:

  李俭伟

  一、中国联通发展3G的背景与特点

  作为目前全球第二大CDMA运营商和国内第二大移动运营商,中国联通未来发展3G有自身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是国内发展3G的特殊性与中国联通自身发展过程的特殊性所共同决定的。

  (一)国内发展3G的特殊性

  经过2000年的泡沫,2001年的低迷,2002年的调整,国际3G市场在2003年进入了准备启动阶段,并且有望在2004年进入初步启动阶段。在目前已经发放3G牌照的国家中,移动电话普及率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即使普及率较低的新西兰、加拿大与波兰2003年底其移动电话普及率都超过了40%。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移动电话市场中已经存在较充分的竞争,通过3G引入新竞争者的压力不大。因此对于这些国家,3G产业的发展战略是盘活市场存量,实现移动通信市场往深度与更高层面的演进,而且这种演进将主要体现在业务的增强上。

  在国内,虽然至今没有明确的3G牌照发放时间表,但总体上看,离3G牌照的发放是日益临近的。截至2003年底国内移动电话普及率为20.92%,仍有较大的规模膨胀空间。另外,目前国内移动电话市场的竞争并不充分,通过发放3G牌照引入新竞争者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国内3G产业的发展战略是盘活存量、激活增量,引导移动通信市场在业务与市场规模方面实现往广度与深度的双重演进。

  未来国内3G市场发展的特殊性可以体现在两大方面。

  1.在3G发展战略方面,现有2G运营商与获得3G牌照的固网运营商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将使未来国内3G市场的竞争形势更加错综复杂。

  2. 如果3G牌照发放时国内2G市场仍没有饱和,那么国内3G将承担部分普及2G的使命,这主要从原固网运营商发展3G中得以体现。

  (二)中国联通发展3G的特点

  在国内发展3G具有一定特殊性的背景下,作为以移动业务为主的全业务运营商,中国联通发展3G与中国移动相比也有自身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大方面。

  1.以移动业务为主的全业务运营商背景

  作为不对称管制的重要体现,在国内四大基础电信运营商中,中国联通是目前唯一的全业务运营商。由于3G的数据接入速率的提升,中国联通经营3G后,除了实现3G与现有2G/2.5G的协调发展外,利用3G加速现有规模有限的固网业务发展,并争取实现新的突破,也将可能成为中国联通3G发展战略体系中的重要环节。

  2. 双网协调发展的现实

  作为2G时代全球的少数几个同时运营两个移动网络的运营商,中国联通双网协调发展的现实必将对其未来3G战略产生现实的影响。在目前双网仍没有出现明显有效的区分之前,国内3G牌照发放后竞争形势的急剧复杂,将使双网的协调发展前景更具挑战性。

  3. 3G技术制式的选择

  虽然目前中国联通倾向沿CDMA2000的方向进行3G演进,但至今联通也没有表示过已经完全放弃往WCDMA演进的可能性。另外,即使联通最终选择单独沿CDMA2000的方向进行3G演进,随着国内3G牌照发放时间的一再延迟以及CDMA2000 1X EV-DV的商用前景逐渐明朗,CDMA2000 1X EV-DO和CDMA2000 1X EV-DV都是联通可以选择的技术制式。例如,韩国第三大移动运营商LGT早已决定把CDMA2000 1X EV-DV作为其目前CDMA2000 1X网络往3G演进的技术选择。

网友:

二、中国联通3G发展前景分析   根据上述国内发展3G的特殊性与中国联通发展3G的特点,未来联通发展3G过程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可以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机遇与相对优势:   在未来如果中国联通选择坚定的往CDMA2000方向进行3G演进,那么CDMA2000的平滑演进优势与CDMA2000 1X EV-DO手机终端性能问题的现实解决,将成为联通发展3G的机遇与相对优势。   1.CDMA2000在技术与业务方面从2G/2.5G往3G演进的优势   CDMA2000从2G/2.5G往3G的平滑演进优势将是联通未来3G发展的最大先发优势。   从整体演进思路看,CDMA2000往3G的演进是一种叠加式演进方式。在无线网络设备方面,CDMA2000的技术演进往往是通过在基站上更换或增加一定电路板来实现,这种方式能够较有效的实现后向兼容,例如从CDMA20001X向CDMA20001XEV-DO或CDMA2000 1X EV-DV演进时,移动话音可以仍然由原来CDMA2000 1X网络单元承载,CDMA2000 1X EV-DO或CDMA2000 1X EV-DV网络单元部分的规模并不会影响话音的提供范围,3G话音上的有效保证有助于实现2G/2.5G向3G的平滑演进。   相对于CDMA2000,WCDMA并不能实现对GSM/GPRS/EDGE的完全平滑演进,WCDMA需要重新架设基站,3G话音需要WCDMA网络承载,在WCDMA网络实现全覆盖前,3G话音业务的使用范围将严重受限。虽然WCDMA运营商(除NTTDoCoMo)都采取了GSM/WCDMA的双模发展策略,但这种策略不仅背离了移动通信尽量减少切换的基本原则,而且这种不同制式网络间的切换问题目前仍然比较突出。在目前WCDMA的商用中,双模发展策略的缺陷就体现得比较明显,在欧洲WCDMA给用户的普遍体验就是:比2G快得多的接入速率,而且有一定业务亮点,但服务范围有限,小问题比较多,最重要的是话音业务的整体质量比2G差,这种业务体验导致了原来在欧洲还不是很普遍的双机现象开始流行起来。   CDMA2000平滑演进优势在实践中也得到了证明。在日本移动电话市场,作为市场占有率与KDDI旗鼓相当的VodafoneK.K.于2002年12月就开始了WCDMA手机服务,但由于3G网络规模发展速度较慢,到2004年4月仅有用户15.1万户。而KKDI于2003年11月开始了CDMA20001XEV-DO手机服务,只用了2个月就发展了13.4万户用户,截止到2004年5月底用户已经超过50万户。除了CDMA2000 1X业务的成功因素外,CDMA2000的演进优势是影响KDDI 3G业务发展成效的重要原因。   未来国内3G市场的技术制式竞争格局将可能与目前的日本市场有一定相似性。无论未来TD-SCDMA的商用规模如何,WCDMA与CDMA2000都将很可能处于直接竞争状态。根据上述分析,中国联通选择CDMA2000往3G演进,至少拥有三大方面的相对优势。   (1)3G话音服务的优势   中国移动的WCDMA网络必然需要一定的发展过程,而通过现实的CDMA20001X网络进行3G话音承载,联通的3G网络将至少能够在半年甚至一年时间内在3G话音服务方面处于领先,而这种领先的时间将视届时联通CDMA20001X网络的规模及竞争对手WCDMA网络的发展速度。结合国内发展3G的特殊性,在国内3G市场发展初期良好的3G话音将产生明显的整体竞争优势。当然,CDMA2000在3G话音质量方面的先发优势只是相对的,一旦与之竞争的WCDMA网络形成规模甚至实现全覆盖,CDMA2000的优势将基本丧失。如DoCoMo的WCDMA网络2003年3月就达到90%以上的人口覆盖率,基本解决网络规模问题,依靠手机终端问题逐渐解决、2G的i-mode业务移植、高价值2G用户储备等优势,DoCoMo的WCDMA已经提前进入了良性快速发展阶段,而没有给KDDI通过3G业务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的机会。   (2)3G网络规模形成速度的优势   根据之前的介绍,CDMA20001X网络升级到CDMA20001X EV-DO或CDMA2000 1X EV-DV,只需要增加或更换一定的电路板,并在机房中增加有限的设备,而无需重新架设基站和重新选址规划等,因此在网络建设力量等其它条件相当的情况下,联通在3G网络规模形成速度方面就会比未来的WCDMA运营商拥有一定的相对优势。   (3)投资成本优势   在投资支出方面,CDMA2000比WCDMA也有一定优势。根据全球的CDMA20001XEV-DO网络建设与投资经验,把CDMA20001X网络全面升级到 CDMA2000 1X EV-DO的总投资约为原CDMA2000 1X网络总投资的1/3。而WCDMA网络不能从原GSM网络平滑升级,不仅需要重新架设基站,而且由于WCDMA网络与GSM网络在覆盖特征上存在一定差异,现有的GSM基站站址可能无法被全面利用,新的站址资源支出将难以避免。因此,新建WCDMA网络的投资成本通常比CDMA2000 1X升级到 CDMA2000 1X EV-DO要高。投资成本的优势有利于处于市场挑战者地位的中国联通把有限资源更多的投入到业务开发等其它领域。   2.3G手机终端优势   未来联通在3G手机终端的相对优势在于CDMA20001XEV-DO手机的基本性能保证和较少的IOT问题。   目前,WCDMA手机的基本性能已经成为影响WCDMA商用进程的重要瓶颈,这种瓶颈效应主要体现在诸如待机时间、通话时间、体积、重量等方面。至今为止已经商用的WCDMA手机都是定位于高端用户市场并提供全业务功能支持的,它们上市时与同期市场上主流的2.5G手机相比,在功能支持、显示屏尺寸与效果、摄像头性能等方面都更加优越,但在待机时间、重量等基本性能方面,不仅与2.5产品存在明显差距,也逊色于同期的CDMA20001XEV-DO手机。如果把2003年前上市的产品作为第一代WCDMA手机,2003年上市的产品作为第二代手机,2004年后上市的产品作为第三代手机,通过表1的比较可以看出WCDMA手机在基本性能方面与2.5G产品、CDMA20001X EV-DO手机的差距。目前,基本解决性能问题的第三代WCDMA手机仅有DoCoMo的900i系列,目前欧洲市场最新上市的双模WCDMA手机仍然是第二代的WCDMA手机。   相对于WCDMA终端,CDMA20001XEV-DO的手机终端在2003年上半年就解决了基本性能问题,CDMA2000的技术演进特点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CDMA2000无论网络还是手机都是功能叠加式的演进,CDMA20001X EV-DO手机只需要在CDMA2000 1X手机技术的基础上,针对高速数据业务功能部分进行研发,而在2002年5月首款CDMA2000 1X EV-DO手机上市时,CDMA2000 1X的手机已经开始成熟。因此,CDMA2000 1X EV-DO手机能够以成熟的CDMA2000 1X手机技术为基础,加快发展与成熟的进度。当然,根据目前的演进趋势高端的双模WCDMA手机在2005年上半年前就能够解决基本性能问题来看,如果国内3G牌照2005年后才发放,联通在这方面的优势将丧失。   在手机与网络之间的IOT问题方面,由于整个CDMA2000产业都被高通高度控制,这种产业链结构产生的少数积极后果之一就是商用过程中较少的IOT问题,这已经被CDMA2000商用实践与国内信产部的3G外场测试结果得到检验。国内3G牌照发放后,较少的IOT问题将有利于联通加快3G业务的提供速度和服务质量的提高。

网友:

(二)联通3G业务的发展挑战   1. 双网协调发展问题   从全球范围看,在2G/2.5G时代就进行双网运作的运营商并不多,与中国联通最类似的应该是日本的KDDI。KDDI的双网制式是CDMA与PDC,截至2004年4月,KDDI的CDMA用户和PDC用户分别达到1724万户和362万户,CDMA早已明确的成为KDDI集团主要的移动网络发展与演进方向。联通CDMA业务已经开通了两年,但目前其GSM与CDMA用户比例仍为3:1,而且至今仍没有出现CDMA用户数能够在短期内超过GSM用户的迹象。   双网协调发展的状态将对未来联通3G发展提出一定的挑战。在联通CDMA业务提供初期,CDMA与GSM是高度同质化的,但随着联通CDMA三期扩容的结束,CDMA网络的规模已经与GSM旗鼓相当,而且由于CDMA 1X网络规模的扩大,应该说CDMA与GSM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差异化。但目前联通GSM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用户萎缩,这主要是目前国内对移动话音的需求仍远未满足的体现。然而,在目前国内移动数据业务市场已经启动的背景下,未来数年紧靠话音与有限的数据业务已经不足以维持在网用户的忠诚度,这将是联通GSM与固网运营商无线市话业务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在未来数年GSM用户仍然作为联通主要现实用户群的情况下,联通不会轻易完全放弃这些用户群,这正是联通至今仍没有表示已经完全放弃往WCDMA演进的重要原因。   而对于CDMA网络,虽然按照联通公布的观点,CDMA网络已经初步实现了规模经济性,但在国内这种以大众用户为主而且移动电话应用密度整体较低的大范围市场中,对于一个仅有几千万中端用户而且处于高投资阶段的移动电话网络,其规模经济性将仍然是比较脆弱的。在未来,随着竞争者增加、价格压力加大、用户转网频率提高,一旦失去目前GSM发展的支撑作用,联通CDMA在规模经济与盈利能力方面的脆弱性将可能暴露出来,这也将影响到联通在CDMA网络上的3G发展资源投入程度。   总的来看,双网协调发展的现实使未来联通3G业务的发展仍有较大变数。   2.手机终端的挑战   虽然从手机技术方面看,CDMA2000 1X EV-DO手机在基本性能上不存在瓶颈问题,但手机终端的供应保证仍将可能成为联通3G发展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目前已经商用的CDMA20001XEV-DO网络都是基于2G频段的,因此能够在IMT-2000频段商用的CDMA20001X EV-DO手机还没有实践检验,如果未来中国联通在IMT-2000频段进行3G商用,商用手机的效应速度将成为一个变数。   (2)CDMA20001XEV-DO运营商在手机问题的处境也有较大差别。韩国的CDMA手机产业实力雄厚,而且两大3G运营商SKT与KTF对手机产业也有很强的传统主导能力,目前支持这两家运营商CDMA20001X EV-DO业务的手机已经累计超过30款,手机环节已经能够有效推动业务的发展。而国际上其它的CDMA2000 1X EV-DO运营商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手机问题。例如截至2004年3月底,仅有三款手机和一款终端支持日本KDDI的CDMA2000 1X EV-DO业务,虽然KDDI仅用了4个月就发展了34万户3G用户,但如果目前的终端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未来用户的持续快速发展必然将受到影响。   (3)目前国外的CDMA手机都是机卡不分离的,而国内联通CDMA手机都是机卡分离的。联通对CDMA手机机卡分离的要求正是其CDMA业务开始进入市场时手机供应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如果未来联通对CDMA20001XEV-DO手机仍然强调机卡分离,那么就需要消耗一定资源去加以解决。   3. 用户发展及3G用户储备问题   数字移动电话替代模拟移动电话是一种技术上的替代,话音业务都处于绝对统治地位,而且这两种移动电话制式都是解决移动电话服务从无到有的问题。3G尤其是WCDMA的演进过程,技术上是对2G的逐渐替代,业务上是2G的丰富与延伸,用户层面上则是现有2G用户的逐渐升级过程。3G市场的普及也将总体上遵循高端/高价值用户群-中端用户群-低端、大众用户群的路径。因此,现有2G运营商往3G演进过程中,原来的高价值2G/2.5G用户储备将成为其3G业务启动速度与发展成效的主要影响因素。   在技术制式相同、网络质量接近、业务能力与服务水平基本同质的情况下,高价值2G/2.5G用户储备对3G业务发展成效的影响在韩国体现得最为明显。虽然KTF启动3G较早,但由于原2G/2.5G用户规模落后于SKT,因此其3G用户规模很快就被SKT超过。当然,2004年1月韩国实行的号码可携带政策对未来韩国3G市场的竞争格局将产生一定影响。   对于存在不同制式的3G市场,这个结论仍然成立。在日本,虽然KDDI的CDMA20001X业务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其CDMA20001X用户主要由其CDMA95A用户转化而来,KDDI并没有能够在移动电话市场份额上取得明显突破。当2003年3月DoCoMo基本解决了3G网络覆盖与终端问题后,依靠原有的高价值2G用户储备优势,其3G用户发展迅速加快,并于2004年在日本三大运营商的3G服务中率先实现良性发展。   未来发展3G业务的过程中,联通也将面临高价值2G/2.5G用户储备方面的挑战。虽然联通的CDMA20001X在数据接入速率上比GPRS优势明显,但整体上看联通在高价值2G/2.5G用户规模方面与中国移动相比仍处于劣势,在国内仍缺乏号码可携带政策的条件下,短期内联通难以逆转这种差距。另外,如果中国移动大规模的把现有GPRS网络升级到EDGE,联通CDMA20001X在数据接入速率上的优势将丧失。同时,高价值的2G/2.5G用户储备方面的劣势有可能使未来联通发展3G初期由于有效用户规模有限而影响了发展成效。   4.3G技术制式的选择   如果联通选择沿CDMA2000的方向进行3G演进,随着国内3G牌照发放时间的一再延迟以及CDMA20001XEV-DV的商用前景日益明朗,CDMA20001X EV-DO和CDMA2000 1X EV-DV都是联通可以选择的技术制式。CDMA2000 1X EV-DO已经成熟,这可以在韩国和日本的商用中得到充分证明,但高通的高度垄断与不能提供并发业务是最大劣势。诺基亚等推动的CDMA2000 1X EV-DV的吸引力在于更高的速率和并发业务提供能力,这点在移动话音远未饱和的国内市场更有现实意义。但按照诺基亚等厂商提供的时间表,CDMA2000 1X EV-DV要到2006年才能成熟,而且还需要商用进行检验。   由于国内3G牌照发放的不确定性与技术制式背后的政治、经济利益博奕关系,面对高通主导的CDMA20001XEV-DO和诺基亚等推动的CDMA20001X EV-DV两大选择,联通对3G技术制式选择上仍有一定不确定性。最近高通推出的CDMA2000 1X EV-DO Rev A也在CDG得到通过,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实现了并发业务提供能力,可跟CDMA2000 1X EV-DV竞争,但其成熟度与商用能力同样需要得到检验。

网友:

三、结论   依靠CDMA2000在技术与业务方面从2G/2.5G往3G演进的平滑优势,以及CDMA2000 1X EV-DO手机对手机基本性能问题的现实解决,中国联通的3G业务在未来国内3G市场启动初期将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但是,双网协调发展的挑战、手机终端供应方面的风险、高价值的2.5G用户储备上的劣势以及3G技术制式选择上的不确定性,都将成为未来中国联通3G业务发展的重要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