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斑竹!再向斑竹请教(6)

楼主(2006-08-08):
谢谢斑竹!再向斑竹请教(6)
谢谢斑竹。再向斑竹请教,麻烦斑竹了。
同轴电缆的连接头可以换,但不是所有型号都可以换。那么同轴线呢?我以前说的那些微波器件之间的连接用什么样的连接线(同轴电缆同轴线以外)好呢?连接线的连接头当然是得根据器件的连接头来选取,但会不会出现找不到有合适连接头的连接线(与器件的连接头配不上)的情况呢?
隔离器的带宽不是斑竹说的那样,从厂家网上提供的资料看来,带宽比频率范围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还要小。怎么解释呢?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用低噪声放大器而不能用功率放大器?为什么呢?

网友:
我这几天出去培训,回来再给你解决。不好意思了。

网友:
微波器件之间的连接就用半刚性同轴电缆就可以,好像大多数都用这个。 有时候器件的接头与电缆接头不一样,可以考虑使用转接头或过度器件,不过这样会影响驻波,最好还是用能直接用的。 最大值和最小值是器件能够承受或者说不损坏的范围,而工作带宽是保证指标的范围,多以工作带宽会比二者之差小。 系统的前级用来放大微弱信号时用低噪放,中间级及以后可以用功放。

网友A:
看到,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