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电源管理功能-BIOS优化

楼主:
在BIOS主界面中,选择“Power Management Setup”即可进入电源管理设定。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地将电源优化到底。

3.5.1  在“Power Management Setup”中有一项“Power management”,此项设定让你选择电源节省的类型(或是程度),并直接与以下三个省电模式相关,即硬盘电源关闭、瞌睡模式、悬挂模式。它主要有三个固定模式设定,Min. Power saving(最小的电源管理)、Max. Power Saving(最大的电源管理)、User Defined(默认,允许你自行设定每种模式)。当未关闭时每种模式的范围从1分钟到1小时,当然除了硬盘电源关闭为1分钟到15分钟及关闭(Disable)。设置步骤如下:

步骤1  启动电脑,然后按【Del】键进入BIOS设置主界面。

步骤2  选择“Power Management Setup”设置项,按回车键进入。

步骤3  将光标移到“Power management”选择项,然后通过【Page Up】与【Page Down】键进行三种模式的选择,如图3-8所示。

图3-8  设置电源节省类型

3.5.2  当系统开启1分钟到15分钟后,系统未活动,我们可以将硬盘电源关闭,这样可以起到节约能源的作用。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1  启动电脑,然后按【Del】键进入BIOS设置主界面。

步骤2  选择“Power Management Setup”设置项,按回车键进入。

步骤3  将光标移到“HDD Power Down”选择项,设置为“Enabled”即可关闭硬盘电源。

除此而外,还有下面一些节能设置:

(1)PM Control by APM(由APM控制能源管理)

选项:Enabled, Disabled

执行APM可增强电源的省电模式并关掉CPU的内部时钟。系统默认值是Enabled,若设置Disabled,系统在开启PM(Power Management,电源管理)时,BIOS将会略过APM的功能。

(2)Video Off Option(屏幕关闭选项)

选项:DMPS, Blank Screen(黑屏), V/H Sync+Blank

DPMS(Display Power Management Signaling,显示能源管理信号)关闭向显示器发出的信号;Blank Screen把屏幕关掉;V/H Sync+Blank在黑屏的同时,关掉垂直/水平刷新信号。

(3)Video off After(VGA关闭)

选项:Doze(打盹), Standby(待命), Suspend(睡眠)

Doze模式降低CPU时钟;Standby模式在Doze模式之后出现,进一步减低CPU速度;Suspend模式完全停止CPU时钟。该设置决定在哪一个状态下开始关闭视频设备。

(4)MODEM Use IRQ(MODEM使用的IRQ号)

选项:3, 4, 5, 7, 9, 10, 11

决定MODEM所采用的IRQ号,以便远程唤醒时发出合适的中断信号,默认值是IRQ3。

(5)Doze Mode(打盹模式)

选项:1min, 2min, 4min, 8min, 12min, 20min, 30min, 40min, 1hour, Disabled

当系统在额定的时间内未被使用,进入打盹模式的时间,Disabled则不进入节能状态。

(6)Standby Mode(待命模式)

选项:1Min, 2Min, 4Min, 8Min, 12Min, 20Min, 30Min, 40Min, 1Hour, Disabled

当系统在额定的时间内未被使用,进入待命模式的时间,Disabled则不进入节能状态。

(7)Suspend Mode(睡眠模式)

选项:1Min, 2Min, 4Min, 8Min, 12Min, 20Min, 30Min, 40Min, 1Hour, Disabled

当系统在额定的时间内未被使用,进入睡眠模式的时间,Disabled则不进入节能状态。

(8)Throttle Duty Cycle(节能周期)

选项:12.5%, 25%, 37.5%, 50%, 62.5%, 75.0%

控制电脑的节能周期,默认值为62.5%,数值越小节能越少。

(9)PCI/VGA Active Monitor(PCI/视频激活显示器)

选项:Enabled, Disabled

开启此特性后,能通过视频信号来唤醒在节能状态的显示器。

(10)Soft-Off by PWRBTN(电源按钮关机)

选项:Delay 4 sec(延迟4秒), In stand-Off(立即关闭)

该选项用于设置关机功能。当设置延迟4秒时,用户按开机按钮4秒可关闭系统。如果按开机按钮时间短于4秒时,系统将会进入挂起状态。当设置为立即关闭后,用户仅按一下即可关闭系统。

(11)CPU FAN Off In Suspend(在睡眠模式下停止CPU风扇)

选项:Enabled, Disabled

开启此特性后,能在睡眠状态时关掉CPU风扇,进一步降低系统功耗。

(12)Power On By Ring(响铃开机)

选项:Enabled, Disabled

开启此特性后,能用远程软件打开电脑。

(13)Resume By Alarm(警报恢复)

选项:Enabled, Disabled

开启此特性后,满足警告条件就立即恢复原来状态。

(14)IRQ 8 Break Suspend

选项:Enabled, Disabled

开启此特性后,使用IRQ 8可以中断节能状态。

(15)Reload Global Timer Events(系统唤醒事件)

选项:Enabled, Disabled

开启了以下特性,当有特定事件发生时,电脑就会从睡眠状态中苏醒。

IRQ[3-7,9-15],NMI

Primary IDE 0(主IDE第一个设备接口)

Primary IDE 1(主IDE第二个设备接口)

Secondary IDE 0(副IDE第一个设备接口)

Secondary IDE 1(副IDE第二个设备接口)

Floppy Disk(软驱)

Serial Port(串行口)

Parallel Port(并行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