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变音处理芯片SD771D的原理与应用

楼主:
  ◇ 内建麦克风放大电路;
  ◇ 内建32 Ω喇叭驱动电路;
  ◇ 内建数字音量控制(15 levels)电路;
  ◇ 可选择数字或模拟输入模式来改变音调;
  ◇ 数字输入模式为15种音调变化;
  ◇ 模拟输入模式为180种音调变化;
  ◇ 内建16位ΔΣ A/D及D/A转换器;
  ◇ 内建抗噪声数字滤波器;
  ◇ 工作电压范围为DC+3.6~+6.0 V;
  ◇ 工作电流为25 mA;
  ◇ 能立即将说话者图1是SD771D的内部结构原理,BPF(Band Pass Filter)和LPF(Low Pass Filter)是抗噪声数字滤波器。图1中GAIN_INC是音量调高按钮,GAIN_DEC是音量调低按钮,PITCH_INC是音调升调按钮,PITCH_DEC音调降调按钮,ORIG是还原音调按钮,RESET是复位按钮。以上介绍的所有这些按钮均为低电平有效,每个键按下的持续时间必须大于10 ms,前后两个不同按钮按下的时间间隔必须大于60 ms,如图2所示。PITCH_VR是类比模式改变音调的输入端,XI和XO用于连接系统晶振电路的输入。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新闻图片

  2.2SD771D工作原理及典型应用电路

  (1) 改变声音定调的等级

  从麦克风输入的声音经过SD771D处理后由DAC发送出去。SD771D同时发出两路信号,一路为数字信号,另一路为模拟信号,并用来改变声音定调的等级。当PITCH_VR的电平小于0.1 V时,即接通数字信号通道,断开模拟信号通道。数字信号通道和模拟信号通道声音定调等级的调控是相互独立的。

  (2) 数字信号通道

  数字信号通道是由PITCH_INC(音调的升调按钮)或PITCH_DEC(音调的降调按钮)来控制的。当PITCH_VR的电平小于0.1 V时,声音定调的等级就由PITCH_INC或PITCH_DEC控制。此时SD771D会反复检查PITCH_INC和PITCH_DEC的状态。当这两个按钮中的一个按钮有一个低电平脉冲出现时,SD771D马上会改变声音定调的等级。声音定调的等级有升调档和降调档各7等级,包括无键按下时的正常声调等级,共15级,如表1所列。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新闻图片

  (3) 模拟信号通道

  SD771D内部有一个8位的模数转换器(ADC),输入的模拟信号电压通常由PITCH_VR端来进行声音定调的等级控制。如果PITCH_VR上的电压在0.3~2.2 V之间,那么,这个电压范围的值会被分成180个级别,并且每一个级别对应一个音调的比率。

  图3是SD771D的典型应用电路。

图3SD771D的典型电路

图3SD771D的典型电路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新闻图片

    结语

  SD771D可将输出的语音进行实时变调(如升高、降低),并对这种变调技术按声音定调的等级来进行处理,还可实时地将男女声的语音相互转换。

    参考文献

1 Sounding Technology Inc. SD771D datasheet. 2005

的声音转换成不同的声调输出(如音调变高、变低,男声与女声的相互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