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XP的电源管理

楼主:
在WindowsXP的控制台里有一个「电源选项」,打开「电源选项」出现「电源选项内容」视窗,可以看到「电

源配置」标签页内的「电源配置」选项,有「家用/办公室型」、「携带型/膝上型」、「简报」、「一直开启」、

「最小电源管理」、「最大电池」等项目。当您选择了不同的电源配置项目之后,在图2画面的下方将会显示不同的

电源配置的设定。以「关闭显示器/一般电源/15分钟后」来说,它代表的就是「连接一般电源的状况下,不碰电脑15

分钟之后将会关闭显示器电源」,因此就可以达到省电的目的。譬如,当您使用电脑时,突然接到客户的电话聊了15

分钟后,电脑就会自动将显示器电源关闭,直到您再度碰触电脑,它就会再度开启。

       以下简单将各个电源配置选项说明如下:

           家用/办公室型       适合一般台式机使用。

           携带型/膝上型       适合一般笔记本电脑使用。

           简   报                    作简报时使用,将不会关闭显示器的电源。

           一直开启               永远保持开启状态,不进入系统待命模式,适合需要维持开机状态,持续工作的电脑

                                     (安装、测试软件时)

           最小电源管理       维持基本的电源管理功能,适合一般状态使用。

           最 大 电 池          尽量避免电池的消耗,维持最长的电池使用时间,适合外出使用笔记本电脑,采用电池供

                                       电的状况。

       您也可以自行选择不同的时间设定,另存一个叫做「我的电源管理」的电源设定,将所有的选项设定在一分钟不

碰电脑时,就关闭显示器进入「系统待命」模式,这样一定是最省电的了。

以上说明如果还是不太了解,只要细细比较有关「关闭显示器」、「关闭硬盘」、「系统待命」、「系统休眠」的时

间长短,就可以体会其中的差异了。

       所谓的「系统待命」也就是说,当电脑停滞一段时间之后,系统会将目前的工作储存到内存内,并将周边(显示

器、硬盘等)电源关闭,但是电源仍然开启(电源指示灯仍然亮着),只要您碰一下鼠标或键盘,电脑就会回复到您

原先工作的状态(譬如正在Word上撰写文章的画面)。

      至于「系统休眠」则是将内存中的资料存放到硬盘上,并将电脑电源关闭(电源指示灯熄灭),此时只要重新按

下开关键,电脑就会回复到您原先工作的状态。WindowsXP的预设值并未开启「系统休眠」模式,您必须在「电源选

项内容」视窗下开启「休眠」标签页,并将「启用休眠」核取方块打勾,如此一来,就可以在「电源配置」标签页看

到「系统休眠」的设定。

      想要快速察看目前电池的剩余用量,除了到控制台开启「电源选项内容」视窗察看「电池计量器」之外,您只要

在电源选项 内容」视窗的「高级」标签页点选「自动在工作列上显示图示」,就可以透过工作列上的电池(或电源

线)小图示,轻松的察看到电池剩余的电源了。

网友:

呵呵,很实用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