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PC850的四路MPEG-4视频监控系统的设计

楼主:
摘   要:本文介绍了基于PowerPC内核的嵌入式通信控制器芯片MPC850和MPEG-4数字视频压缩芯片IME6400,并利用这些芯片设计并实现了一种新型的MPEG-4数字视频监控系统。
关键词:嵌入式系统;MPC850;IME6400;硬件开发平台

概述

    本文采用MPEG-4编码芯片IME6400实现了嵌入式MPEG-4音视频编码,并应用于实际的监控系统。该方案克服了传统的视频监控系统的不足,既可以用于本地存储,还可以通过光纤网络和以太网用于远程监控。系统的总体设计如图1所示。

MPEG-4视频压缩模块设计
    MPEG-4视频压缩模块设计如图2所示。下面对设计框图进行详细说明:
1. 四片BT829B完成PAL制式的视频A/D采样,四片PCM1801分别完成音频A/D采样。
2. IME6400从BT829B接收CCIR-601接口的视频数据,从PCM1801接收I2S的A/D采样数据,并对每路音视频信号进行独立的MPEG-4压缩编码。
3. CPU的片选信号控制打开哪一个数据通道。
4. IME6400的HOST接口地址、数据总线经驱动后和MPC850相连;
5. 音频的I2S时钟由晶体电路产生。
6. 四输入与门7421确保当四个片选有一个有效时就打开数据通道。

IME6400的设计
    IME6400的VIDEO接口支持CCIR-601 16bit接口,最大水平、垂直方向可达2048个象素。本系统中视频A/D采样由BT829B来完成,VIDEO接口时钟由BT829B的CLKX1提供。音频A/D采样由PCM1801完成。这是一个5V供电,可支持多速率16位A/D编码的音频采样芯片。模拟音视频信号的数据采样率可以编程设置。

    IME6400的外部HOST接口用来传输编码后的数据流,有四种模式。它们由一个MODE引脚来决定。本设计选用的模式为:Synchronous Burst Type1,MODE[1:0] pin = 2’b 01。

    HOST接口的时钟可以由MCLK或者FRD提供。由USEOCK的值来决定。本设计中,USEOCK=1,FRD被用作内部的时钟源。这个27MHz的时钟源由主控板提供。

    如果用内部引导的ROM,IME6400就不需要外部的ROM,但在外部引导模式,它需要一个ROM接口。外部的ROM最大可达4M。本设计EXTBOOT用跳线控制用外部或是内部的ROM引导。本设计外部ROM选用28C256,为256K、5V供电。MCLK的27MHz时钟由主控板提供。

    IME6400的I2C接口只支持主模式,不支持从模式。如果用27MHz作为主时钟,IME6400支持从41Hz到1.6875MHz的接口速率。

    为了压缩视频和音频数据并且存储编码流,需要用外部的SDRAM。大小与要压缩的图像大小和模式有关。本设计选用的SDRAM为2MX32。IME6400可以访问的外部SDRAM最大可以到2Gbits。目前设计选用的大小为11行8列地址。

    SDRAM的时钟是的MCLK时钟三倍或者四倍,由DIV34的值决定。本设计中,MCLK时钟是27MHz,选三倍MCLK时钟,所以SDRAM时钟为81MHz。

MPC850通信接口的设计
    MPC850(以下简称850)通信控制器芯片基于PowerPC内核,以RISC的体系结构为基础,集成了32位微处理器和多种外设接口,具有强大的通信和网络协议处理能力。

    本系统利用850强大的通信能力,配合适当的接口芯片,实现了两个光口和两个以太网口,并且用FPGA实现了外挂最多四个硬盘的能力,如图3所示。在这个模块的设计中,主要有以下几个关键点。

850产生IP178A的复位
    IP178A的复位信号由850控制,用引脚850-PD[8]。初始化时需要复位,复位时间必须大于1ms;如果需要改变IP178A的配置,做完配置后,也需要复位,同样复位时间必须大于1ms。

850改变IP178A配置的控制
    改变IP178A的配置通过烧写93C46后重新复位IP178A完成。93C46的前面有2个CD4053,用来选择是IP178A还是850对93C46进行读写操作,选择信号由850的850-PD[3](下拉)控制。平时850-PD[3]输出高阻或低电平,此时93C46由IP178A控制。改变IP178A的配置前,在850-PD[3]上输出高电平,此时93C46由850控制,做完读写操作后,850控制850-PD[3]输出高阻或低电平,93C46交还给IP178A控制。对IP178A进行复位后,新配置即生效。

850对93C46进行重配置
    读写由可编程引脚850-PD[4:7]实现。850-PD[4:7]分别对应PD[4]<->EESK、PD[5]<->EEDI、PD[6]<->EECS和PD[7]<->EEDO。
850对IME6400的操作

    读取压缩数据时用突发方式,4个NFULL[3:0]信号直接输入到850的4个IRQ[3:0];4个IME 6400的4个READY[3:0]信号先进FPGA,由FPGA产生READY信号给850的TA,可以方便地控制时序。IME6400对于FIRMWARE的下载有2种方式,通过引脚P236 (EXTBOOT)上跳线开关可以选择,高电平H选择从外部28C256启动,低电平L 选择从850启动。

850与IP178A的连接
    850的以太网口经LXT905接以太网交换芯片IP178A的PORT2、两个电口(port3、port4)和两个光口(port6、port7)。850通过烧写93C46后重新复位IP178A来改变IP178A的配置。

系统测试及优点
    该系统样机已经参加了多次安防产品的竞标,和同类产品相比,该系统具有更突出的优点。

    应用硬件芯片做MPEG-4压缩和嵌入式系统使监控系统性能大大提高,表现在:
1. 录像和预览同样清晰,图像格式均可以实现D1,全动态码率最大控制在200Mb/小时。
2. 压缩速度更快,实时流播放时,无滞后延迟。因为是硬件压缩,所以速度较软件压缩和用DSP方式的系统更快,更符合当前监控市场的要求。
3. 压缩数据的读取通过采用突发方式,提高了读取速度,为嵌入式CPU的采用提供了条件。并且使网络传输更流畅、更稳定。

结语
    本文通过对MPC850和IME6400芯片的分析介绍,针对商业用途,设计并实现了一种嵌入式MPEG-4视频监控系统。本方案适用于光纤、以太网等多种信息网络进行视频监控。

参考文献
1 Y. Pourmohammadi, K. Asrar Haghighi, A. Kaheel, H.M. Alnuweiri, S.T. Vuong; On the Design of a QoS-aware MPEG-4 Multimedia Server , IST2001.
2 R. Talluri, "Error-Resilient Video Coding in the ISO MPEG-4 Standard", IEEE communications   Magazine, Vol. 36 No. 6, June 1998, pp. 112-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