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 P—N结

楼主:
我们通过现代工艺,把一块本征半导体的一边形成P型半导体,另一边形成N型半导体,于是这两种半导体的交界处就形成了P—N结,它是构成其它半导体的基础,我们要掌握好它的特性!

一:异形半导体接触现象

   在形成的P—N结中,由于两侧的电子和空穴的浓度相差很大,因此它们会产生扩散运动:电子从N区向P区扩散;空穴从P去向N区扩散。因为它们都是带电粒子,它们向另一侧扩散的同时在N区留下了带正电的空穴,在P区留下了带负电的杂质离子,这样就形成了空间电荷区,也就是形成了电场(自建场).
它们的形成过程如图(1),(2)所示

  在电场的作用下,载流子将作漂移运动,它的运动方向与扩散运动的方向相反,阻止扩散运动。电场的强弱与扩散的程度有关,扩散的越多,电场越强,同时对扩散运动的阻力也越大,当扩散运动与漂移运动相等时,通过界面的载流子为0。此时,PN结的交界区就形成一个缺少载流子的高阻区,我们又把它称为阻挡层或耗尽层。

网友:

二:PN结的单向导电性
我们在PN结两端加不同方向的电压,可以破坏它原来的平衡,从而使它呈现出单向导电性。
1.PN结外加正向电压

  PN结外加正向电压的接法是P区接电源的正极,N区接电源的负极。这时外加电压形成电场的方向与自建场的方向相反,从而使阻挡层变窄,扩散作用大于漂移作用,多数载流子向对方区域扩散形成正向电流,方向是从P区指向N区。如图(1)所示

  这时的PN结处于导通状态,它所呈现的电阻为正向电阻,正向电压越大,电流也越大。它的关系是指数关系:

其中:ID为流过PN结的电流,U为PN结两端的电压,

UT=kT/q称为温度电压当量,其中,k为波尔兹曼常数,T为绝对温度,q为电子电量,在室温下(300K)时UT=26mv,IS为反向饱和电流。这个公式我们要掌握好!

2.PN结外加反向电压

   它的接法与正向相反,即P区接电源的负极,N区接电源的正极。此时的外加电压形成电场的方向与自建场的方向相同,从而使阻挡层变宽,漂移作用大于扩散作用,少数载流子在电场的作用下,形成漂

移电流,它的方向与正向电压的方向相反,所以又称为反向电流。因反向电流是少数载流子形成,故反向电流很小,即使反向电压再增加,少数载流子也不会增加,反向电压也不会增加,因此它又被称为反向饱和电流。即:ID=-IS

此时,PN结处于截止状态,呈现的电阻为反向电阻,而且阻值很高。

   由以上我们可以看出:PN结在正向电压作用下,处于导通状态,在反向电压的作用下,处于截止状态,因此PN结具有单向导电性。

  它的电流和电压的关系通式为:

它被称为伏安特性方程,如图(3)所示为伏安特性曲线。

网友:

三:PN结的击穿

   PN结处于反向偏置时,在一定的电压范围内,流过PN结的电流很小,但电压超过某一数值时,反向电流急剧增加,这种现象我们就称为反向击穿。
  击穿形式分为两种:雪崩击穿和齐纳击穿。
  对于硅材料的PN结来说,击穿电压〉7v时为雪崩击穿,<4v时为齐纳击穿。在4v与7v之间,两种击穿都有。这种现象破坏了PN结的单向导电性,我们在使用时要避免。
  击穿并不意味着PN结烧坏。

四:PN结的电容效应

   由于电压的变化将引起电荷的变化,从而出现电容效应,PN结内部有电荷的变化,因此它具有电容效应,它的电容效应有两种:势垒电容和扩散电容。
   势垒电容是由阻挡层内的空间电荷引起的。
   扩散电容是PN结在正向电压的作用下,多数载流子在扩散过程中引起电荷的积累而产生的。
PN结正偏时,扩散电容起主要作用,PN结反偏时,势垒电容起主要作用。

五:半导体二极管
半导体二极管是由PN结加上引线和管壳构成的。它的类型很多。

按制造材料分:硅二极管和锗二极管。
按管子的结构来分有:点接触型二极管和面接触型二极管。
二极管的逻辑逻辑符号为:
1.二极管的特性

正向特性
当正向电压低于某一数值时,正向电流很小,只有当正向电压高于某一值时,二极管才有明显的正向电流,这个电压被称为导通电压,我们又称它为门限电压或死区电压,一般用UON表示,在室温下,硅管的UON约为0.6----0.8V,锗管的UON约为0.1--0.3v,我们一般认为当正向电压大于UON时,二极管才导通。否则截止。
反向特性
二极管的反向电压一定时,反向电流很小,而且变化不大(反向饱和电流),但反向电压大于某一数值时,反向电流急剧变大,产生击穿。
温度特性
二极管对温度很敏感,在室温附近,温度每升高1度,正向压将减小2--2.5mV,温度每升高10度,反向电流约增加一倍。

2.二极管的主要参数
我们描述器件特性的物理量,称为器件的特性。二极管的特性有:
  最大整流电流IF 它是二极管允许通过的最大正向平均电流。
  最大反向工作电压UR 它是二极管允许的最大工作电压,我们一般取击穿电压的一般作UR
  反向电流IR  二极管未击穿时的电流,它越小,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越好。
  最高工作频率fM 它的值取决于PN结结电容的大小,电容越大,频率约高。

  二极管的直流电阻RD   加在管子两端的直流电压与直流电流之比,我们就称为直流电阻,它可表示为:RD=UF/IF 它是非线性的,正反向阻值相差越大,二极管的性能越好。

  二极管的交流电阻rd 在二极管工作点附近电压的微变化与相应的微变化电流值之比,就称为该点的交流电阻。
六:稳压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是利用二极管的击穿特性。它是因为二极管工作在反向击穿区,反向电流变化很大的情况下,反向电压变化则很小,从而表现出很好的稳压特性。

七:二极管的应用

  我们运用二极管主要是利用它的单向导电性。它导通时,我们可用短线来代替它,它截止时,我们可认为它断路。
1.限幅电路

   当输入信号电压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输出电压也随着输入电压相应的变化;当输入电压高于某一个数值时,输出电压保持不变,这就是限幅电路。我们把开始不变的电压称为限幅电平。它分为上限幅和下限幅。

例1.试分析图(1)所示的限幅电路,输入电压的波形为图(2),画出它的限幅电路的波形

 (1) E=0时限幅电平为0v。ui>0时二极管导通,uo=0,ui<0时,二极管截止,uo=ui,它的波形图为:如图(3)所示

 (2) 当0<E<UM时,限幅电平为+E。ui<+E时,二极管截止,uo=ui;ui>+E时,二极管导通,uo=E,它的波

形图为:如图(4)所示

(3)当-UM<E<0时,限幅电平为负数,它的波形图为:如图(5)所示

二:二极管门电路

  二极管组成的门电路,可实现逻辑运算。如图(6)所示的电路,只要有一条电路输入为低电平时,输出即为低电平,仅当全部输入为高电平时,输出才为高电平。实现逻辑"与"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