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
我们知道三极管可以通过控制基极的电流来控制集电极的电流,来达到放大的目的。放大电路就是利用三极管的这种特性来组成放大电路。我们下面以共发射极的接法为例来说明一下。

一:放大电路的组成原理
放大电路的组成原理(应具备的条件)
(1):放大器件工作在放大区(三极管的发射结正向偏置,集电结反向偏置)
(2):输入信号能输送至放大器件的输入端(三极管的发射结)
(3):有信号电压输出。
判断放大电路是否具有放大作用,就是根据这几点,它们必须同时具备。
例1:
判断图(1)电路是否具有放大作用

解:图(1)a不能放大,因为是NPN三极管,所加的电压UBE不满足条件(1),所以不具有放大作用。
图(1)b具有放大作用。

二:直流通路和交流通路
在分析放大电路时有两类问题:直流问题和交流问题。
(1)直流通路:将放大电路中的电容视为开路,电感视为短路即得。它又被称为静态分析。
(2)交流通路:将放大电路中的电容视为短路,电感视为开路,直流电源视为短路即得。它又被称为动态分析。

例2:试画出图(2)所示电路的直流通路和交流通路。

解:图(2)所示电路的
直流通路如图(3)所示:
交流通路如图(4)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