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小天线的区分范围

楼主:
  各位高手,有谁能告诉我,具体的小天线是指哪些天线,它的范围包括哪些?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不知你说的小天线具体是说哪类 如何界定“小” 做一全面介绍吧 不知道以下是否合你的意思 小天线原理性探讨 短波收听爱好者大都相信灵敏度越高收到的电台越多这样的神话。在短波段,这并不完全正确。当你使用一台噪声指数低于10分贝的现代接收机 (相当于30MHz频点上AM的10分贝信噪比灵敏度为1微伏),神话就完全错误了。 其中的道理涉及到大气噪声、特别是人造噪声。在长波、中波、短波段,噪声是主要问题。大气噪声主要由每天数以万计的雷电冲击生成,热带风暴期间尤为严重;太阳风和地球相互作用产生的太阳噪声也成为大气噪声。大气噪声在低端频率范围内是相当大的,随着频率的增高,大气噪声慢慢减小。在夜间太阳噪声消失,但仍会有少量来自外太空的银河噪声.   人造噪声`污染`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相当严峻了,特别是城镇地区。重载荷的电器设备基本上都是噪声源。尽管有些政府采取了强制措施把电器干扰管制在一定的水平以下,但是这些管制仅能保证本地电台的接收,并不能保护遥远、微弱的短波信号的接收。例如:所有的电车、电气列车和许多电器马达都产生火花,有时火花甚至是在几百英里外产生的,还有倪虹灯、荧光灯、调光器、电视机、电脑、显示器等等产生的噪声,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就形成了背景本底噪声。   人造噪声在工业集中的区域—尤其是亚洲和拉丁美洲城市—是非常厉害的。想要获得好的收听效果,你不得不在离那些工业城市几百公里以外、人造噪声低于大气噪声的地方找住处。   人造噪声和大气噪声合起来生成的本底噪声在1-10MHz的频段内在一副双极天线上能感应出3-20微伏,长波段就更高了。本底噪声掩盖了你所希望听到的微弱广播信号。事实上,如果你想分辨清楚从遥远的发射机传来的信号中的广播内容,信号必须比噪声强10分贝(约3倍),如果强10倍(20分贝)的话,就轻松可听了。   这就导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接收效果和分辨度(信噪比)并不取决于接收机的灵敏度,也不取决于天线类型,却相关于待听电台的强度与总噪声强度的比值!

网友:

小天线的存在空间 让我们举下列实例。假如你用一副标准双极天线(1/2波长)来接收广播或单边带话音信号。话音刚刚可辨,因此信噪比为10分贝。这说明在你的接收区域,信号比噪声强3倍。   如果你把天线缩短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天线的捕捉区域减小,天线感应的信号就减小。但天线感应的信号减小的同时,感应到的总噪声同样减小!并且减小的比例是相同的。信号依然比总噪声强3倍,说明与标准双极天线相比,可辩性是相同的。只有S表的读数下降了。   你可以继续一段一段地把天线剪短,直到信号强度跌至接收机的10分贝灵敏度以下。所以在短波波段的大气噪声和人造噪声很高的前提下,您可以把天线做的很小,直至电台内容变得不可分辨为止。在VHF、UHF段,大气噪声和人造噪声电平很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当你把天线缩小时,新的问题出现了:阻抗匹配

网友:

阻抗匹配 理论表明,能量(信号)从能量源(天线)以最小的损失传送给负载(接收机)的条件是,能量源的内部阻抗必须与负载阻抗相等。让我们举例说明:一副1/2波长的双极天线的内部阻抗(辐射电阻)大约是50欧姆。同轴电缆的特性阻抗是50欧姆,接收机的天线输入阻抗也是50欧姆。所有的阻抗都相同,所以信号被天线接收后送入接收机的过程只有同轴电缆的自然损耗。'   如果阻抗不相等,失配将导致额外的损失。我们来进一步阐释,假如你用了一副高阻抗天线,比如阻抗约为600欧姆的端部馈电的长线天线,把它直接接入接收机的50欧姆天线输入端负载就太重了,低阻抗的接收机把高阻抗的天线短路了,接收效果将非常差。   当你缩小天线时也会遇到相同的阻抗匹配问题。像拉杆天线那样的很短的天线,等效成一个小电容和一个非常小的电阻的串联,电阻小于1欧姆,可以忽略不计,电容值和天线的长度有关,1米的天线对应约10皮法的电容量,说明1米长的天线在150千赫的阻抗为100千欧,在15兆赫的阻抗也有1000欧姆。小天线的阻抗很高,并且与频率有关。这就是为什么小天线直接接入接收机的50欧姆天线口,接收效果就很差。天线根本已被短路了。   解决办法是进行阻抗匹配。你必须把天线的高阻抗变换成接收机的低阻抗。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使用天调。天调通常由两个电容器的一个电感组成,有了这样一个网络,你就可以阻抗匹配了。但天调有缺点:由于天线阻抗随频率的变化而变化,你必须时刻调整,电脑或记忆型快速调整是办不到的。商品化的天调也不太适合非常短的天线和很低的接收频率。另外重要的一点,天线到天调之间不能用同轴电缆引入,将会受到更多人造噪声的干扰。 小天线的有源化bR3 第二个方法是使用具备很高输入阻抗和很低输出阻抗的电子放大器。高输入阻抗与小天线匹配,低输出阻抗驱动接收机易如反掌。小天线与电子阻抗变换器的结合体就被称为“有源”天线。

网友:

以下是一款小天线 ALX1800-OA-2-I主要技术参数 频率范围(MHz) 1710-1880 带宽(MHZ) 170 增益 (dBi) >2 驻波比 VSWR <2 极化方式 垂直极化 输入阻抗 (Ω) 50 最大功率 (W) 50 接头形式 SMA-J或TNC-J 天线长度(mm) 210(不折弯),185(折弯) 重量 (Kg) 0.025 外罩颜色 灰白或黑色 使用环境 室内 工作温度 (℃) -35~+60 产品说明:适用于GSM1800系统的终端设备

网友:

这是另一款壁挂小天线 DZD-2400B-8壁挂天线,采用宽带技术设计,适用于2.4GHz扩频通信系统的信号转发。该天线结构小巧,外形美观,可根据需要安装于墙壁上。            频率范围:2400~2483MHz   带宽:83MHz   增益:8dBi   水平面波瓣宽度:80°   垂直面波瓣宽度:60°   电压驻波比:≤1.5   标称阻抗:50Ω   极化:垂直   最大功率:50W   接头型号:N座或用户指定   尺寸:145×97×38mm   重量:210g

网友:

天线工作原理、分类、频宽、方向基本知识

(1)天线工作原理及作用是什么?

答:天线作为无线通信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基本功能是辐射和接收无线电波。发射时,把高频电流转换为电磁波;接收时,把电滋波转换为高频电流。

(2)天线有多少种类?

答:天线品种繁多,主要有下列几种分类方式:  按用途可分为基地台天线(base station antenna)和移动台天线(mobile portable antennas)  按工作频段可划分为超长波、长波、中波、短波、超短波和微波;按其方向可划分为全向和定向天线;

(3)如何选择天线?

答:天线作为通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性能的好坏直接影响通信系统的指标,用户在选择天线时必须首先注重其性能。具体说有两个方面,第一选择天线类型;第二选择天线的电气性能。选择天线类型的意义是:所选天线的方向图是否符合系统设计中电波覆盖的要求;选择天线电气性能的要求是:选择天线的频率带宽、增益、额定功率等电气指标是否符合系统设计要求。因此,用户在选择天线时最好向厂家联系咨询。

(4)什么是天线的增益?

 答:增益是天线的主要指标之一,它是方向系数与效率的乘积,是天线辐射或接收电波大小的表现。增益大小的选择取决于系统设计对电波覆盖区域的要求,简单地说,在同等条件下,增益越高,电波传播的距离越远,一般基地台天线采用高增益天线,移动台天线采用低增益天线。

(5)什么是电压驻波比?

 答:天线输入阻抗和馈线的特性阻抗不一致时,产生的反射波和入射波在馈线上叠加形成的磁波,其相邻电压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比是电压驻波比,它是检验馈线传输效率的依据,电压驻波比小于1.5,在工作频点的电压驻波比小于1.2,电压驻波比过大,将缩短通信距离,而且反射功率将返回发射机功放部分,容易烧坏功放管,影响通信系统正常工作。  电压驻波比 1.0 1.1 1.2 1.5 2.0 3.0  反射功率% 0 0.2 0.8 4.0 11.1 25.0  传输功率% 100 99.8 99.2 96 88.9 75.0

(6)什么是天线的方向性?

 答:天线对空间不同方向具有不同的辐射或接收能力,这就是天线的方向性。衡量天线方向性通常使用方向图,在水平面上,辐射与接收无最大方向的天线称为全向天线,有一个或多个最大方向的天线称为定向天线。全向天线由于其无方向性,所以多用在点对多点通信的中心台。定向天线由于具有最大辐射或接收方向,因此能量集中,增益相对全向天线要高,适合于远距离点对点通信,同时由于具有方向性,抗干扰能力比较强。

(7)如何理解天线的工作频带宽度?

 答:天线的电参数一般都于工作频率有关,保证电参数指标容许的频率变化范围,即是天线的工作频带宽度。一般全向天线的工作带宽能达到工作频率范围的3-5%,定向天线的工作带宽能达到工作频率的5-10%。

(8)如何选取电缆及电缆长度?

 答:移动通信系统常使用特性阻抗为50欧的同轴电缆作为馈线。为了有效地把电波传输到天线接口,应尽量减小馈线的传输损耗。传输损耗取决于电缆的直径和长度,同一频率下电缆直径越大,损耗越小,电缆越长损耗越大,原则上,要求电缆的传输损耗不宜超过3分贝。下表列出常用电缆的衰减值(db/m),用户可根据自已情况,合理选择电缆型号及长度。  频率型号 150MHz 400MHz 900MHz  SYV-50-7 0.121 0.203 0.295  CTC-50-7 0.060 0.100 0.165  CTC-50-9 0.050 0.085 0.135  CTC-50-12 0.040 0.060 0.105  进口10D-FB 0.040 0.070 0.110

(9)如何选择天线安装地点?

 答:由于地形和环境的影响,天线接收到的电磁波是直射波、反射波及散射波的叠加,其结果决定了接收点处的场强幅度和相位,并直接影响天线的应用效果。因此,选择天线架设位置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天线的发射或接收方向应避开障碍物(楼房、铁塔、桥梁等);  2、 天线架设地点应尽量远离干扰源(高压线、航线、铁塔、公路等);  3、 天线应尽量架设在附近的制高点:  4、 如有几付天线同在一个铁塔上工作,应特别注意它们之间的左右和上下的间距,以防相互耦合影响系统性能。

(10)天馈系统应如何安装?

  答:首先将天线、馈线和配套零部件按产品说明的要求组装好,然后在天线的支撑位置,用卡具固定于塔杆的天线支架上,并使天线与塔杆的平行间距大于使用波长,减少塔杆对天线性能的影响。在天线端口处,将馈电线用连接器(或称电缆头)与天线接好,弯一个直径约五十倍于馈电线直径的圆环固定于天线支架上,避免连接器部位直接受力而断线或损坏。

(11)天馈系统如何防水?

 答:天线与馈电线主要是靠连接器连接,采用自粘性橡胶密封带,将其拉伸后,以半搭形式缠绕在接连器上,可起到良好的密封防水作用。另外,在馈电线进入室内处弯一个返水弯,可避免雨水沿馈电线进入室内设备。

  (12)如何检测天馈系统?

 答:天馈系统架设好后,应由专业技术人员使用专用检测仪器进行检测。通常可在发射机和天馈系统之间串接通过式功率计,检验设备发射机功率和反射功率的大小来判断系统工作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