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概念大全1

楼主:
接地概念大全
1。交流接地:
指只让交流信号流到地线,不让直流电流通过,例如退耦、滤波电容就有这种功能。
2。直流接地:
就是只让直流电流通过,不让交流电流通过,例如,三极管发射极与地之间接一只电感器L,L起直流接地作用。
3。电路图中的接地概念大全
  ①接地点是电路中的共用参考点,规定这一点的电压为0V,电路中其他各点的电压高低都是以这一参考点为基准的,电路图中所标出的各点电压数据都是相对于地线的大小,这样可以大大方便修理中的电压测量。
  ②接地符号是一种电路连线的省略画法,表示接地点与电源的正极或负极相连,这一接地与仪器外壳保护性接地概念不同。
③相同接地点之间的连线称为地线。
  ④采用正极性供电的电路图中,接地点是电源的负极,电路中所有与电源负极相连的元器件、线路都可以用同一个接地符号来表示,这样同一个电路图中相同符号接地点之间是相通的,这一接地就是共用参考点。采用这种方法后,可以减少电路图中的连线,从而可以方便电路的分析。
  ⑤采用负极性供电的电路图中,接地点是电源的正极,电路中所有与电源正极相连的元器件、线路都可以用同一个接地符号来表示,这一接地也是共用参考点。一般电路中采用正极性电源供电的情况比较多。
⑥一般情况下,一张电路图中只有一种接地符号,此时所有的接地点是相连的。在少量的电路图中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接地符号,如图1-17所示表示这种电路中存在两个彼此独立的直流电源供电系统(相互之间没有共用参考点),这时两种接地点之间是高度绝缘的,修理中不能将这两个地线接通,否则将烧坏有关电路。在彩色电视机电路中就存在这种两种地线的情况,要高度重视。
⑦电路中某一个元器件与地线之间开路了,这意味着该元器件已不能构成电流回咱,该元器件不能正常工作。
4。各种直流供电方式下的接地概念

5 .在汽车音响里边更重要!
因为汽车音响里边都是靠里边的一个电瓶和发动机来供电,地线和电源线都是联在一起的,一台机器的内部的数字信号、模拟信号、高频信号的地线都要很注意才行。不同的设备之间的联接(如主机加功放+碟箱+液晶电视等),设计的时候地线要更加注意,一般都要设计专用的电路,如平衡输入、光钎传输等,都是为了解决地线的问题。

6.节目源独立电源,平衡输入的接地
在一些设备中,为了降低节目源电路接地与后级电路接之间的相互有害干扰,将节目源电路采用独立的电源供电,然后节目源输出信号与后级电路之间采用抗干扰能力很强的平衡输入电路。
希望各路高手能就接地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系统地展开讨论,为各位设计系统电路中提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