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工程师试题

楼主:
发贴心情
硬件工程师试题

本论坛出了一套硬件工程师试题,有兴趣的可以做一做,有问题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复习以下基础知识。

点击浏览该文件

模拟电路试题

一.二极管

1.如图所示电路中,已知电源电压 E=4V 时,I=1mA。那么当电源电压 E=8V 时 , 电流I的大小将是______

2.稳压管通常工作于______,来稳定直流输出电压

截止区 正向导通区 反向击穿区

3. 由二极管的伏安特性可知,二极管的管压降越高,二极管的电阻越 ______

不变

4. 对于稳定电压为 10V 的稳压管,当环境温度升高时,其稳定电压将 ______

升高 降低 不变

二.三极管

1. 1.晶体管能够放大的外部条件是_________

发射结正偏,集电结正偏

发射结反偏,集电结反偏

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2. 在共射、共集和共基三种基本放大电路中,输出电阻最小的是 _______ 放大电路。

共射极

共集电极

共基极

3.已知右图所示放大电路中的RB=100kΩ,RC=1.5kΩ,Vcc=12V ,晶体管的β=80, UBE=0.6V。则可以判定,该晶体管处于_____

放大状态

饱和状态

截止状态

4. 射极输出器无放大 _________ 的能力。

电压

电流

功率

三.场效应管

1. 当场效应管工作于放大区时,耗尽型场效应管ID的数学表达式为:________

2. 场效应管是一种________控制型的电子器件。

电流 电压

四.集成运算放大器

1. 在下图示电路中,设A为理想运放,已知运算放的最大输出电压UOm=±12V,当UI= 8V时,UO=

-12V 12V -16V

2. 差分放大电路能够 _________ 。

提高输入电阻 降低输出电阻 克服温漂

3. 差分放大电路的共模抑制比 KCMR的定义是 _____ 之比。

差模输入信号与共模输入信号

差模输出信号与共模输出信号

差模放大倍数与共模放大倍数(绝对值)

4. 若输入电压保持不变,但不等于零,则 _________ 电路的输出电压等于零。

减法 积分 微分

5. 图示电路中,设 A 为理想运放,则 UOUI的关系为( )

UO=UI

五.信号发生器

1. 在正弦振荡电路中,能产生等幅振荡的幅度条件是 ______

2. 电路如右图所示,设运放是理想器件,C=0.01μF,R1=R=10kΩ,为使该电路能产生正弦波,则要求______

可调)

可调)

可调)

3. 在右图示电路中,谐振回路由 ______ 元件组成

8.3.1

L1,C1 L2,C2 L1,C1,C3

4. 在上题图示电路中,电路的谐振频率fo=______

六.功率放大电路

1. 在右图示 功率放大电路中。二极管 D1和D2的作用是 _________ 。

增大输出功率 消除交越失真 减小三极管的穿透电流

2. .为了消除交越失真,应当使功率放大电路工作在 _________ 状态。

甲类 甲乙类 乙类

3. 设计一个输出功率为 20W 的功放电路,若用乙类互补对称功率放大,则每只功放管的最大允许功耗Pcm至小应有 _________ 。

8W 4W 2W

4. 甲类功率放大电路的输出功率越大,则功放管的管耗 。

不变 越大 越小

七.直流稳压电源

1.在右图所示桥式整流电容滤波电路中,若二极管具有理想的特性, 那么,当U2=14.14sinwtV,RL=10kΩ,C=50微法

(1)电路输出电压为_________ 。

9 10 12

(2)电路输出电流为_________ mA 。

0.9 1 1.2

(3)流过每个二极管的平均电流为_________ mA 。

0.45 0.5A 0.6

(5)二极管的最高反向电压_________ 。

13.13V 10V 9V

2.由硅稳压二极管构成的稳压电路,其接法是_________

稳压二极管与负载电阻串联

稳压二极管与负载电阻并联

限流电阻与稳压二极管串联后,负载电阻再与稳压二极管并联

数字电路试题

1、USB线有几芯?分别起什么作用?传输速度是多少?能传输多远距离?

2、NAND FLASH是什么?与NOR FLASH相比它有什么特点?

3、画出或门电路的真值表。如图:

4.什么是Setup TIME(建立时间)和HOLD TIME(保持时间)?

网友:
Re: 硬件工程师试题答案

一.二极管

1.如图所示电路中,已知电源电压 E=4V 时,I=1mA。那么当电源电压 E=8V 时 , 电流I的大小将是______2.2mA

2.稳压管通常工作于__C____,来稳定直流输出电压

截止区 正向导通区 反向击穿区

3. 由二极管的伏安特性可知,二极管的管压降越高,二极管的电阻越 __B____

不变

4. 对于稳定电压为 10V 的稳压管,当环境温度升高时,其稳定电压将 __A____

升高 降低 不变

二.三极管

1. 1.晶体管能够放大的外部条件是____C_____

发射结正偏,集电结正偏

发射结反偏,集电结反偏

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2. 在共射、共集和共基三种基本放大电路中,输出电阻最小的是 ___B____ 放大电路。

共射极

共集电极

共基极

3.已知右图所示放大电路中的RB=100kΩ,RC=1.5kΩ,Vcc=12V ,晶体管的β=80, UBE=0.6V。则可以判定,该晶体管处于____B_

放大状态

饱和状态

截止状态

4. 射极输出器无放大 ___A______ 的能力。

电压

电流

功率

三.场效应管

1. 当场效应管工作于放大区时,耗尽型场效应管ID的数学表达式为:____C____

2. 场效应管是一种____C____控制型的电子器件。

电流 电压

四.集成运算放大器

1. 在下图示电路中,设A为理想运放,已知运算放的最大输出电压UOm=±12V,当UI= 8V时,UO= A

-12V 12V -16V

2. 差分放大电路能够 _____C____ 。

提高输入电阻 降低输出电阻 克服温漂

3. 差分放大电路的共模抑制比 KCMR的定义是 __C___ 之比。

差模输入信号与共模输入信号

差模输出信号与共模输出信号

差模放大倍数与共模放大倍数(绝对值)

4. 若输入电压保持不变,但不等于零,则 ___B______ 电路的输出电压等于零。

减法 积分 微分

5. 图示电路中,设 A 为理想运放,则 UOUI的关系为( A )

UO=UI

五.信号发生器

1. 在正弦振荡电路中,能产生等幅振荡的幅度条件是 __A____

2. 电路如右图所示,设运放是理想器件,C=0.01μF,R1=R=10kΩ,为使该电路能产生正弦波,则要求___C___

可调)

可调)

可调)

3. 在右图示电路中,谐振回路由 ____A__ 元件组成

8.3.1

L1,C1 L2,C2 L1,C1,C3

4. 在上题图示电路中,电路的谐振频率fo=___C___

六.功率放大电路

1. 在右图示 功率放大电路中。二极管 D1和D2的作用是 ____B_____ 。

增大输出功率 消除交越失真 减小三极管的穿透电流

2. .为了消除交越失真,应当使功率放大电路工作在 ____B_____ 状态。

甲类 甲乙类 乙类

3. 设计一个输出功率为 20W 的功放电路,若用乙类互补对称功率放大,则每只功放管的最大允许功耗Pcm至小应有 ____A_____ 。

8W 4W 2W

4. 甲类功率放大电路的输出功率越大,则功放管的管耗  B    。

不变 越大 越小

七.直流稳压电源

1.在右图所示桥式整流电容滤波电路中,若二极管具有理想的特性, 那么,当U2=14.14sinwtV,RL=10kΩ,C=50微法

(1)电路输出电压为_____C____ 。

9 10 12

(2)电路输出电流为____C_____ mA 。

0.9 1 1.2

(3)流过每个二极管的平均电流为____C_____ mA 。

0.45 0.5A 0.6

(5)二极管的最高反向电压____A_____ 。

13.13V 10V 9V

2.由硅稳压二极管构成的稳压电路,其接法是____C_____

稳压二极管与负载电阻串联

稳压二极管与负载电阻并联

限流电阻与稳压二极管串联后,负载电阻再与稳压二极管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