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安全电子技术名词释疑 什么是BA ASR EBD ESP

楼主:
■ABS

    Anti-LockBrakeSystem的英文缩写,意为“防抱死制动系统”。在没有ABS时,汽车在紧急制动时,四个车轮被完全抱死,这时汽车只要在轻微侧向力作用下(比如倾斜的路面或者地上的一块小石头),就会发生侧滑,汽车急剧摆动,甚至完全调头;而更加危险的是,当汽车行驶在弯道时,由于前轮抱死,汽车将丧失转向能力,这时转动方向盘虽然也能带动前轮转向,但由于车轮缺乏附着使汽车无法转向,而是沿着惯性方向向前直至停止。有了ABS就可以通过控制刹车油压的收放,来达到对车轮抱死的控制。当车轮制动时,安装在车轮上的传感器立即能感知车轮是否抱死,并将信号传给电脑,电脑会马上降低被抱死车轮的制动力,车轮又继续转动,转动到一定程度,电脑又施加制动,保证车轮既受到制动又不致抱死,这样不断重复,直至汽车完全停下来。电脑能在一秒钟之间对车轮进行几百次的检测,并同时对制动系统进行数十次的操纵,在“抱死-松开-抱死-松开”的循环工作过程中,使车辆始终处于临界抱死的间隙滚动状态。安装了ABS的汽车能显著改善汽车的制动性,具备一定的转向避让能力。

    ■EBD

    英文全称是ElectricBrakeforceDistribu-tion,中文直译就是“电子制动力分配”。汽车制动时,如果四只轮胎附着地面的条件不同,四个轮子与地面的摩擦力不同,在制动时就容易产生打滑、倾斜和侧翻等现象。EBD的功能就是在汽车制动的瞬间,高速计算出四个轮胎由于附着不同而各异的摩擦力数值,然后调整制动装置,使其按照设定的程序在运动中高速调整,达到制动力与摩擦力(牵引力)的匹配,以保证车辆的平稳和安全。

    EBD在本质上可以说是ABS的辅助功能,它可以提高ABS的功效。所以在安全指标上,汽车的性能更胜一筹。当重踩刹车时,EBD在ABS作用之前,依据车辆的重量和路面条件,自动以前轮为基准去比较后轮轮胎的滑动率,如发觉此差异程度必须被调整时,刹车油压系统将会调整传至后轮的油压,以得到更平衡且更接近理想化刹车力的分布。所以EBD+ABS就是在ABS的基础上,平衡每一个轮的有效地面抓地力,改善刹车力的平衡,防止出现甩尾和侧移,并缩短汽车制动距离。

    ■BA

    BrakeAssist(BA)

    紧急刹车时,根据踩的速度、力度,制动系统自动感知而输出更强的制动力。

    1.危急状态时刹车,由于速度快,踩的力度小,有时输出的制动力很少。

    2.这时的驾驶者并不是一直死踩刹车,有可能造成制动力降低。

    3.“BA系统”在急速地踩刹车时自动判断是否紧急制动,即使力量不够也会加大制动力输出。

    4.“BA系统”在有意识刹车时,自动减少辅助制动力,减缓刹车时的唐突感。

    ■ASR

    驱动防滑系统(或称牵引力控制系统)汽车的牵引力控制可以通过减少节气门开度来降低发动机功率或者由制动器控制和车轮打滑来实现,装有ASR的汽车综合这两种方法来工作,也就是ABS/ASR。

    ASR的作用是当汽车加速时将滑动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从而防止驱动轮快速滑动。它的功能一是提高牵引力;二是保持汽车的行驶稳定性。行驶在易滑的路面上,没有ASR的汽车加速时驱动轮容易打滑;如果是后驱动的车辆容易甩尾,如果是前驱动的车辆容易方向失控。有ASR时,汽车在加速时就不会有或能够减轻这种现象。在转弯时,如果发生驱动轮打滑会导致整个车辆向一侧偏移,当有ASR时就会使车辆沿着正确的路线转向。在装有ASR的车上,从油门踏板到汽油机节气门(柴油机喷油泵操作杆)之间的机械连接被电控油门装置所代替。当传感器将油门踏板的位置及轮速信号送到单元(CPU)时,控制单元就会产生控制电压信号,伺服电机依此信号重新调整节气门的位置(或者柴油机操纵杆的位置),然后将该位置信号反馈至控制单元,以便及时调整制动器。

    ■ESP

    电控行驶平稳系统其英文全称是ElectronicSta-biltyProgram,它是ABS和ASR两种系统功能的延伸。因此,ESP称得上是当前汽车防滑装置的最高级形式。

    ESP系统由控制单元及转向传感器(监测方向盘的转向角度)、车轮传感器(监测各个车轮的速度转动)、侧滑传感器(监测车体绕垂直轴线转动的状态)、横向加速度传感器(监测汽车转弯时的离心力)等组成。控制单元通过这些传感器的信号对车辆的运行状态进行判断,进而发出控制指令。有ESP与只有ABS及ASR的汽车,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ABS及ASR只能被动地作出反应,而ESP则能够探测和分析车况并纠正驾驶的错误,防患于未然。ESP对过度转向或不足转向特别敏感,例如汽车在路滑时左拐过度转向(转弯太急)时会产生向右侧甩尾,传感器感觉到滑动就会迅速制动右前轮使其恢复附着力,产生一种相反的转矩而使汽车保持在原来的车道上。

网友:

有这几个安全性就有保障拉

网友:

学习了。谢谢。

网友: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