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快捷键大全 经典!!!

楼主:
作者:qiy8106    来源:中国PCB技术网
tab??启动浮动图件的属性窗口
pgup??放大窗口显示比例
pgdn??缩小窗口显示比例
end??刷新屏幕
del??删除点取的元件(1个)
ctrl+del??删除选取的元件(2个或2个以上)
x+a??取消所有被选取图件的选取状态
x??将浮动图件左右翻转
y??将浮动图件上下翻转
space??将浮动图件旋转90度
crtl+ins??将选取图件复制到编辑区里
shift+ins??将剪贴板里的图件贴到编辑区里
shift+del??将选取图件剪切放入剪贴板里
alt+backspace??恢复前一次的操作
ctrl+backspace??取消前一次的恢复
crtl+g??跳转到指定的位置
crtl+f??寻找指定的文字
alt+f4??关闭protel
spacebar??绘制导线,直线或总线时,改变走线模?br>v+d??缩放视图,以显示整张电路图
v+f??缩放视图,以显示所有电路部件
home??以光标位置为中心,刷新屏幕
esc??终止当前正在进行的操作,返回待命状态
backspace??放置导线或多边形时,删除最末一个顶点
delete??放置导线或多边形时,删除最末一个顶点
ctrl+tab??在打开的各个设计文件文档之间切换
alt+tab??在打开的各个应用程序之间切换
a??弹出edit\align子菜单
b??弹出view\toolbars子菜单
e??弹出edit菜单
f??弹出file菜单
h??弹出help菜单
j??弹出edit\jump菜单
l??弹出edit\set location makers子菜单
m??弹出edit\move子菜单
o??弹出options菜单
p??弹出place菜单
r??弹出reports菜单
s??弹出edit\select子菜单
t??弹出tools菜单
v??弹出view菜单
w??弹出window菜单
x??弹出edit\deselect菜单
z??弹出zoom菜单
左箭头??光标左移1个电气栅格
shift+左箭头??光标左移10个电气栅格
右箭头??光标右移1个电气栅格
shift+右箭头??光标右移10个电气栅格
上箭头??光标上移1个电气栅格
shift+上箭头??光标上移10个电气栅格
下箭头??光标下移1个电气栅格
shift+下箭头??光标下移10个电气栅格
ctrl+1??以零件原来的尺寸的大小显示图纸
ctrl+2??以零件原来的尺寸的200%显示图纸
ctrl+4??以零件原来的尺寸的400%显示图纸
ctrl+5??以零件原来的尺寸的50%显示图纸
ctrl+f??查找指定字符
ctrl+g??查找替换字符
ctrl+b??将选定对象以下边缘为基准,底部对齐
ctrl+t??将选定对象以上边缘为基准,顶部对齐
ctrl+l??将选定对象以左边缘为基准,靠左对齐
ctrl+r??将选定对象以右边缘为基准,靠右对齐
ctrl+h??将选定对象以左右边缘的中心线为基准,水平居中排列
ctrl+v??将选定对象以上下边缘的中心线为基准,垂直居中排列
ctrl+shift+h??将选定对象在左右边缘之间,水平均布
ctrl+shift+v??将选定对象在上下边缘之间,垂直均布
f3??查找下一个匹配字符
shift+f4??将打开的所有文档窗口平铺显示
shift+f5??将打开的所有文档窗口层叠显示
shift+单左鼠??选定单个对象
crtl+单左鼠,再释放crtl??拖动单个对象
shift+ctrl+左鼠??移动单个对象
按ctrl后移动或拖动??移动对象时,不受电器格点限制
按alt后移动或拖动??移动对象时,保持垂直方向
按shift+alt后移动或拖动??移动对象时,保持水平方向

网友:

好想都是SCH里面的快捷键 不是PCB里面的啊

网友:

bq0003

enter——选取或启动
esc——放弃或取消
f1——启动在线帮助窗口
tab——启动浮动图件的属性窗口
pgup——放大窗口显示比例
pgdn——缩小窗口显示比例
end——刷新屏幕
del——删除点取的元件(1个)
ctrl+del——删除选取的元件(2个或2个以上)
x+a——取消所有被选取图件的选取状态
x——将浮动图件左右翻转
y——将浮动图件上下翻转
space——将浮动图件旋转90度
crtl+ins——将选取图件复制到编辑区里
shift+ins——将剪贴板里的图件贴到编辑区里
shift+del——将选取图件剪切放入剪贴板里
alt+backspace——恢复前一次的操作
ctrl+backspace——取消前一次的恢复
crtl+g——跳转到指定的位置
crtl+f——寻找指定的文字
alt+f4——关闭protel
spacebar——绘制导线,直线或总线时,改变走线模式
v+d——缩放视图,以显示整张电路图
v+f——缩放视图,以显示所有电路部件
home——以光标位置为中心,刷新屏幕
esc——终止当前正在进行的操作,返回待命状态
backspace——放置导线或多边形时,删除最末一个顶点
delete——放置导线或多边形时,删除最末一个顶点
ctrl+tab——在打开的各个设计文件文档之间切换
alt+tab——在打开的各个应用程序之间切换
a——弹出edit\align子菜单
b——弹出view\toolbars子菜单
e——弹出edit菜单
f——弹出file菜单
h——弹出help菜单
j——弹出edit\jump菜单
l——弹出edit\set location makers子菜单
m——弹出edit\move子菜单
o——弹出options菜单
p——弹出place菜单
r——弹出reports菜单
s——弹出edit\select子菜单
t——弹出tools菜单
v——弹出view菜单
w——弹出window菜单
x——弹出edit\deselect菜单
z——弹出zoom菜单
左箭头——光标左移1个电气栅格
shift+左箭头——光标左移10个电气栅格
右箭头——光标右移1个电气栅格
shift+右箭头——光标右移10个电气栅格
上箭头——光标上移1个电气栅格
shift+上箭头——光标上移10个电气栅格
下箭头——光标下移1个电气栅格
shift+下箭头——光标下移10个电气栅格
ctrl+1——以零件原来的尺寸的大小显示图纸
ctrl+2——以零件原来的尺寸的200%显示图纸
ctrl+4——以零件原来的尺寸的400%显示图纸
ctrl+5——以零件原来的尺寸的50%显示图纸
ctrl+f——查找指定字符
ctrl+g——查找替换字符
ctrl+b——将选定对象以下边缘为基准,底部对齐
ctrl+t——将选定对象以上边缘为基准,顶部对齐
ctrl+l——将选定对象以左边缘为基准,靠左对齐
ctrl+r——将选定对象以右边缘为基准,靠右对齐
ctrl+h——将选定对象以左右边缘的中心线为基准,水平居中排列
ctrl+v——将选定对象以上下边缘的中心线为基准,垂直居中排列
ctrl+shift+h——将选定对象在左右边缘之间,水平均布
ctrl+shift+v——将选定对象在上下边缘之间,垂直均布
f3——查找下一个匹配字符
shift+f4——将打开的所有文档窗口平铺显示
shift+f5——将打开的所有文档窗口层叠显示
shift+单左鼠——选定单个对象
crtl+单左鼠,再释放crtl——拖动单个对象
shift+ctrl+左鼠——移动单个对象
按ctrl后移动或拖动——移动对象时,不受电器格点限制
按alt后移动或拖动——移动对象时,保持垂直方向
按shift+alt后移动或拖动——移动对象时,保持水平方

网友:

我来打印一份~ 手捧一下

网友:

哈哈!

网友:

很不错~~~~~~~~~~~~~~~~~

网友:

谢谢楼主

网友: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