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数量可变突发脉冲的电路

楼主:
作者:Michael Kornacker  来源:EDN China

图1 所示附加电路能产生 1 ~ 15 个突发脉冲以及1 ~ 15个突发脉冲间隔,脉冲宽度(频率)由输入端的一个外接方波发生器设定。该附加电路利用外接方波发生器作为信号源,可产生数量可变的突发脉冲以及数量可变的突发脉冲间隔。本设计中的这一项目需要一个 TTL 突发信号,但资源条件并没有把突发脉冲发生器的费用包括在内。本电路基本上由两个十六进制、用 16 除尽的计数器组成,其中左边的计数器产生用户可选择的 0 ~ 15 个脉冲,右边的计数器产生用户可选择的 0 ~ 15 个间隔。两个十六进制拇指轮开关选择脉冲和间隔的数量。

图1,本电路能产生数量可变的突发脉冲和间隔。

  计数器 IC1控制突发脉冲的数量,计数器 IC2 控制间隔的数量。两个十六进制拇指轮开关 S1 和 S2 选择计数值。每个开关位置的编号是 0 ~ 15。S1 控制突发脉冲的数量(0 ~15),S2 控制间隔的数量(0 ~ 15)。要想让 IC1 或 IC2 计数器计数,引脚7必须处于高电平。如果引脚7为低电平,则计数器保持禁用状态。要想给计数器输入所需的数量值,引脚9必须先为低电平,然后变为高电平。引脚15的进位输出信号通常为低电平,直到计数器达到 15 计数值,然后变为高电平。当本电路加电时,电阻器 R1和电容器 C1 在引脚1处组成 RC 时间常数加电复位电路。这一加电复位电路在加电后使两个计数器初始化至零状态。此后,拇指轮开关可设定计数值。

  当具有所需频率的时钟信号到达计数器的引脚2,计数器  IC1 开始计数,而计数器IC2 保持在关断状态,这是因为  IC1 的引脚15进位输出端的低电平信号加到 IC2 的引脚7,使计数器 IC2 处于禁用状态。当  IC1的计数值达到15时, IC1的引脚15变为高电平,并启动IC2 计数。 IC1的进位输出还经过了“非”门电路 IC3A,然后加到“或”门电路IC4的引脚1。IC4 的一个输入端有低电平信号——再IC2 现在正在计数,所以IC2 的引脚15的进位输出信号在 IC4的引脚2也是低电平——这一情况意味着有一个低电平信号出现在 IC1的引脚7,因此 IC1 此时处于禁用状态。 IC1和IC2 两个计数器的使能引脚是交叉连接的,所以当一个计数器在计数时,另一个计数器就处于禁用状态。这两个计数器就这样来回工作,计数到15,并互相启用和禁用。最终,对这两个计数器而言,当 IC2 上的进位输出变为高电平时,本电路在通过反相器IC3B到达计数值15之后,就会按照拇指轮开关为下一次计数所做的设定,把新的计数值输入到或把原数量值重新输入到这两个计数器中。

  当 IC1在计数时,IC3A的输出(门电路信号)在“与”门电路IC5的 引脚2为高电平。这一高电平使时钟信号无阻碍地经过IC5到达输出端。IC5的输出端是突发脉冲输出端。当 IC1处于禁用状态, IC2 正在计数时,来自IC3A的门电路信号使IC5的引脚2维持低电平信号。输出端也为低电平,因而不产生突发脉冲。你只要在需要的地方把多个计数器芯片级联起来,就可以将该电路配置得能产生更多的脉冲和间隔。另外,您也可以用一个8位写输出寄存器代替开关S1和S2,从而使脉冲计数和间隔计数量均可由软件来控制;要不然,您可以把门电路信号加到CMOS开关的控制输入端,从而在其输入端产生如正弦波那样的突发模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