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制作汽车立体声音响

楼主:
本文介绍的汽车立体声音响比较简单,使用的IC和相关元器件也易购置,它由前置放大器、FM收音机、音频功放和电源供给等单元组成。

图1是电源供给及前置放大器和FM收音部分的电路。CON1用于连接来自FM收音机的输出,FM收音机由单片FM接收机前端(如索尼CXA1019S或飞利浦TEA5591)加上一块FM立体声解码芯片(如TEA1330或TEA7343)组成,这种FM收音板也可从市场直接购入或自己动手安装。
LA3161(IC3)在市面上很容易买到,其信噪比非常好,在焊接LA3161至印制板时要小心,应尽量避免电烙铁在引角上烫得过热,焊接时可用金属夹子夹住引脚临时散热。

若买不到LA3161,可用LA3160、M5152L或KA6625S等代替,但KA6625S是9脚芯片,第⑨脚可弯起不接。
12V电源来自汽车蓄电池,电池端直接与CON2连接器相连,电池电压中的纹波成分可用C14~C16(各为4700μF)滤除,滤波后的12V直接送至功放部分作为功放电源;另一部分经稳压芯片7805后送出+5V供前置放大电路和FM收音部分使用。为避免接地环路引起噪声和交流声,前置放大接地和功放接地之间的电阻不应超过3Ω。

图2是功放部分电路,使用两只广泛用于音响领域的LA4440,配置成双声道时每声道输出为6W,两输出接成桥式输出时功率提高到19W。
该IC推荐使用的电源电压为13.2V,扬声器阻抗用于桥式连接时为4~8Ω。LA4440除本身的散热器外还要求附加散热器以防止IC过热和热崩。无纹波电源连接第⑾脚,第③、⑥、⑧和⒁脚应接地,以免引入噪声。

第②和⑥脚为输入信号脚,桥接使用时两脚中一脚接信号,另一脚接地。图中用第②脚接信号,第⑥脚接地;也可以用第⑥脚接信号,第②脚接地。IC第⑩和⑿脚以桥接方式驱动高低音两只扬声器。第⑩脚和第⑿脚还连有RC电路,可防止输出端的汽船声噪音,第⑤、⑦脚分别经电容和RC网络接地,第⑨和⒀脚为自举脚,分别经自举电容连接第⑩和⑿脚。

从前置放大器或FM收音部分送来的音频信号经功放放大后,通过分频电路驱动高、低音扬声器。LA4440典型电压增益为51.5dB,音量控制采用模拟方式,分别由图1中的VR1和VR2完成。

IC芯片本身必须具有足够的防热措施,散发芯片工作时放出的热量,还要留出散热富余量对付汽车引擎放出的热量。图3是印制板电路和元器件分布图。
音源用袖珍收音机或CD机驱动器的耳机输出,连接时用电位器作音量控制再接至前置放大部分,调整电位器使输出合适,若正常,在扬声器中能听到响亮的声音。但这时声音可能会有少许失真,若声音不正常或根本没有声音,可按照附表逐一排除。

全部电路故障排除后,可以对音响电路进行调整和优化处理。

1、将全套系统连同磁带盒仓机构、音量控制和所需的全部外部元器件装入音响盒内,并将音频放音磁头连至前置放大器。

2、盒仓马达的电源必须由电池提供,为消除马达线圈的反电功势,可在马达两端反向跨接一只整流二极管D1。

3、FM接收机的天线不得与汽车金属部分直接接触,应加绝缘。通常都使用可伸缩的鞭状天线。

4、FM接收机套件连接至电路板的方法如下:连接FM收音机的电源供给线经CON3至7805的+5V端与地端;将FM组件的音频输出直接接入功放(经CON1)而不要经由前置放大器。

5、先调整其他电路,再调整FM接收机组件。通常进行两种调整:一是调整放置在单/双声道 变换器芯片(TA7343A、KA6225S、TEA1331、KIA6224A等)附近的预置电位器,当FM立体声指示灯LED发光时,该组件就能提供FM立体声;二是调整FM收音部分的微调电容,使接收到的FM台声音最清晰。

最后注意FM收音机的电源电压不要超过9V。

网友:


网友:
制作汽车立体声音响
自己动手...................... zhichi

网友:
很不错

很不错,因为很细心,不尽把原理讲的很清晰,且还加了有关故障排除的附表。

网友:
我暂时还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