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释电人体感应开关

楼主:
热释电人体感应开关电路
  采用热释电红外探头并对探头接收到的微弱信号加以放大,然后驱动继电器,可以制成热释电人体感应开关。它可应用于电灯的节能自动开关、自动门、安全防护、防盗等设备中。
  [电路工作原理]
  该电路采用LN074B作探头。当探头接收到人体释放的热释红外信号后,由控头内部转换成一个频率约0.3~3Hz微弱的低频信号,经VT1、IC2两级放大器放大后输入电压比较器IC3。两级电压放大采用直流放大器,总增益约70~75分贝。
  IC3等组成电压比较器,其中RP为参考电压调节电位器,用来调节电路灵敏度,也就是探测范围。平时,参考电压(IC3的(2)脚电压)高于IC2的输入电压(IC3的(3)脚电压),IC3输出低电平。当有人进入探测范围时,探头输出探测电压,经VT1和IC2放大后使信号输出电压高于参考电压,这时 IC3的(6)脚输出高电平,三极管VT2导通,继电器J1能电吸合,接通开关。
  电路中VT3、C7、R8、~R10组成开机延时电路。当开机时,开机人的感应会使IC3输出高电平,造成误触发。开机延时电路在开机的瞬间,由电容C7 的充电作用而使VT3导通,这样就使IC3输出的高电平经VT3通地,VAT2可以保持截状态,防止了开机误触发。开机延时时间由C7与R8的时间常数决定,约20秒。
  [元件选用]热释红外探头选用LN074B型。IC2、IC3选用高输入阻抗的运算放大器CA3140。该电路采用结型场效应管作差分输入级,输入阻抗高达1.5*10(12)欧,输入失调电流仅0.5pA,频带宽达4.5MHz,转换速率为9V/us,是一种性能十分优良的运算放大器,很适合于作微弱信号的放大级。
  探头安装在高度距离地面为2米左右。外壳设计时应使透镜对地面呈13度左右的俯角,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监视区。由于探测器控制角只有86度左右,所以在安装时应选择最优良角度,使死区尽量减小。
  [电路调试]
  电路调试主要是调节电位器RB,选择合适的参考电压,以达到最佳灵敏度。

 图像 “/Files/image/2006-4/10/20051023214852569.gif” 因其本身有错无法显示。

网友:

做这个有什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