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型及其等效变换

楼主:
一. 电压源模块及其伏安特性
    电路图如图2-1-1
(a)所示,其中us为电压源的电压,Rs为它的内电阻(也称电压源的输出电阻),ui分别为其端电压和端电流,箭头表示电流的参考方向(注意,对电压源支路而言,此处u的"+""-"极规定与i的参考方向规定为不关联)。

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0>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0>

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0>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0>

                图2-1-1   电压源模型及其伏安关系
     根据图2-1-1(a)可写出电压源模型的伏安方程为:

                                 u=us-Rsi       (2-1-1)
     输出电流i=0时称为电压源端口开路,如图2-1-1(b)。端口开路时的端电压称为开路电压,用uoc表示。由式(2-1-1)可见有:

                           uoc=us

端口电压u=0时称为电压源端口短路,如图2-1-1(c)所示。端口短路时的电流称为短路电流,用isc表示。由式2-1-1可见有:

                          isc= us/Rs= uoc/Rs      (2-1-2)
ui的关系曲线如图2-1-1(d)所示。此曲线称为电压源的伏安特性,也称为外特性。可见ui的增大而增大。

二.
电流源模块及其伏安特性
      电路图如图2-1-2(a)所示,其中is为电流源的电流,Rs为它的内电阻(也称电流源的输出电阻),ui分别为它的端电压和端电流,箭头表示电流i的参考方向。
    根据图2-1-2(a)可写出电流源模型的伏安方程为:

                      i=is-u/Rs (2-1-3)
    端电压
u=0时称为电流源端口短路,如图2-1-2(b)所示。由式(2-1-3)可见端口短路电流为:
                       isc = is
    输出电流
i=0时称为电流源端口开路,如图2-1-2(c)所示。由式(2-1-3)可见端口开路电压为:
                       uoc= Rs is= Rs isc (2-1-4)
ui的关系曲线如图2-1-2(d)所示。此曲线称为电流源的伏安特性,也称外特性。可见岁的增大也是直线减小。
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0>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0>

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0>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0>

   由式(2-1-2)和(2-1-4)都可以得到: Rs= uoc/isc (2-1-5)
即电压源和电流源的内电阻
Rs,都可以通过求端口开路电压uoc和端口短路电流isc,然后根据上式计算求得(注意:当uoc=isc=0 时,此法即失效)。

三. 两种电源模型的等效变换
     为了电路分析的需要,我们往往需要将电压源模型与电流源模型进行互相变换,当这种互相变换是在保持两者的外特性(即伏安关系曲线)完全相同的原则下进行时,则称为等效变换,等效变换后所得到的电路称为等效点路。下面就来推导她们等效变换的原则与关系式。
     1.电压源模型等效变换为电流源模型 电压雅模型如图2-1-3
(a)所示。由式(2-1-1)有:
                                                              i=us/Rs-u/R=isc-u/Rs     (2-1-6)
其中
isc= us/Rs为电压源模型的端口短路电流。根据上式即可画出与之对应的等效电路,如图2-1-3(b)所示。可见为一电流源模型,称为电压源模型的等效电流源模型拟稿。可将这种等效变换原则总结为三条:(1). usRs的串联组合变为iscRs的并联组合;(2).等效电流源模型的电流isc= us/Rs,为电压源模型的端口短路电流;(3). isc的方向为从us"-"指向"+"
     2.电流源模型等效变换为电压源模型 电流源模型如图2-1-4
(a)所示。由式(2-1-3)有:
                                                            u=Rsis-Rsi=uoc- Rsi                    (2-1-7)
其中
uoc=Rsis为电流源模型的端口开路电压。根据上式即可画出与之对应的等效电路,如图2-1-4(b)所示。可见为一电压源模型,称为电流源模型的等效电压源模型拟稿。可将这种等效变换原则总结为三条:(1). isRs的并联组合变为uocRs的串联组合;(2).等效电压源模型的电压uoc=Rsis,为电流源模型的端口开路电压;(3). uoc的极性为从"-""+"is方向一致。

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0>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0>

图2-1-3 电压源模型等效变换为电流源模型

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0>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0>

图2-1-4 电流源模型等效变换为电压源模型

需要指出三点:(1).电源模型的等效变换只是对外电路等效,对电源模型内部是不等效的;(2).理想电压源与理想电流源不能互相等效变换,即理想电压源不存在与之对应的等效电流源,理想电流源也不存在与之对应的等效电压源。因为对理想电压源(Rs=0)而言,其端口短路电流(i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