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工业技术论坛
电源管理模式设定

楼主(2006-08-14):
电源管理模式设定
green pc与传统电脑的差别就在于green pc有电源管理的功能。有了这项功能,当电脑电源开启但无动作时,电力的消耗就会下降以节省能源。电脑正常运作时,为一般模式。在这个模式下,电源管理程式会控制对于影像、平行埠、序列埠和磁碟机的存取,以及键盘、滑鼠与其它装置的运作状态。这些就称为电源管理事件。当这些事件都没发生的情况,系统就进入省电模式。当任何一个控制的事件发生时,系统又立刻回到一般模式,并以最大速度运作。省电模式根据电力的消耗程度又可分为三个模式:doze mode(打盹模式)、standby mode(待机模式)及suspend mode(暂停模式)。这四种模式的发生顺序如下:
系统的电力消耗如下:
normal > doze > standby > suspend
1.在主选单,选择“power management setup”并按enter进入,就会出现以下画面:
2.您可以用方向键在要变更的项目间移动,使用pgup、pgdn、+或-键来更改值。
3.当您完成电源管理设定之后,按esc可回到主选单。
接著,我们将简短叙述此选单的选项:
这些选项让您可以选择省电类型(或省电程度),同时亦将直接影响下列模式:
1.硬碟电源关闭
2.打盹模式
3.暂停模式
电源管理共有三种选项可供选择,其中两种有固定的设定值:
使用者定义
“使用者定义”可以定义进入电源模式之前的等待时间。
若系统在指定的时间内,并未存取硬碟中的资料,硬碟机的引擎将停止运转,以便节省电源之使用。您可以依据您使用硬碟的状况,选取1至15分钟间的数值或者选取关闭。
打盹模式:
当您在“电源管理”中选取“使用者定义”时,您可以为此模式选择1分钟至1小时之间的数值。若在此设定的时间中,并无电源管理事件发生,亦即在此时间内,电脑并没有进行任何活动,则系统将进入停顿省电模式。若您关闭此模式,系统将直接进入下一个模式(中断模式)。
暂停模式:
当您在“电源管理”中选取“使用者定义”时,您可以为此模式选择1分钟至1小时之间的数值。若在此设定的时间中,并无电源管理事件发生,亦即在此时间内,电脑并没有进行任何活动,则系统将进入中断省电模式。cpu将完全停止运作。
若您关闭此模式,系统将不会进入中断模式。
最低省电
若您启动此三种省电模式,系统将设定为最低省电模式。
硬碟电源关闭=15分钟
停顿模式=1小时
中断模式=1小时
最大省电
若您启动此三种省电模式,系统将设定为最大省电模式。
硬碟电源关闭=1分钟
停顿模式=1分钟
中断模式=1分钟
acpi沉睡类型(acpi suspend tvpe)
此项目共有两个选项可供选择:s1(pos)或是s3(str)。系统预设值为s1(pos)。通常acpi将系统沉睡型态定义为六种状态,它们是:system s0状态、s1、s2、s3、s4、s5。下面我们将说明在s1以及s3状态下,系统做了哪些动作。
s1(pos)状态(pos是power on suspend之缩写):当系统在s1睡眠状态下,它的?行为将如下所述:
处理器将不会执行指令,但仍保持著睡眠前的动作程序,以便在回复时继续执行。
动态记忆体的内容仍然保持著。
电源资源(power resources)状态是处在与系统s1状态相容的状态。所有提供给系统阶层(system level)的电源资源是参照s0状态,且是在off的状态。
装置的状态与现在的电源资源状态相容,只有完全参照电源资源在on状态的装置,方可给予装置状态在该装置现在的状态之下。在所有其它的例子当中,装置均是在d3(off)的状态中。
装置可以去唤醒系统,并且能够由它们现在所处的状态中去做到。装置可开始进行硬体事件转换系统状态至s0。此种转换会使处理器自其停止之处开始继续执行指令。
而在转换到s1的过程中,操作中的软体不必去清除处理器的快取。
s3(str)状态(str是suspend to ram的缩写):
在逻辑上来说,s3状态是低于s2状态,并且它被假定成会节省更多电力消耗。此状态下的行为模式被定义成下述:
处理器不会去执行任何指令,在沉睡时的动作程序不会被保持住。
动态记忆体的内容仍然保持著
电源资源(power resources)状态是处在与系统s3状态相容的状态。所有提供给系统阶层(system level)的电源资源是参照s0状态、s1或是s2,并且是在off的状态。
装置的状态与现在的电源资源状态相容,只有完全参照电源资源在on状态的装置,方可给予装置状态在该装置现在的状态之下。在所有其它的例子当中,装置均是在d3(off)的状态中。
装置可以去唤醒系统,并且能够由它们现在所处的状态中去做到。装置可开始进行硬体事件转换系统状态至s0。此种转换会使处理器自其开机位置之处开始执行指令。bios将会完成离开s3状态必需的核心功能初始化动作,而在转换到s1的过程中,操作中的软体不必去清除处理器的快取。并且将控制权交给韧体继续执行。请参照acpi规格书rev.1.0第9.3.2节有关bios初始化之说明。
由软体的观点来看,此状态在功能上极类似于s2状态。在操作上的不同在于一些电源资源可以在s2状态下维持在0n的状态,但在s3则不行。正因为如此;与s2状态相较,在s3状态之下需要额外的装置在逻辑上低于d0、d1、d2或是d3状态。同样地;一些装置的唤醒事件可在s2执行正常,但在s3则不行。
这是因为在s3状态中,处理器的动作程序不会被保持住。转换至s3状态时必需要操作软体把所有的在dram的快取资料清除掉。
*以上有关s0及s3的资料是参考自acpi规格书rev.1.0的内容。
acpi function(先进组态及电源界面功能)
acpi可让作业系统拥有凌驾于电源管理(power management)和即插即用(plugand play)功能之上对电脑之直接控制之能力,acpi需要作业系统有支援acpi的控制能力才行。
此选项提供您enabled以及disabled两个选项。如果您要acpi功能能够正常运作,就必需要所有连接在您系统上的装置和附加卡其硬体和驱动程式均完全支援acpi 功能才可以正常运作,否则将会影响系统的正常运作。作业系统方面目前所知仅有微软的windows
98作业系统支援此项功能。再说明一次,您必须使用windows
98 作业系统,加上您系统所有装置及附加卡硬体和其驱动程式都有支援acpi的功能才能正常运作。并且windows
98所附的装置驱动程式,未必就会支援acpi功能。请询问您装置及附加卡的供应厂商,其软、硬体是否均已支援acpi,若想知道有关acpi 规格方面的更进一步讯息,请至下列网址:http://www.teleport.com/~acpi/acpihtml/home.htm
acpi的功能包括有:
存在于一般bios内的即插即用(pnp,包括bus和装置细目)和apm功能。
个别装置的电源管理控制、附加卡(有些附加卡还需要特别支援acpi功能的驱动程式才能运作。)影像显示卡,以及硬碟机装置等等。
具备软体关电(soft-off)的功能,且允许作业系统将电脑关闭。
支援多重事件唤醒功能(请参见表3-6-1)
支援前面板电源及睡眠模式开关,请参见表3-6-2的说明,它是以电源开关被按下多久来描述系统的状态。这也得看具备acpi功能的作案系统是如何组态而定。
ATTENTION:
如果您在bios中启动acpi功能的话,smi的功能将会失效。
系统状态以及电源状态
在acpi功能中,作业系统直接控制所有系统和装置的电源状态转换。作业系统禽基于使用者的喜好以及使用者对装置如何被应用软体使用的知识能力,来让装置进入或离开低电源消耗状态(low power state)。作业系统会依照来自于应用程式及使用者所设定的资料,将整个系统进入低电源消耗状态。
表3-61将说明哪个装置或是指定的事件能够将电脑由指定的状态中唤醒。而表3-6-2将说明当电源开关被按下之时间长短,对系统状态所造成之影响。
pm control by apm(电源管理由进阶电源管理所控制):
电源管理完全由apm所控制。
有两个选项:yes(是)或no(否)。预设为yes。apm是进阶电源管理的意思。apm: advanced power management的缩写,是由microsoft
、intel
等各大厂商共同所订定对电源管理的一种规格。
video offafter(在何状态下关闭影像):
选择影像会在何种省电模式下关闭:
always on(永不关闭)
影像不会关闭,此为“非省电”模式。
suspend→off(沉睡模式→关闭)
影像只会在沉睡模式下关闭。(预设)
allmodes→off(所有模式→关闭)
影像会在所有的省电模式下关闭。
video off method(影像关闭方式):
有三种影像关闭方式:“blank screen”(荧幕空白)、“v/h sync+blank”(垂直/水平扫描同步+荧幕空白)及“dpms support”(dpms支援)。预设为“v/h sync+blank”。
如果此设定无法关闭荧幕,改选“blank screen”。如果您的监视器与影像卡支援dpms 标准,请选择“dpms support”。
modem use irq(数据机使用irq):有八个项目:3→4→5→7→9→10→11→na(无)→再回到3。预设为na。您可以指定数据机使用的irq。
soft-offby pwrbtn(电源开关按钮复合功能):
有两个项目:instant-off(立刻关机)或delay4 sec(延迟4秒)。预设为instant-off。当系统正在运作状态,而使用者按住电源开关超过4秒钟,它就会被启用,然后系统会变成软式关机状态(由软体关机)。这称为电源开关重订。
state after power failure(电源中断的状态):
有三个项目:auto(自动)→on(开)→off(关)。预设为off。若您的电脑电源中断,或不正常的电源中止发生时,电脑将回到它的前次状态、电源开状态、或电源关状态。
当指定的事件之一发生时,进入省电模式的倒数会归零。因为电脑只会在指定的无动作延迟时间(打盹、待机、暂停模式的指定时间)及这段期间内没有动作之后,才会进入省电模式,所以任何事件都会让电脑重新计算所经过的时间。继续事件是让电脑继续计算时间的动作或信号。
vga(vga埠):
有两个项目:on(开启)或off(关闭)。预设为off。当设定为开启时,任何发生在vga埠的事件都会唤醒已经电力下降的系统。
lpt & com(平行埠和序列埠):
有四个项目:lpt/com→none(无)→lpt→com。预设为lpt/com。当设定为lpt/com时,任何发生在lpt(印表机)/com(序列)埠的事件都会唤醒已经电力下降的系统。
hdd & fdd(硬碟机与软碟机):
有二个项目:on(开启)或off(关闭)。预设为on。当设定为开启时,任何发生在硬碟或软碟埠的事件都会唤醒已经电力下降的系统。
pci master(pci master讯号):
有两个项目:on(开启)或off(关闭)。预设为off。当设定为开启时,任何发生在pci master(主pci)的事件都会唤醒已经电力下降的系统。
poweron by pci card(pci卡启动电源):
有两个项目:disabled(停用)或enabled(启用)。预设为disabled。根据您的pci配接卡设计,系统能被pci配接卡叫醒。若您需要此功能,则设为enabled。
wake up on lan/ring(区域网路/响铃唤醒):
有两个项目:disabled(停用)或enabled(启用)。预设为disabled。当设定为启用时,任何造成区域网路动作/数据机响铃的事件都会唤醒已经电力下降的系统。
rtc alarm resume(rtc警报继续):
有两个项目:disabled(停用)或enabled(启用)。预设为disabled。当设定为启用时,您可以设定rtc(即时计时器)警报将系统从沉睡模式唤醒的日期和时间。
date(of month)/timer(hh:mm:ss)(该月的日期时间):
您可以设定该月的日期及时间,那时发生的任何事件都会唤醒已经进入省电模式的系统。
primary intr:
有二个项目:on(开启)或off(关闭)。预设为on。当设定为开启时,任何发生在下列的事件都会唤醒已经进入省电模式的系统。
以下是irq(interrupt requests)的列表,能如上述的com埠与lpt埠开启或关闭。当一个i/o装置想到取得作案系统的注意时,它发出irq来通知。当作业系统准备回
应此要求时,它中断自己,并执行服务。
如上所述,选择可以是on与off。
当设定为开启时,动作不会避免系统进入电源管理模式,也不会唤醒它。每个项目有三个选项:primary(基本)→secondary(次之)→disabled(停用)。
irq3(com 2):com2,预设为primary。
irq4(com 1):com1,预设为primary。
irq5(lpt 2):lpt2,预设为primary。
irq6(floppy disk):软碟机,预设为primary。
irq7(lpt1):lpt1,预设为primary。
irq8(rtc alarm):即时计时器,预设为disabled。
irq9(irq2 redir):irq2导引,预设为secondary。
irq10(reserved):保留,预设为secondary。
irq11(reserved):保留,预设为secondary。
irq12(ps/2 mouse):ps/2滑鼠,预设为primary。
irq13(coprocessor):辅助运算器,预设为primary。
irq14(hard disk):硬碟,预设为primary。
irq15(reserved):保留,预设为disabled。

网友:
好帖 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