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压电晶体?

楼主:
有一类十分有趣的晶体,当你对它挤压或拉伸时,它的两端就会产生不同的电荷。这种效应被称为压电效应。能产生压电效应的晶体就叫压电晶体。水晶(α-石英)是一种有名的压电晶体。

网友:
酒石酸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类十分有趣的晶体,当你对它挤压或拉伸时,它的两端就会产生不同的电荷。这种效应被称为压电效应。能产 ...

楼主吃过砂糖(蔗糖的细粒结晶)吧?砂糖中的每一小粒,都是一块压电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