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s的问题青帮忙

楼主:
初学ccs只想调试以下程序,该如何安ccs
安装之后ccs 提示如下:

网友:

出错提示:

网友:

它说你的路径好象是有问题的。请输入一个正确的路径 还要添加信号

网友:
我设置了simulate之后d的问题

我设置了simulate之后
无出错反映,但是个新问题,   右击"  source"之后,没有出现加载c 文件的提示,
我  __闷__
设置如下:

网友:

你重新安装,选择一个正确的安装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