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斑竹请教(7),麻烦斑竹了。

楼主:
又来麻烦斑竹了,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们实验中使用的微波功率才10dBm左右,这样的话,用GSM等室内覆盖系统中采用的功分器合适吗?那些功分器的功率容量都在几十瓦!我从网上了解到有些可调移相器的技术指标中有Min. Phase Adjust,同一网页给出如下说明:

Note: 0 – 30°/GHz Models achieve 30° minimum of phase shift @ 1GHz, actual phase shift varies linearly, corresponding to the Frequency unit is operating at.

Example:

If operated @ 2GHz , the unit can achieve 60° phase shift min.,

If operated @ 4GHz operation, the unit can achieve 120° phase shift min., and so on.

我的理解是:如果可调移相器Min. Phase Adjust是0-30度/GHz,那么该移相器工作在4GHz时的最小相移量就是120度,意味着120的以下的相移量无法达到,工作在12GHz时的最小相移量就是360度,0到360度之间就达不到,这还能算可调移相器啊?我的理解对吗?0-30度/GHz是什么意思?
麻烦斑竹了

网友:

几十瓦的功率容量很大了,你的功率才10毫瓦,其实不用考虑功率问题,频段对了就可以了。 关于你查的这种移相器我也不是特清楚。我理解的可调移相器有两种:1,模拟移相器,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连续调节。2,数字移相器,比如说一个三位的数字移相器,可以实现45度整数倍的0到360的移相。 另外,我看 phase shift min.好像不是你理解的那样。感觉是他的可以保证的最小移相范围是0-30在1GHz时,实际可能移相度数大于30度,你再仔细看一下,也可以 给公司发个email,老外会很认真地回答的。

网友:

看到,回答得很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