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轿车的速度控制系统原理和应用

楼主:
现在许多轿车都有速度控制系统。速度控制系统(Speed Control System)又称为巡航控制系统(Crusle Control System),缩写为CCS。CCS这种名称被大多数装置速度控制系统的汽车所采用,实是有点牵强附会。因为“巡航”这一单词只用于飞机和船舶上,从来只有航空、航海之称,没有航陆或航地之说。可能速度控制系统是从飞机或船舶移植过来,或是外来英文就是如此,因此汽车行业也就将错就错,就有CCS的称谓。在我国有些汽车上,CCS的中文释义是定速巡航控制系统,加上“定速”两字就比较明白了。

速度控制系统是一种减轻驾车者疲劳的装置。当汽车在长距离的高速公路行驶时,启动速度控制系统就可以自动将汽车固定在特定的速度上,免除驾车者长时间脚踏油门踏板之苦。另外,还有节省燃料和减少排放的好处,因为汽车都有对应的经济速度,当驾驶者将速度控制系统调置在经济速度上就可以起到省油的作用。

美国高速公路四通八达,速度控制系统自从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应用以来已经广泛使用在汽车上,欧洲和日本多数中高档轿车都装有速度控制系统。国产轿车上海帕萨特、上海别克和广州雅阁也都安装有速度控制系统。

顾名思义,速度控制系统的基本功能就是速度控制,当按下车速调置开关(Set)后,就能存储该时刻的车速并能自动保持这个车速。当不需要速度控制时,只要踩下制动踏板,速度设定功能就会立即停止,但是速度信息继续存在。如果要恢复速度控制,按恢复开关(Resume)就能恢复原来存储的车速,汽车又能按照这个速度行驶。

速度控制系统除以上基本功能外还可以增加以下功能:加速(Accelerate)或减速(Coast)功能,继续按动开关进行连续加速或者减速,以不按动开关时的车速进入速度控制系统。还有低速自动消除功能,当车速低于40公里/小时以下,系统的存储调置速度会自动消失并不能再恢复。

速度控制系统是一种汽车电子控制系统,这种系统使用车速传感器,将车速信号输入ECU(电子控制单元),再由ECU输出指令控制油门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可以根据行驶阻力的变化自动调节发动机节气门开度,使行驶车速保持稳定。

以现代汽车的电控式速度控制系统为例,它是由指令开关、车速传感器、ECU和油门执行器四部分组成。

指令开关一般安置在组合开关上,多数开关有3个档位:“调速/定速”、“断开”和“恢复”。按下开关不动,车速就会连续增加,当放开开关,此时的车速就是速度控制系统的调置车速。

车速传感器与车速里程表驱动装置相连,其输出信号直接反馈至ECU。

ECU是速度控制系统的中枢,在这里每种车型最平顺的加速度和减速度都由设计者编程确定。ECU根据指令车速、实际车速及其它输入信号,经数据处理之后发生输出信号驱动步进电机控制节气门开度。

电动油门执行器一般采用步进电机控制,步进电机根据ECU的指令调整节气门开度,节气门位置由传感器反馈到ECU。一旦速度控制系统开启,节气门就被“锁定”,当汽车阻力增大(上坡)和车速减低时,控制节气门开度增大,反之减小,使汽车能保持一定速度行驶。

网友:
汽车仪表用步进驱动控制芯片

德国TRINAMIC的步进控制芯片和驱动芯片在西方国家已经被大量用在飞机仪表和汽车仪表上.
主要使用的是TMC428,TMC246和TMC223

                                             TMC246内部结构

Gavy  13812617052   sunny_8409@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