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网页病毒症状及简单修复方法

楼主:
一、对IE浏览器产生破坏的网页病毒:

(一).默认主页被修改

1.
破坏特性:默认主页被自动改为某网站的网址。

2.
表现形式:浏览器的默认主页被自动设为如WWW.********.COM的网址。

3.
清除方法:采用手动修改注册表法,开始菜单->运行->regedit->确定,打开注册表编辑工具,按顺序依次打开:HKEY_LOCAL_USER\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 分支,找到Default_Page_URL键值名(用来设置默认主页),在右窗口点击右键进行修改即可。按F5键刷新生效。

危害程度:一般

(二).默认首页被修改

1.
破坏特性:默认首页被自动改为某网站的网址.

2.
表现形式:浏览器的默认主页被自动设为如WWW.********.COM的网址。

3.
清除方法:采用手动修改注册表法,开始菜单->运行->regedit->确定,打开注册表编辑工具,按如下顺序依次打开:HKEY_LOCAL_USER\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分支,找到StartPage键值名(用来设置默认首页),在右窗口点击右键进行修改即可。按F5键刷新生效。

危害程度:一般

(三).默认的微软主页被修改

1.
破坏特性:默认微软主页被自动改为某网站的网址.

2.
表现形式:默认微软主页被篡改

3.
清除方法:

手动修改注册表法:开始菜单->运行->regedit->确定,打开注册表编辑工具,按如下顺序依次打开: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Main 分支,找到Default_Page_URL键值名(用来设置默认微软主页),在右窗口点击右键,将键值修改为http://www.microsoft.com/F5键刷新生效。

自动文件导入注册表法:请把以下内容输入或粘贴复制到记事本内,以扩展名为reg的任意文件名存在C盘的任一目录下,然后执行此文件,根据提示,一路确认,即可显示成功导入注册表。 REGEDIT4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 "default_page_url"="http://www.microsoft.com/windows/ie_intl/cn/start/"   危害程度:一般

(四).主页设置被屏蔽锁定,且设置选项无效不可更改

1.
破坏特性:主页设置被禁用

2.
表现形式:主页地址栏变灰色被屏蔽

3.
清除方法:

手动修改注册表法:开始菜单->运行->regedit->确定,打开注册表编辑工具,按如下顺序依次打开: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分支,新建“ControlPanel”主键,然后在此主键下新建键值名为“HomePage”的DWORD值,值为“00000000”,按F5键刷新生效。

自动文件导入注册表法:请把以下内容输入或粘贴复制到记事本内,以扩展名为reg的任意文件名存在C盘的任一目录下,然后执行此文件,根据提示,一路确认,即可显示成功导入注册表。 REGEDIT4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Control Panel] "HomePage"=dword:00000000

危害程度:轻度

(五).默认的IE搜索引擎被修改

1.
破坏特性:将IE的默认微软搜索引擎更改。

2.
表现形式:搜索引擎被篡改。

3.
清除方法:

手动修改注册表法:开始菜单->运行->regedit->确定,打开注册表编辑工具,第一,按如下顺序依次打开: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Search分支,找到“SearchAssistant”键值名,在右面窗口点击“修改”,即可对其键值进行输入为:http://ie.search.msn.com/{SUB_RFC1766}/srchasst/srchasst.htm,然后再找到“CustomizeSearch”键值名,将其键值修改为:http://ie.search.msn.com/{SUB_RFC1766}/srchasst/srchasst.htm,按F5键刷新生效。

自动文件导入注册表法:请把以下内容输入或粘贴复制到记事本内,以扩展名为reg的任意文件名存在C盘的任一目录下,然后执行此文件,根据提示,一路确认,即可显示成功导入注册表。
REGEDIT4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Search] "SearchAssistant"="http://ie.search.msn.com/{SUB_RFC1766}/srchasst/srchasst.htm" "CustomizeSearch"="http://ie.search.msn.com/{SUB_RFC1766}/srchasst/srchasst.htm"

危害程度:一般

网友:

(六).IE标题栏被添加非法信息 1.破坏特性:通过修改注册表,使IE标题栏被强行添加宣传网站的广告信息。 2.表现形式:在IE顶端蓝色标题栏上多出了什么“正点网,即使正点网!http://www.zhengdian.com"尾巴。 3.清除方法: (1)手动修改注册表法:开始菜单->运行->regedit->确定,打开注册表编辑工具,第一,按如下顺序依次打开: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分支,找到“Window Title”键值名,输入键值为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按F5刷新。   第二,按如下顺序依次打开:HKEY_CURRENT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Main分支,找到“Window Title”键值名,输入键值为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按F5刷新生效。 (2)自动文件导入注册表法:请把以下内容输入或粘贴复制到记事本内,以扩展名为reg的任意文件名存在C盘的任一目录下,然后执行此文件,根据提示,一路确认,即可显示成功导入注册表。 REGEDIT4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 "Window Title"="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 "Window Title"="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危害程度:一般 (七).OE标题栏被添加非法信息: 破坏特性:通过修改注册表,在微软的集成电子邮件程序Microsoft Outlook顶端标题栏添加宣传网站的广告信息。 表现形式:在顶端的Outlook Express蓝色标题栏添加非法信息 清除方法: (1)手动修改注册表法:开始菜单->运行->regedit->确定,打开注册表编辑工具,按如下顺序依次打开:HKEY_LOCAL_USER\Software\Microsoft\Outlook Express分支,找到WindowTitle以及Store Root键值名,将其键值均设为空。按F5键刷新生效。 (2)自动文件导入注册表法:请把以下内容输入或粘贴复制到记事本内,以扩展名为reg的任意文件名存在C盘的任一目录下,然后执行此文件,根据提示,一路确认,即可显示成功导入注册表。 REGEDIT4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Outlook Express] "WindowTitle"="" "Store Root"="" 危害程度:一般

网友:

(八).鼠标右键菜单被添加非法网站链接: 1.破坏特性:通过修改注册表,在鼠标右键弹出菜单里被添加非法站点的链接。 2.表现形式:添加“网址之家”等诸如此类的链接信息。 3.清除方法:(1)手动修改注册表法:开始菜单->运行->regedit->确定,打开注册表编辑工具,按如下顺序依次打开: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enuExt分支,在左边窗口凡是属于非法链接的主键一律删除,按F5键刷新生效。 4.危害程度:一般 (九).鼠标右键弹出菜单功能被禁用失常: 1.破坏特性:通过修改注册表,鼠标右键弹出菜单功能在IE浏览器中被完全禁止。 2.表现形式:在IE中点击右键毫无反应。 3.清除方法: (1)手动修改注册表法:开始菜单->运行->regedit->确定,打开注册表编辑工具,按如下顺序依次打开: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Restrictions分支,找到“NoBrowserContextMenu”键值名,将其键 值设为“00000000”,按F5键刷新生效。 (2)自动文件导入注册表法:请把以下内容输入或粘贴复制到记事本内,以扩展名为reg的任意文件名存在C盘的任一目录下,然后执行此文件,根据提示,一路确认,即可显示成功导入注册表。 REGEDIT4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Restrictions] "NoBrowserContextMenu"=dword:00000000   危害程度:轻度 (十).IE收藏夹被强行添加非法网站的地址链接 破坏特性:通过修改注册表,强行在IE收藏夹内自动添加非法网站的链接信息   表现形式:躲藏在收藏夹下 清除方法:请用手动直接清除,用鼠标右键移动至该非法网站信息上,点击右键弹出菜单,选择删除即可。 危害程度:一般 (十一).在IE工具栏非法添加按钮 破坏特性:工具栏处添加非法按钮 表现形式:有按钮图标 清除方法:直接点击鼠标右键弹出菜单,选择“删除”即可。 危害程度:一般 (十二).锁定地址栏的下拉菜单及其添加文字信息 破坏特性:通过修改注册表,将地址栏的下拉菜单锁定变为灰色。 表现形式:不仅使下拉菜单消失,而且在其上覆盖非法文字信息。 清除方法:手动修改注册表法:开始菜单->运行->regedit->确定,打开注册表编辑工具,按如下顺序依次打开: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Toolbar分支,在右边窗口找到“LinksFolderName”键值名,将其键 值设为“链接”,多余的字符一律去掉,按F5键刷新生效。 危害程度:轻度

网友:

(十三).IE菜单“查看”下的“源文件”项被禁用; 破坏特性:通过修改注册表,将IE菜单“查看”下的“源文件”项锁定变为灰色。 表现形式:“源文件”项不可用 清除方法: (1)手动修改注册表法:开始菜单->运行->regedit->确定,打开注册表编辑工具,第一,按如下顺序依次打开: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Restrictions分支,找到"NoViewSource"键值名,将其键值设为 “00000000”,按F5键刷新生效。 按如下顺序依次打开: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Restrictions分支,找到"NoViewSource"键值名,将其键值设为“00000000”,按F5键刷新生效。 (2)自动文件导入注册表法:请把以下内容输入或粘贴复制到记事本内,以扩展名为reg的任意文件名存在C盘的任一目录下,然后执行此文件,根据提示,一路确认,即可显示成功导入注册表。REGEDIT4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Restrictions] "NoViewSource"=dword: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Restrictions] "NoViewSource"=dword:00000000 好在下载已经有很多IE修复软件出现了,可以省去我们很多麻烦,如黄山IE修复就是不错的一款,还有超级兔子带有的IE修复功能,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

很好的总结

网友:

hao dongxi

网友:

这个很有用,谢谢楼主

网友:

多谢 楼主提供的方法

网友:

好东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