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饭锅煮不熟饭巧修理

楼主:
电饭锅容易出现的故障是煮不熟饭、烧不开水就自动跳起断电。这种故障主要出在磁钢限温器上,本文就此介绍两种实用解决办法。

1.增强控制弹簧弹力

根据限温器的构造可知,控制的关键是永久磁钢和感温磁钢间的引力 与控制弹簧间的推斥力。电饭锅使用一段时间后,由于控制弹簧和永久磁钢经常处于较高温度的环境以及饭熟断电时碰撞,会造成控制弹簧老化、变硬,压力增大,使得永久磁钢的磁性变弱。在煮饭时,温度未达到103℃,甚至远低于100℃时,控制弹簧就把永久磁钢推离感温磁钢,切断供电,无法将饭煮熟。

巧修方法:卸下并拆开磁钢限温器,将控制弹簧下部的2~3圈(或更多)压在一起用细铜丝绑住。再把弹簧的其余部分拉伸一下,最后按原样装好即可。

2.给永久磁钢充磁 有条件时,可用马蹄形磁铁,给永久磁钢充磁,方法如下:先用一个小磁针判断出永久磁钢的磁极性,然后将永久磁钢的北极与马蹄形磁铁的南极轻轻碰撞几次,也可用永久磁钢的南极和马蹄形磁铁的北极碰撞。

网友:

这个也行吗?我实验以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