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三端电路的等效变换

楼主:
具有三个引出端且内部无任何电源(独立源与受控源)的电路称为无源三端电路。图2-3-1即为两个无源三端电路,其中图a)称为星型联接,用“Y”表示;图(b)称为三角形联接,用△表示。在电路分析中可把这两种无源叁段电路进行相互等效变换,其条件是对应节点上的端电流相等,即i1=i1,i2=i2,i3=i3,响应两节点的电压相等,即u12=u12,u23=u23,u31=u31。下面推导它们两者相互等效变换公式。

  对于图2-3-1(b)电路有:

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0>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0>

图2-3-1   无源三端电路

对于图2-3-1(a) :

p;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0>

此三式联解得:

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0>

   由于应有i1=i1,i2=i2,i3=i3,故式(2-3-1)和式(2-3-2)应相等,且对应项的系数也应相等.于是得:

              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0>

  上式即为由已知的星型联接求等效三角形联接公式.

   R1=R2=R3=RY时,则有:

R11=R23=R31=R△=3RY       (2-3-4)

 由式(2-3-3)可解得:

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0>

    此式即为由以知的三角形联接求等效星型联接的公式.

    当R11=R23=R31=R△时,则有:R1=R2=R3=RY=R△/3

网友:

:L 进来学习的,谢谢~~ 进来看看最新电子产品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zhshg3928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