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受控源的简单电路分析

楼主:
含受控源的简单电路,指的是含有受控源和独立源的电路,经过电路等效变换后,可以化简为只有一个回路或只有一对节点的电路.只是要注意,在整个变换过程中,控制量所在的支路不能变动,受控源与独立源同样处理.

   例2-5-1 图2-5-1(a)电路,求和各电源产生的功率?

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0>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0>

图2-5-1    例2-5-1的电路

  解:将图(a)电路等效变换为图(b)电路.根据图(b)电路有:

i1=[4×(3+i1/2)]/(2+4)

解得: i1=3A

又得:u=2i1=2×3=6V

 再回到图(a)电路有:    i2=i1-3=3-3=0

 故独立电流源和受控电压源分别产生的功率为: Ps1=3u=3×6=18W

Ps2=2i1i2=0

网友:

顶啊

网友:

呵 很简单啊 也很经典

网友:

呵呵!

网友:

学习了,谢谢~~~ 进来看看最新电子产品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zhshg3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