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T 2051A OTP 单片机

楼主:
这款内含OTPROM 的8 位微控制器采用全静态CMOS 设计技术具有高速度
低功耗尺寸小高防噪的特点
片内存储器为1.0K ROM 68 字节的静态RAM

网友:
这是一个署名周立功公司的 MDT2051的单片机的PDF。
看样子类似于数据手册。

额,MDT呢,就是台湾的麦肯。
不过呢它跟AT和STC的2051都不一样,后者是20脚的,而它是18脚的。

以前查8脚单片机的时候接触过麦肯这个公司的名字。
它们有生产可以兼容PIC8脚单片机PIC12系列的8脚系列单片机,是牌子挺响的又价格便宜的国内单片机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