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1700低静态电流LDO

楼主:
MCP1700系列是采用CMOS工艺制造的低压差(LDO)
稳压器,它可以产生高达250 mA 的电流,而其静态电
流只有1.6 μA (典型值)。它的输入电压范围为2.3V
至6.0V,因此对于两或三节电池供电的系统和单节锂离
子电池供电的系统, MCP1700 都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在输入输出电压差(VOUT = 2.8V)只有178 mV 的情
况下,MCP1700 也能产生250 mA 的电流。MCP1700
的输出电压容差在+25°C 时的典型值为±0.4%,在最大
工作结温范围(-40°C 至+125°C)内的典型值为±3%。
MCP1700 的输出电压在1.2V至5.0V 可选范围。只需要
使用1 μF 的输出电容,LDO 就能稳定输出。陶瓷电容、
钽电容或铝电解电容都可以用作输入和输出电容。对于
任何情况,过流限制和过热关断都提供了一种稳定的解
决方案。
MCP1700 可以选择的封装形式有:SOT23、SOT89-3
和TO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