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7分
mdreamj

楼主(2006-08-17):
板载声卡,如何才能屏蔽此集成声卡?
一般情况下是进入BIOS进行屏蔽,大致的步骤如下:进入BIOS,选择“Integreated Peripherals”。在里面寻找“AC97 AUDIO”或“ONBOARD SOUND”,将起关闭就可以了

网友:
Re: 板载声卡,如何才能屏蔽此集成声卡?
如此简单的方法我也做过 不过屏蔽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