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道灯声控开关

楼主:
发贴心情
楼道灯声控开关
现代建筑的楼道和楼梯间,大都装有声控式或触摸式延时自关节能开关。本文介绍—种声控自动开关,开启后延时3-4分钟自动复位。白天它自动关闭,只有在夜晚才工作。

    图1是电原理图。MIC驻极话筒将拾取的声响信号转变为电信号,它的负向信号使平时正偏导通的三极管V反偏截止。白天光敏电阻受光照阻值小,CD40llB的①脚呈低电平,F1被禁止。在晚上,①脚呈高电平,V截止后使②脚也呈高电平,故③脚输出低电平,D2输出高电平,F3输出低电平,P4输出高电平。使SCR和D1-D4组成的交流开关导通,灯泡DX点亮。与此同时,F2输出高电平使C3充有电压,当声响过后,C3向R6缓慢放电,经3-4分钟延时,才能使F3输出高电平,F4输出低电平,SCR在交流电压过零时关断,DX熄灭。
本电路的直流电压由D1~D4桥式整流,R7、R5分压,C2滤波后供给。

    图2是电路的印刷板图,MIC和RG是直接焊在板上的,整个印板装在开关盒中,开关盒面板上开有小孔,以利MIC拾音和Rc透光。

网友:

能不能把"图1是电原理图"给出啊?

网友:

x1和x2接220v的交流信号吗? 那么请问灯泡接到什么地方?

网友:

不好意思把图弄掉了

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网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