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话筒放大器

楼主:
简易话筒放大器
场效应管与晶体三极管相比,具有输入阻抗高、噪声低、动态范围大,抗干扰辐射能力强等优点,是较理想的电压放大元件。如下图,本人用一只VMOS场效应管制作了一个简易话筒放大器,效果非常理想。

     电路工作原理如下图:

      电路选用廉价的压电陶瓷片BM作音频接收器。BM输出的电信号送入VMOS管的栅、源间,经共源放大器放大后,送至漏极电路的负载扬声器BL,就可以得到放大后的声音。

    器件选择

   电阻R1选2K,R2选2.2M;电位器RP为4.3M;VMOS场效应管VT选VN4503;BM为HTD27A-1型;扬声器为8Ω2W;VD选高亮度发光管

   电路组装好后,调节栅极偏置电阻,是声音最响而又不失真即可

网友:

有图吗?

网友:

谁能帮我搞个话筒放大器电路图?谢谢了!
楼主的图看不到!!!!

网友:
求助电容话筒电路图

我是新手!以前是修手机的手上有电焊工具!在网上唱歌话筒不是很理想,想自己做一个比较好的话筒!谁有相关的资料啊!发给小弟学学

网友:
看不到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以前是修手机的手上有电焊工具!在网上唱歌话筒不是很理想,想自己做一个比较好的话筒!谁有相关的资料啊!发给小弟学学!

电容话筒没必要吧,元器件又不好搞,供电又高,价格死贵、、、、

K歌的话筒用600欧的动圈话筒加个线路放大器就足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