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网桥源码框架分析初步 转

楼主:
http://www.chinaunix.net 作者:独孤九贱  发表于:2006-05-24

这篇贴子是边看代码边写的,其中有些比较凌乱,有些地方有错误,对于贴子的整理和改正,我会将其陆续贴于我的个人主页上边:http://www.skynet.org.cn/forumdisplay.php?fid=12&page=,希望大家指正。

今天处理网桥的STP的问题遇到了麻烦,对这个东东理论的倒是看了不少,没有真真学习到它的源理,来看Linux的实现,手头没有资料,看了两个钟头,只把网桥的框架结构看完,所以想先贴出来,希望有研究这块的大哥们讨论,继续把它写完,九贱好学习一下:

版本:Linux 2.4.18

一、调用
在src/net/core/dev.c的软中断函数static void net_rx_action(struct softirq_action *h)中:
line 1479

#if defined(CONFIG_BRIDGE) || defined(CONFIG_BRIDGE_MODULE)
if (skb->dev->br_port != NULL &&
    br_handle_frame_hook != NULL) {
handle_bridge(skb, pt_prev);
dev_put(rx_dev);
continue;
}
#endif
如果定义了网桥或网桥模块,则由handle_bridge函数处理
skb->dev->br_port :接收该数据包的端口是网桥端口组的一员
br_handle_frame_hook :定义了网桥处理函数

二、初始化
src/net/bridge/br.c:
static int __init br_init(void)
{
printk(KERN_INFO "NET4: Ethernet Bridge 008 for NET4.0\n");

br_handle_frame_hook = br_handle_frame;
br_ioctl_hook = br_ioctl_deviceless_stub;
#if defined(CONFIG_ATM_LANE) || defined(CONFIG_ATM_LANE_MODULE)
br_fdb_get_hook = br_fdb_get;
br_fdb_put_hook = br_fdb_put;
#endif
register_netdevice_notifier(&br_device_notifier);

return 0;
}
初始化函数指明了网桥的处理函数是br_handle_frame
ioctl处理函数是:br_ioctl_deviceless_stub

三、br_handle_frame(br_input.c)
/*网桥处理函数*/
void br_handle_frame(struct sk_buff *skb)
{
struct net_bridge *br;
unsigned char *dest;
struct net_bridge_port *p;

/*获取目的MAC地址*/
dest = skb->mac.ethernet->h_dest;

/*skb->dev->br_port用于指定接收该数据包的端口,若不是属于网桥的端口,则为NULL*/
p = skb->dev->br_port;
if (p == NULL) /*端口不是网桥组端口中*/
goto err_nolock;

/*本端口所属的网桥组*/
br = p->br;

/*加锁,因为在转发中需要读CAM表,所以必须加读锁,避免在这个过程中另外的内核控制路径(如多处理机上另外一个CPU上的系统调用)修改CAM表*/
read_lock(&br->lock);
if (skb->dev->br_port == NULL) /*前面判断过的*/
goto err;

/*br->dev是网桥的虚拟网卡,如果它未UP,或网桥DISABLED,p->state实际上是桥的当前端口的STP计算判断后的状态*/
if (!(br->dev.flags & IFF_UP) ||
    p->state == BR_STATE_DISABLED)
goto err;

/*源MAC地址为255.X.X.X,即源MAC是多播或广播,丢弃之*/
if (skb->mac.ethernet->h_source[0] & 1)
goto err;

/*众所周之,网桥之所以是网桥,比HUB更智能,是因为它有一个MAC-PORT的表,这样转发数据就不用广播,而查表定端口就可以了
每次收到一个包,网桥都会学习其来源MAC,添加进这个表。Linux中这个表叫CAM表(这个名字是其它资料上看的)。
如果桥的状态是LEARNING或FORWARDING(学习或转发),则学习该包的源地址skb->mac.ethernet->h_source,
将其添加到CAM表中,如果已经存在于表中了,则更新定时器,br_fdb_insert完成了这一过程*/
if (p->state == BR_STATE_LEARNING ||
    p->state == BR_STATE_FORWARDING)
br_fdb_insert(br, p, skb->mac.ethernet->h_source, 0);

/*STP协议的BPDU包的目的MAC采用的是多播目标MAC地址:从01-80-c2-00-00-00(Bridge_group_addr:网桥组多播地址)开始
所以这里是如果开启了STP,而当前数据包又是一个BPDU
(!memcmp(dest, bridge_ula, 5), unsigned char bridge_ula[6] = { 0x01, 0x80, 0xc2, 0x00, 0x00, 0x00 };),
则交由相应函数处理*/
if (br->stp_enabled &&
/*这里只比较前5个字节,没有仔细研究过STP是使用了全部多播地址(从0 1 : 0 0 : 5 e : 0 0 : 0 0 : 0 0到0 1 : 0 0 : 5 e : 7 f : ff : ff。),还是只使用了一部份,这里看来似乎只是一部份,没去深究了*/
    !memcmp(dest, bridge_ula, 5) &&
    !(dest[5] & 0xF0)) /*01-80-c2-00-00-F0 是一个什么地址?为什么要判断呢?*/
goto handle_special_frame;

/*处理钩子函数,然后转交br_handle_frame_finish函数继续处理*/
if (p->state == BR_STATE_FORWARDING) {
NF_HOOK(PF_BRIDGE, NF_BR_PRE_ROUTING, skb, skb->dev, NULL,
br_handle_frame_finish);
read_unlock(&br->lock);
return;
}

err:
read_unlock(&br->lock);
err_nolock:
kfree_skb(skb);
return;

handle_special_frame:
if (!dest[5]) {
br_stp_handle_bpdu(skb);
return;
}

kfree_skb(skb);
}

四、br_handle_frame_finish

static int br_handle_frame_finish(struct sk_buff *skb)
{
struct net_bridge *br;
unsigned char *dest;
struct net_bridge_fdb_entry *dst;
struct net_bridge_port *p;
int passedup;

/*前面基本相同*/
dest = skb->mac.ethernet->h_dest;

p = skb->dev->br_port;
if (p == NULL)
goto err_nolock;

br = p->br;
read_lock(&br->lock);
if (skb->dev->br_port == NULL)
goto err;

passedup = 0;

/*如果网桥的虚拟网卡处于混杂模式,那么每个接收到的数据包都需要克隆一份
送到AF_PACKET协议处理体(网络软中断函数net_rx_action中ptype_all链的处理)。*/
if (br->dev.flags & IFF_PROMISC) {
struct sk_buff *skb2;

skb2 = skb_clone(skb, GFP_ATOMIC);
if (skb2 != NULL) {
passedup = 1;
br_pass_frame_up(br, skb2);
}
}

/*目的MAC为广播或多播,则需要向本机的上层协议栈传送这个数据包,这里有一个标志变量passedup
用于表示是否传送过了,如果已传送过,那就算了*/
if (dest[0] & 1) {
br_flood_forward(br, skb, !passedup);
if (!passedup)
br_pass_frame_up(br, skb);
goto out;
}

/*Linux中的MAC-PORT表是CAM表,这里根据目的地址来查表,以确定由哪个接口把包转发出去
每一个表项是通过结构struct net_bridge_fdb_entry来描述的:
struct net_bridge_fdb_entry
{
struct net_bridge_fdb_entry *next_hash; //用于CAM表连接的链表指针
struct net_bridge_fdb_entry **pprev_hash; //为什么是pprev不是prev呢?还没有仔细去研究
atomic_t use_count; //此项当前的引用计数器
mac_addr addr; //MAC地址
struct net_bridge_port *dst; //此项所对应的物理端口
unsigned long ageing_timer; //处理MAC超时
unsigned is_local:1; //是否是本机的MAC地址
unsigned is_static:1; //是否是静态MAC地址
};*/
dst = br_fdb_get(br, dest);

/*查询CAM表后,如果能够找到表项,并且目的MAC是到本机的虚拟网卡的,那么就需要把这个包提交给上层协议,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虚拟网卡的地址来远程管理网桥了*/
if (dst != NULL && dst->is_local) {
if (!passedup)
br_pass_frame_up(br, skb);
else
kfree_skb(skb);
br_fdb_put(dst);
goto out;
}

/*查到表了,且不是本地虚拟网卡的,转发之*/
if (dst != NULL) {
br_forward(dst->dst, skb);
br_fdb_put(dst);
goto out;
}

/*如果表里边查不到,那么只好学习学习HUB了……*/
br_flood_forward(br, skb, 0);

out:
read_unlock(&br->lock);
return 0;

err:
read_unlock(&br->lock);
err_nolock:
kfree_skb(skb);
return 0;
}

基本框架就是这样了,与那些讲网桥原理的书上讲的基本差不多……
网桥之所以是网桥,主要靠这两个函数:
br_fdb_insert
br_fdb_get
一个学习,一个查表;
另外,支持STP,处理BPDU,需要用到函数br_stp_handle_bpdu
哪位有这三个函数的细节分析,可否送九贱一份,免得下午那么辛苦再去啃代码……

扫了一下 br_fdb_insert,结构还是很清析,如果当前项已存在于hash表项中,则更新它(__fdb_possibly_replace),如果是新项,则插入,实际是一个双向链表的维护过程(__hash_link):

void br_fdb_insert(struct net_bridge *br,
   struct net_bridge_port *source,
   unsigned char *addr,
   int is_local)
{
struct net_bridge_fdb_entry *fdb;
int hash;

hash = br_mac_hash(addr);

write_lock_bh(&br->hash_lock);
fdb = br->hash[hash];
while (fdb != NULL) {
if (!fdb->is_local &&
    !memcmp(fdb->addr.addr, addr, ETH_ALEN)) {
__fdb_possibly_replace(fdb, source, is_local);
write_unlock_bh(&br->hash_lock);
return;
}

fdb = fdb->next_hash;
}

fdb = kmalloc(sizeof(*fdb), GFP_ATOMIC);
if (fdb == NULL) {
write_unlock_bh(&br->hash_lock);
return;
}

memcpy(fdb->addr.addr, addr, ETH_ALEN);
atomic_set(&fdb->use_count, 1);
fdb->dst = source;
fdb->is_local = is_local;
fdb->is_static = is_local;
fdb->ageing_timer = jiffies;

__hash_link(br, fdb, hash);

write_unlock_bh(&br->hash_lock);
}

同样,查表也是一个遍历链表,进行地址匹配的过程:
struct net_bridge_fdb_entry *br_fdb_get(struct net_bridge *br, unsigned char *addr)
{
struct net_bridge_fdb_entry *fdb;

read_lock_bh(&br->hash_lock);
fdb = br->hash[br_mac_hash(addr)];
while (fdb != NULL) {
if (!memcmp(fdb->addr.addr, addr, ETH_ALEN)) {
if (!has_expired(br, fdb)) {
atomic_inc(&fdb->use_count);
read_unlock_bh(&br->hash_lock);
return fdb;
}

read_unlock_bh(&br->hash_lock);
return NULL;
}

fdb = fdb->next_hash;
}

read_unlock_bh(&br->hash_lock);
return NULL;
}

 snow_insky 回复于:2006-01-12 13:00:27

继续,支持一把,大家看过以后,一定要顶一把,这样作者才可能把更精彩的内容给大家,否则,谁还愿意与大家分享知识,就这么一点要求,你们也不愿意????

 独孤九贱 回复于:2006-01-12 13:32:19

引用:原帖由 snow_insky 于 2006-1-12 13:00 发表
继续,支持一把,大家看过以后,一定要顶一把,这样作者才可能把更精彩的内容给大家,否则,谁还愿意与大家分享知识,就这么一点要求,你们也不愿意????

我没有更精彩的了内容了,只是本着处理我遇到问题的思路来看一个实现而已,发贴的目的是希望研究这块的牛人写出更精彩的文章,吾辈好学习一二……

又看了一个函数,继续发上来:
STP的处理函数
/* called under bridge lock */
void br_stp_handle_bpdu(struct sk_buff *skb)
{
unsigned char *buf;
struct net_bridge_port *p;

/*跳过DLC首部*/
buf = skb->mac.raw + 14;
p = skb->dev->br_port;
/*再次做判断*/
if (!p->br->stp_enabled || memcmp(buf, header, 6)) {
kfree_skb(skb);
return;
}

/*BPDU包有两类,由TYPE字段标志,分为配置和TCN(Topology Change Notification,拓朴改变通告)*/

/*如果是配置类型*/
if (buf[6] == BPDU_TYPE_CONFIG) {
/*内核中用struct br_config_bpdu描述一个BPDU包:
struct br_config_bpdu
{
unsigned topology_change:1; //拓朴改变标志
unsigned topology_change_ack:1; //拓朴改变回应标志
bridge_id root; //根ID,用于会聚后的网桥网络中,所有配置 BPDU 中的该字段都应该具有相同值(同VLAN),又可分为两个 BID 子字段:网桥优先级和网桥 MAC 地址
int root_path_cost; //路径开销,通向有根网桥(Root Bridge)的所有链路的积累资本
bridge_id bridge_id; //创建当前 BPDU 的网桥 BID。对于单交换机(单个 VLAN)发送的所有 BPDU 而言,该字段值都相同,而对于交换机与交换机之间发送的 BPDU 而言,该字段值不同)
port_id port_id; //端口ID,每个端口值都是唯一的。端口1/1值为0×8001,而端口1/2 值为0×8002。
int message_age; //记录 Root Bridge 生成当前 BPDU 起源信息的所消耗时间
int max_age; //保存 BPDU 的最长时间,也反映了拓朴变化通知(Topology Change Notification)过程中的网桥表生存时间情况
int hello_time; //指周期性配置 BPDU 间的时间
int forward_delay; //用于在 Listening 和 Learning 状态的时间,也反映了拓朴变化通知(Topology Change Notification)过程中的时间情况
};
在这个结构中,bpdu包的三个字段没有包含在内:
Protocol ID ― 协议字段,恒为0。
Version ― 版本字段,恒为0。
Type ― 决定该帧中所包含的两种 BPDU 格式类型(配置 BPDU 或 TCN BPDU)。 上面用buf[6]直接访问了,这是
因为bpdu之前,还有三个字节的LLC头,再加上ProtocolID(2字节),VersionID(1字节),3+2+1,所以是buf[6]
这是标准的802.3封包方式,与以太网封包略有不同,参见《tcp/ip详解卷一》第二章的第二页的最上面那张图(记得是)
*/

struct br_config_bpdu bpdu;

/*一个辛苦的解包过程……*/
bpdu.topology_change = (buf[7] & 0x01) ? 1 : 0;
bpdu.topology_change_ack = (buf[7] & 0x80) ? 1 : 0;
bpdu.root.prio[0] = buf[8];
bpdu.root.prio[1] = buf[9];
bpdu.root.addr[0] = buf[10];
bpdu.root.addr[1] = buf[11];
bpdu.root.addr[2] = buf[12];
bpdu.root.addr[3] = buf[13];
bpdu.root.addr[4] = buf[14];
bpdu.root.addr[5] = buf[15];
bpdu.root_path_cost =
(buf[16] << 24) |
(buf[17] << 16) |
(buf[18] << 8) |
buf[19];
bpdu.bridge_id.prio[0] = buf[20];
bpdu.bridge_id.prio[1] = buf[21];
bpdu.bridge_id.addr[0] = buf[22];
bpdu.bridge_id.addr[1] = buf[23];
bpdu.bridge_id.addr[2] = buf[24];
bpdu.bridge_id.addr[3] = buf[25];
bpdu.bridge_id.addr[4] = buf[26];
bpdu.bridge_id.addr[5] = buf[27];
bpdu.port_id = (buf[28] << 8) | buf[29];

bpdu.message_age = br_get_ticks(buf+30);
bpdu.max_age = br_get_ticks(buf+32);
bpdu.hello_time = br_get_ticks(buf+34);
bpdu.forward_delay = br_get_ticks(buf+36);

kfree_skb(skb);
br_received_config_bpdu(p, &bpdu); /*调用配置函数*/
return;
}

/*如果是TCN类型*/
if (buf[6] == BPDU_TYPE_TCN) {
br_received_tcn_bpdu(p); /*调用TCN函数*/
kfree_skb(skb);
return;
}
kfree_skb(skb);
}

 guotie 回复于:2006-01-12 13:59:42

to独孤九贱:
请教个问题,有什么简单的方式可以获得当前系统的arp与ip地址的对应表和路由表?

 独孤九贱 回复于:2006-01-12 14:12:23

引用:原帖由 guotie 于 2006-1-12 13:59 发表
to独孤九贱:
请教个问题,有什么简单的方式可以获得当前系统的arp与ip地址的对应表和路由表?

我分析网桥中提到的MAC地址表与arp表是两个概念,完全不同。

“获得当前系统的arp与ip地址的对应表和路由表”读proc就OK了,参见nettools或busybox的源码……
不过最简单的方式还是system(……)

 guotie 回复于:2006-01-12 14:32:16

hehe,这是用户空间的工具,如果在内核里需要知道arp表呢

 独孤九贱 回复于:2006-01-12 14:41:37

引用:原帖由 guotie 于 2006-1-12 14:32 发表
hehe,这是用户空间的工具,如果在内核里需要知道arp表呢

sorry,我以为是用户空间……内核里我还没有仔细去看呢……

 独孤九贱 回复于:2006-01-12 15:08:14

详细的STP协议就不在这里贴了,RFC有现成的。
继续来分析config BPDU:

还是先来大概说说STP的运作流程:
STP需要确定root bridge,root port,designate port,
所以,需要在确定之间进行判断,判断的原则是:
1. 最小的root BID(所有交换机中有最小BID的成为root bridge)
2. 最小的到root bridge路径开销(确定root port)
3. 最小的发送BID(确定指向端口)
4. 最小的端口ID(如果其他标准都相同,根据端口ID确定选择标准,较小的优先)
所以,网桥需要在每收到一个BPDU包的时候,将包中的这些值,与自己原先保存的值相对比,对应的函数是:
br_supersedes_port_info

在确定好这些值后,就需要根据这些值进行选举root bridge,root port,designate port,
运作流程是:
1. 选择root bridge,选举范围是整个网络,选择的流程是交换机相互交换BPDU,
选择依据是根据BID判断谁的BID比较小(优先级小,桥MAC小)
2. 选择root port,选举范围是每个nonbridge的和其他交换机相连的端口之间(同一个交换机上的连接其他交换机的端口)
选择依据是path cost较小,每个nonbridge一个root port,可以收发数据。
3. 选择designate port,选择范围是连接每个网段之间的端口(端口在不同交换机上)
选择依据也是path cost较小,如果相同,进一步比较BID,designate port每个网段一个,可以收发数据。
4. 通过上述选择,没有成为任何角色的端口称作nondesignate port,端口设置为block状态,可以接收数据,但不转发数据。

前面三步是选择的过程,对应函数是br_configuration_update,
第四步是根据选举后的结果,决定端口的状态,对应的函数是:br_port_state_selection
开启STP的交换机端口可能处于5种状态:
1. Block:阻断状态,接收但不转发数据。
2. Listening:侦听状态,不转发数据,可以收发BPDU,执行选举root bridge,root port,designate port等动作。
3. Learning:学习状态,不转发数据,开始学习MAC,为数据转发作准备
4. Forward:转发状态,转发数据。
5. Disable:禁用状态,既不参与STP计算,也不转发数据。
在进行选举之前,需要先用传送过来的BPUD中的相关值,更新自己对应的相关值,对应的函数是:br_record_config_information

对应源码:
/* lock-safe */
void br_received_config_bpdu(struct net_bridge_port *p, struct br_config_bpdu *bpdu)
{
struct net_bridge *br;
int was_root;

if (p->state == BR_STATE_DISABLED)
return;

br = p->br;
read_lock(&br->lock);

was_root = br_is_root_bridge(br);
if (br_supersedes_port_info(p, bpdu)) {
br_record_config_information(p, bpdu);
br_configuration_update(br);
br_port_state_selection(br);

if (!br_is_root_bridge(br) && was_root) {
br_timer_clear(&br->hello_timer);
if (br->topology_change_detected) {
br_timer_clear(&br->topology_change_timer);
br_transmit_tcn(br);
br_timer_set(&br->tcn_timer, jiffies);
}
}

                                /*这个判断的作用不是太明白,盼指点……*/
if (p->port_no == br->root_port) {
br_record_config_timeout_values(br, bpdu);
br_config_bpdu_generation(br);
if (bpdu->topology_change_ack)
br_topology_change_acknowledged(br);
}

                /*如果当前端口是designate port,则根据当前配置信息,生成BPDU,发送出去*/
                else if (br_is_designated_port(p)) {
br_reply(p);
}

read_unlock(&br->lock);
}
br_is_designated_port函数的是看当前桥是否就是指定的根桥,并且当前port 是否就是designate port:
/* called under bridge lock */
int br_is_designated_port(struct net_bridge_port *p)
{
return !memcmp(&p->designated_bridge, &p->br->bridge_id, 8) &&
(p->designated_port == p->port_id);
}
br_reply就是一个提取前前的信息,组包发包的过程。

br_supersedes_port_info这个判断,就是把包中的值,同先前指定的对应值进行判断和比较,经确定是否需要更新:
/* called under bridge lock */
static int br_supersedes_port_info(struct net_bridge_port *p, struct br_config_bpdu *bpdu)
{
int t;

t = memcmp(&bpdu->root, &p->designated_root, 8);
if (t < 0)
return 1;
else if (t > 0)
return 0;

if (bpdu->root_path_cost < p->designated_cost)
return 1;
else if (bpdu->root_path_cost > p->designated_cost)
return 0;

t = memcmp(&bpdu->bridge_id, &p->designated_bridge, 8);
if (t < 0)
return 1;
else if (t > 0)
return 0;

if (memcmp(&bpdu->bridge_id, &p->br->bridge_id, 8))
return 1;

if (bpdu->port_id <= p->designated_port)
return 1;

return 0;
}

在进行更新之前,先把包中对应的值拷过来:
/* called under bridge lock */
static void br_record_config_information(struct net_bridge_port *p, struct br_config_bpdu *bpdu)
{
p->designated_root = bpdu->root;
p->designated_cost = bpdu->root_path_cost;
p->designated_bridge = bpdu->bridge_id;
p->designated_port = bpdu->port_id;

br_timer_set(&p->message_age_timer, jiffies - bpdu->message_age);
}

然后就是进行STP的选举,它们对应的协议的含义前面已经叙述了:
/* called under bridge lock */
void br_configuration_update(struct net_bridge *br)
{
br_root_selection(br);
br_designated_port_selection(br);
}

接着设置端口的状态:
/* called under bridge lock */
void br_port_state_selection(struct net_bridge *br)
{
struct net_bridge_port *p;

p = br->port_list;
while (p != NULL) {
if (p->state != BR_STATE_DISABLED) {
if (p->port_no == br->root_port) {
p->config_pending = 0;
p->topology_change_ack = 0;
br_make_forwarding(p);
} else if (br_is_designated_port(p)) {
br_timer_clear(&p->message_age_timer);
br_make_forwarding(p);
} else {
p->config_pending = 0;
p->topology_change_ack = 0;
br_make_blocking(p);
}
}

p = p->next;
}
}

如果原来自己是根桥,现在不是了,即拓朴已改变,需要发送一个TCN类型的BPDU包,通告更新(另外有一种情况就是自己原来不是根,现在变成了根,在前面br_configuration_update函数调用中,会有类似的处理):
if (!br_is_root_bridge(br) && was_root) {
br_timer_clear(&br->hello_timer);
if (br->topology_change_detected) {
br_timer_clear(&br->topology_change_timer);
br_transmit_tcn(br);
br_timer_set(&br->tcn_timer, jiffies);
}
}

后面那个判断不是很明白,盼指点一下……

 Pagliuca 回复于:2006-01-12 15:28:24

九贱大侠,最近也在看这个,主要做的工作就是linux下的网桥,以前实现过一个没有生成树的也无操作系统的简单网桥。不过现在有几个弱智的问题,望解答一下:

/*获取目的MAC地址*/dest = skb->mac.ethernet->h_dest

这条语句,我判断skb应该是收到的帧,但是是放在缓冲区里的吗?

这句话应该是获取了帧的目的MAC地址,然后为什么会在生成树那条语句
 if (br->stp_enabled &&
            !memcmp(dest, bridge_ula, 5) &&
            !(dest[5] & 0xF0))                /*01-80-c2-00-F0-00 是一个什么地址?为什么要判断呢?*/
                goto handle_special_frame;
就是目的MAC地址的高4位应该为0?为什么有这个要求?
还有01-80-c2-00-F0-00 是一个什么地址?这也是你没有找出答案的地方?
难道通过这个来判断是否是BPDU,不太明白

还有就是系统是如何调用网桥处理函数br_handle_frame(struct sk_buff *skb)的呢?

 独孤九贱 回复于:2006-01-12 15:35:02

引用:原帖由 Pagliuca 于 2006-1-12 15:28 发表
九贱大侠,最近也在看这个,主要做的工作就是linux下的网桥,以前实现过一个没有生成树的也无操作系统的简单网桥。不过现在有几个弱智的问题,望解答一下:

/*获取目的MAC地址*/dest = skb->mac.ethernet- ...

凑巧,因为处理一个工程问题,被STP难住了,今天上午才来看看这个协议的实现,也是初学者,不是大虾,以后大家一起讨论:

1、第一个问题,二层拆包后的结构是放在skb中的啊……
2、就是目的MAC地址的高4位应该为0?为什么有这个要求?
这个是什么意思?不明白你的意思,不过STP协议中,目的MAC,都是使用的多播目标MAC地址:01-80-c2-00-00-00(Bridge_group_addr:网桥组多播地址)
3、程序判断!(dest[5] & 0xF0)) ,我翻了RFC文档,google了一下,没有找到为何要做此判断,正在查资料中……
4、函数的调用,我一开始就说了吧……

 Pagliuca 回复于:2006-01-12 15:52:53

你的意思是说memcmp(dest, bridge_ula, 5) 就是判断帧的目的地址是多播目标MAC地址:01-80-c2-00-00-00中的一个吗?
还有!(dest[5] & 0xF0)),大侠觉得在802。1d协议里会有交代吗?

 独孤九贱 回复于:2006-01-12 16:00:46

引用:原帖由 Pagliuca 于 2006-1-12 15:52 发表
你的意思是说memcmp(dest, bridge_ula, 5) 就是判断帧的目的地址是多播目标MAC地址:01-80-c2-00-00-00中的一个吗?
还有!(dest[5] & 0xF0)),大侠觉得在802。1d协议里会有交代吗?

你把函数看错了吧?
你看看bridge_ula的定义:
unsigned char bridge_ula[6] = { 0x01, 0x80, 0xc2, 0x00, 0x00, 0x00 };
应该就是判断当前是目的MAC是否是“01-80-c2-00-00-00到01-80-c2-00-00-FF”中的一个,而且不能是01-80-c2-00-00-F0,(事实上多播地址段是从01-80-c2-00-00-00到01-80-c2-7F-FF-FF,这里的代表似乎表了STP只用了其中一部份),以确定是否是STP协议的包

我看了RFC文档,没有看到0xF0,正在找最新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