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达人一个滤波器设计的问题

楼主:
我想设计一个窄带通滤波器,比如中心频率是f,偏离中心频率20Hz以上的波都滤掉,请问如何计算这个滤波器的系数?
小弟苦思良久,仍然没有好办法,请高手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

可以使用FilterLab软件参考设计一下,另外你想设计什么样的滤波器要说的再清楚一些。是不是有源的?

网友:

多谢楼主,我要设计的是数字滤波器,唯一的目标是得到滤波器系数

网友:

你用什么芯片?中心频率大概是多少,总得有个范围。找到具体芯片后才会有具体的系数。如果说计算方法,那就看看数字滤波器的说明都有。你提问的应用环境有点儿过于简单。或者你再看看MATLAB中的设计方法。